[其它应用] 压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07-28):
压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压电效应。当施加压力或力在压电材料上时,材料会发生微小的形变,导致电荷的分布发生变化,进而引起电势差的变化。通过测量电势差的变化,可以确定所施加的压力或力的大小。

根据测量物理量的不同,压电传感器可以分为压力传感器、力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等。

1、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气体或液体的压力。常见的压力传感器有压电陶瓷传感器和石英晶体传感器等。

2、力传感器:用于测量物体所受的力。常见的力传感器有石英晶体传感器和压电陶瓷传感器等。

3、加速度传感器:用于测量物体的加速度。常见的加速度传感器有压电陶瓷传感器和石英晶体传感器等。

网友A(2023-10-28):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B: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C: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A: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D: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C: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E: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F: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G:
压电传感器对于中颖MCU有什么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压电传感器对于中颖MCU有什么关系?

确实是没感觉有啥太大的关系

网友H:
压电传感器有厂家型号介绍一下工作原理图也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压电传感器有厂家型号介绍一下工作原理图也好

嗯嗯还是有需求比较好

网友I: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J: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