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挑选优质保护器件

楼主(2023-07-28):
电路保护主要是保护电子电路中的元器件在受到浪涌、过压、过流、电磁干扰等情况下不受损坏,电路保护器件则是为产品的电路及芯片提供防护的,确保在电路出现异常的情况下,被保护电路的精密芯片、元器件不受损坏。过压、过流、浪涌、电磁干扰、静电放电等一直是电路保护的重点,因此,市场中的主流电路保护器件也是以防雷/过压/过流/防静电等为主,常见的保护器件有陶瓷气体放电管、固体放电管、瞬态抑制二极管、压敏电阻、自恢复保险丝以及ESD静电保护二极管等。工程师在选型的时候如何才能选择最佳的电路保护器件呢?

1.你要知道你想要防止的损害是什么,许多时候设计工程师会向浪拓电子咨询有关浪涌保护器件的问题,但他们却不知道想要避免造成什么损害,因此,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要防止直接的雷击、二次冲击(如IEC61000-4-5标准描述),还是静电放电(如IEC61000-4-2标准描述)。一旦做出决定,你就可以选择合适的电路保护器件了。

2.决定当故障情况出现时你想要什么结果。例如,你**在运行时能够耐受故障情况,并在故障情况发生期间和之后保持运作;仅仅在关断时才耐受故障情况,然后在下一次装置上电时进入运作;或者提供保护使装置安全地失效,并在失效结束之后不需要进行运作?你所选择的电路保护器件是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3.对于什么是“正常”和“异常”的运行情况,我们需作出合理设想,例如,你无法选用一个在6A下动作的过流保护器件,而期望你的设计在5.99999A下正常运作,这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余量。如果你的设计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消耗6A电流,你必须选用一个在8A或更高电流下动作的过流保护器件PTC自恢复保险丝。不仅如此,你必须了解最大工作电压、最高环境温度,以及故障电压、故障电流和故障持续时间,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4.必须要清楚任何保护是不可能做到100%的,如果你设计保护一个特定事件,但是总有可能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事件。例如,电信雷电规范所描述的危害比直接雷击要轻微得多,要保护产品防止直接雷击造成的危害是有可能的,但这样做却非常昂贵。

5.在设计开始时就要规划电路保护方案,虽然电路保护器件比过往小了许多,但是在PCB设计完成之后,如果没有充足的空间就不可能添加电路保护器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力/电子产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电路结构和电子产品的物理尺寸变得越来越小,在设计周期的早期进行电路保护设计变得更加重要。电路保护和电子保护器件的选型可能看起来优先级不高,但是应当在前期开始设计,消除设计问题并确保您的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
简单点就选大厂的

网友B(2023-09-28):
选择经常使用的稳定厂家元气件

网友C:
最把稳的就是尽量选一线品牌的。

网友D(2023-10-28):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E: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F: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D: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G: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H:
选择使用稳定厂家元件

网友F: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I: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J: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K:
一般情况下直接根据经验进行选择,经常使用的

网友L:
选择在自己拿手的厂家就好

网友M: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N: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