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短路电压的意义和计算

楼主(2023-07-28):
短路电压(Short Circuit Voltage,SCV)又称开路电压或内阻电压,是变压器的一个重要参数,它是通过短路试验测出的。其测量方法是:将变压器副边短路,原边加电压使电流达到额定值,这时原边所加的电压叫短路电压。那么,短路电压的意义是什么?短路电压又应该如何计算呢?下面本文简单地给大家讲一讲,看完文章**能给广大电气人员一些参考。

▶ 01 什么是短路电压?

▶ 02 短路电压的意义是什么?

▶ 03 短路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
尽量避免短路

网友A(2023-10-28):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楼主: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楼主: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楼主: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楼主: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B: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楼主: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B: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楼主: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