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压电传感器的特点

楼主(2023-07-28):
1、灵敏度高:压电传感器的灵敏度可达到几百mV/kPa,甚至更高。

2、频率响应宽:压电传感器的频率响应范围广,可达几百Hz到几千Hz。

3、温度稳定性好:压电传感器的温度稳定性较好,能够在较大温度范围内保持较高的精度。

4、结构简单:压电传感器的结构相对简单,易于制造和安装。

5、耐冲击性强:压电传感器具有较高的耐冲击性能,适用于恶劣环境下的测量。

6、高分辨率:压电传感器具有较高的分辨率,能够测量较小的压力变化。

网友A(2023-08-31):
压电传感器的结构相对简单

网友B:
总结:性价比高

网友C:
压电传感器传感器性价比高

楼主(2023-10-28):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D: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楼主: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楼主: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楼主: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楼主: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E: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楼主: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E:
不会达到该电压

楼主: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