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电工常用计算公式和常见电气符号

楼主(2023-07-28):
电工常用计算公式

计算所有关于电流,电压,电阻,功率的计算公式
1、串联电路电流和电压有以下几个规律:(如:R1,R2串联)
①电流:I=I1=I2(串联电路中各处的电流相等)
②电压:U=U1+U2(总电压等于各处电压之和)
③电阻:R=R1+R2(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和)如果n个阻值相同的电阻串联,则有R总=nR
2、并联电路电流和电压有以下几个规律:(如:R1,R2并联)
①电流:I=I1+I2(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
②电压:U=U1=U2(干路电压等于各支路电压)
③电阻: (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并联电阻的倒数和)或 。如果n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并联,则有R总= R
注意:并联电路的总电阻比任何一个支路电阻都小。电功计算公式:W=UIt(式中单位W→焦
(J);U→伏(V);I→安(A);t→秒)。
3、利用W=UIt计算电功时注意:
①式中的W、U、I和t是在同一段电路;②计算时单位要统一;③已知任意的三个量都可以求出第四个量。
4、计算电功还可用以下公式:W=I2Rt ;W=Pt;W=UQ(Q是电量);
【电 学 部 分】
1 电流强度:I=Q电量/t
2 电阻:R=ρL/S
3 欧姆定律:I=U/R
4 焦耳定律:
电压=电流*电阻 即U=RI
电阻=电压/电流 即R=U/I
功率=电流*电压 即P=IU
电能=电功率*时间 即W=Pt
符号的意义及其单位
U:电压,V;
R:电阻,Ω;
I:电流,A;
P:功率,W ;
W:电能,J ;
t:时间,S ;
⑴Q=I2Rt普适公式)
⑵Q=UIt=Pt=UQ电量=U2t/R (纯电阻公式)
5串联电路:
⑴I=I1=I2
⑵U=U1+U2
⑶R=R1+R2
⑷U1/U2=R1/R2 (分压公式)
⑸P1/P2=R1/R2
6并联电路:
⑴I=I1+I2
⑵U=U1=U2
⑶1/R=1/R1+ 1/R2 [ R=R1R2/(R1+R2)]
⑷I1/I2=R2/R1(分流公式)
⑸P1/P2=R2/R1
7定值电阻:
⑴I1/I2=U1/U2
⑵P1/P2=I12/I22
⑶P1/P2=U12/U22
8电功:
⑴W=UIt=Pt=UQ (普适公式)
⑵W=I^2Rt=U^2t/R (纯电阻公式)
9电功率:
⑴P=W/t=UI (普适公式)
⑵P=I2^R=U^2/R (纯电阻公式)
电工计算口诀;
(一)简便估算导线载流量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折,铜材升级算.
解释:10mm2以下的铝导线载流量按5A/mm2计算;100mm2以上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A/mm2计算;2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4A/mm2计算;3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3A/mm2计算;70mm2、9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5A/mm2计算;"铜材升级算":例如计算120mm2的铜导线载流量,可以选用150mm2的铝导线,求铝导线的载流量;受温度影响,最后还要乘以0.8或0.9(依地理位置).
(二)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口诀: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例子:视在电流I=视在功率S/1.732﹡10KV=1000KVA/1.732﹡10KV=57.736A
估算I=1000KVA/10KV﹡6/10=60A
(三)粗略校验低压单相电能表准确度的办法
百瓦灯泡接一只,合上开关再计时。
计时同时数转数,记录六分转数值。
电表表盘有一数,千瓦小时盘转数。
该值缩小一百倍,大致等于记录数。
(四)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已知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1KW÷0.22KV*0.76≈1A
已知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4KW÷3KV*0.76≈1A
注: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口诀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
(五)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求算其所载负荷容量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
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
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四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
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
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六)已知小型380V三相笼型电机容量,求供电设备最小容量、负荷开关、保护熔体电流值
直接起动电动机,容量不超十千瓦;
六倍千瓦选开关,五倍千瓦配熔体。
供电设备千伏安,需大三倍千瓦数。
口诀所述的电动机,是小型380V鼠笼型三相电动机,电动机起动电流很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用负荷开关直接起动的电动机容量最大不应超过10kW,一般以4.5kW以下为宜,且开启式负荷开关(胶盖瓷底隔离开关)一般用于5.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封闭式负荷开关(铁壳开关)一般用10kW以下的电动机作不频繁的直接起动。负荷开关均由简易隔离开关闸刀和熔断器或熔体组成,选择额定功率的6倍开关为宜;为了避免电动机起动时的大电流,应当选择额定功率的5倍的熔断器为宜,即额定电流(A);作短路保护的熔体额定电流(A)。最后还要选择适当的电源,电源的输出功率应不小于3倍的额定功率。
(七)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其额定容量
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单相交流焊接变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降压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其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为满足焊接工艺的要求,焊接变压器在短路状态下工作,要求在焊接时具有一定的引弧电压。当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根据P=UI(功率一定,电压与电流成反比)。当电压降到零时(即二次侧短路),二次侧电流也不致过大等等,即焊接变压器具有陡降的外特性,焊接变压器的陡降外特性是靠电抗线圈产生的压降而获得的。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压降,此时空载电压等于二次电压,也就是说焊接变压器空载时与普通变压器空载时相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6%~8%(国家规定空载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10%)。
(八)判断交流电与直流电流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九)巧用电笔进行低压核相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十)巧用电笔判断直流电正负极
电笔判断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
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
说明:
氖管的前端指验电笔笔尖一端,氖管后端指手握的一端,前端明亮为负极,反之为正极。测试时要注意:电源电压为110V及以上;若人与大地绝缘,一只手摸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测电笔,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是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这是根据直流单向流动和电子由负极向正极流动的原理。
(十一)巧用电笔判断直流电源有无接地,正负极接地的区别
变电所直流系数,电笔触及不发亮;
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
若亮靠近手指端,接地故障在负极。
说明: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数,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如果发亮,则说明直流系统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的部位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如果发亮的部位在靠近手指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十二)巧用电笔判断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相线接地故障
星形接法三相线,电笔触及两根亮,
剩余一根亮度弱,该相导线已接地;
若是几乎不见亮, 金属接地的故障。
说明:
电力变压器的二次侧一般都接成Y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三线制系统中,用验电笔触及三根相线时,有两根通常稍亮,而另一根上的亮度要弱一些,则表示这根亮度弱的相线有接地现象,但还不太严重;如果两根很亮,而剩余一根几乎看不见亮,则是这根相线有金属接地故障。
(十三)对电动机配线的口诀
2.5 加三,4 加四 ; 6 后加六,25 五 ;120 导线,配百数
说明:
此口诀是对三相380 伏电动机配线的。导线为铝芯绝缘线(或塑料线)穿管敷设。
先要了解一般电动机容量(千瓦)的排列:
0.8 1.1 1.5 2.2 3 4 5.5 7.5 1O 13 17 22 30 40 55 75 100
“2.5 加三”,表示2.5mm2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2.5 加三”kw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备5.5kw的电动机。
“4加四”,是4mm2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4 加四”kw的电动机。即最大可配8kw(产品只有相近的7.5 kw)的电动机。
“6 后加六”是说,从6mm2开始及以后都能配“加大六”kw的电动机。即6mm2可配12 kw,10mm2可配16 kw,16mm2可配22kw。
“25 五”,是说从25mm2开始,加数由六改变为五了。即25mm2可配30 kw,35mm2可配40 kw,50mm2可配55kw,70mm2可配75kw。
“1 2 0 导线配百数”( 读“百二导线配百数”) 是说电动机大到100kw。导线截面便不是以“加大”的关系来配电动机,而是120mm2的导线反而只能配100kw的电动机了。
(十四)按功率计算电流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解释:
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功率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倍”( 乘2)就是电流(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功率大多为1KW,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瓦为单位的单相220伏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功率大多为1KW,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瓦为单位的380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乘2.5就是电流(安)。
(十五)导体电阻率
导体材料电阻率,欧姆毫方每一米,
长1米,截面积1平方毫米导体的电阻值,摄氏温度为20,
铜铝铁碳依次排,从小到大不用愁。 99条电工口诀简述了常用的电工技术理论、数据、施工操作规程、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等。
(十六)通电直导线和螺线管产生的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
导体通电生磁场,右手判断其方向,
伸手握住直导线,拇指指向流方向,
四指握成一个圈,指尖指向磁方向。
通电导线螺线管,形成磁场有南北,
南极S北极N, 进行判断很简单,
右手握住螺线管,电流方向四指尖,
拇指一端即N极,你说方便不方便。
(十七)阻抗、电抗、感抗、容抗的关系
电感阻流叫感抗,电容阻流叫容抗,
电感、电容相串联,感抗、容抗合电抗,
电阻、电感、电容相串联,电阻、电抗合阻抗,
三者各自为一边,依次排列勾、股、弦,
勾股定理可利用,已知两边求一边。
(十八)电容串并联的有关计算
电容串联值下降,相当板距在加长,
各容倒数再求和,再求倒数总容量。
电容并联值增加,相当板面在增大,
并后容量很好求,各容数值来相加。
想起电阻串并联,电容计算正相反,
电容串联电阻并,电容并联电阻串。
说明:
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容器串联时,相当于绝缘距离加长,因为只有最靠两边的两块极板起作用,又因电容和距离成反比,距离增加,电容下降;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容器并联时,相当于极板的面积增大了,又因电容和面积成正比,面积增加,电容增大。
(十九)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关系
电源一通电压时,电流一时难通达,
切断电源电压断,电流一时难切断,
上述比喻较通俗,电压在前流在后,
两者相差电角度,最大数值九十度。
(二十)三相电源中线电流、相电流和线电压、相电压的定义
三相电压分相、线,火零为相,火火线,
三相电流分相、线,绕组为相,火线线。
对于三相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有相和线之分,分别叫“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线电流”。相电压是指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相电流是指流过每一相绕组的电流,线电流是流过每一条火线的电流。
(二十一)三相平衡负载两种接法的线电压相电压,线电流相电流的关系
电压加在三相端,相压线压咋判断?
负载电压为相压,两电源端压为线。
角接相压等线压,星接相差根号三。
电压加在三相端,相流线流咋判断?
负载电流为相流,电源线内流为线。
星接线流等相流,角接相差根号三。
解释:
当我们画出简单的示意图,就不难看出角接实际上就是两个电阻并联(把两个电阻串联看成为一个总电阻),根据并联电路的特点,相电压等于线电压;当接法为星接时,就可以看成是两个电阻串联(把其中两个并联电阻看成一个总电阻),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只要记住线大于相,因为相电流、相电压均为负载的电流与电压,线电流、线电压为电源两侧的电流与电压。
(二十二)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常用电压用系数,容乘系数得电流,
额定电压四百伏,系数一点四四五,
额定电压六千伏,系数零点零九六,
额定电压一万伏,系数刚好点零六。
注解:
可直接用变压器容量乘以对应的系数,即可得出对应电压等级侧的额定电流。
(二十三)根据变压器额定容量和额定电压选配一、二次熔断器的熔体电流值
配变两侧熔体流,根据容量简单求,
容量单位千伏安,电压单位用千伏。
高压容量除电压,低压乘以一点八,
得出电流单位安,再靠等级减或加。
举例:
三相电力变压器额定容量为315KVA,高压端的额定电压为6KV,低压端的额定电压为400V;
高压侧熔体的额定电流为(315÷6)A=52.5A;低压侧熔体的额定电流为(315×1.8)A=567A
注:选择熔断器的规格,应根据计算值与熔体电流规的差值来决定。
(二十四)根据变压器额定电流选配一、二次熔断器的熔体电流值
配变两侧熔体流,额定电流数倍求,
高压一侧值较大,不同容量不同数。
容量一百及以下,二至三倍额流数,
一百以上要减少,倍数二至一点五,
高压最小有规定,不能小于三安流,
低压不分容量值,一律等于额定值。
(二十五)配电变压器的安装要求
距地最少两米五,落地安装设围障,
障高最少一米八,离开配变点八强,
若是经济能允许,采用箱式更妥当,
除非临时有用途,不宜露天地上放,
室内安装要通风,周围通道要适当。

网友A:
可以详细讲讲tt系统tn系统以及it系统吗

网友B:
pcb板子上的电流值和布线宽度怎么算的呢

网友C:
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估算线路上的感抗和容抗呢

网友D:
我们现在还提倡使用自耦变压器吗

网友E:
请问我们可以使用什么电路来模拟电机呢

网友F:
三相和单相的功率电压电流之间是个什么换算关系 功率因数如何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