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时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3-07-28):
一、贴片失败,如果无法找到元器件,可以考虑下列因素进行检查并处理。
  ①用于SMT贴片时的高度是不合适的。由于元件厚度或z轴高度的设定误差,应当根据检查后的实际值进行校正。
  ②拾片坐标不适当。这可能是因为供料器的供料中心没有调整好,应重新调整供料器。
  ③编织物进料器的塑料膜没撕开,通常都是由于卷带没有安装到位或卷带轮松紧不合适造成的,所以供料器须重新调整。
  ④如果吸嘴堵塞,清洁吸嘴。
  ⑤有污垢或在吸嘴的端面裂纹,从而引起空气泄漏。
  ⑥不同类型的吸嘴是合适的。如果孔太大,就会造成漏气。如果孔太小,会引起吸力不足。
  ⑦如果空气压力不够或者空气路径被阻挡,检查是否空气通路泄漏,增加空气压力或疏通空气路径。
二、丢片、弃片频繁。可以考虑通过一下因素排查,并进行处理。
①图像处理不准确,需重新照图。
②元器件引脚变形。
③元器件尺寸,形状和颜色不一致。用于管装和托盘组件,可将弃件集中起来,重新照图。
④如果发现吸嘴堵塞,及时对吸嘴进行清洁。
⑤吸嘴端面有焊膏或其他污物,造成漏气。
⑥吸嘴端面有裂纹或者损坏,造成漏气。

楼主:
如果空气压力不够或者空气路径被阻挡,检查是否空气通路泄漏,增加空气压力或疏通空气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