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IC的VCC入口串联一个小电阻

楼主(2023-07-28):
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芯片的电源入口处不是直接接入直流电源,而是在VCC入口串联一个几十欧姆的小电阻,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示意图

解 答

1)假设没有这个电阻R1,当芯片击穿后,芯片内部的VCC引脚跟GND短路,VCC引脚又直接跟电源15V连接,15V就会被直接拉到地,造成电源的损坏。

2)接上电阻R1,当芯片被击穿后,15V电压就不会直接被拉到地,所以这个电阻的作用是防止芯片击穿后电源短路,起到保护电源的作用。

3)当15V电压突然波动比较大,瞬间产生一个大的脉冲电压时,由于电阻R1的存在,它可以起到分压作用,减小输入到芯片的电压,起到保护芯片的作用。

注意:电阻R1串接在15V和芯片之间,本身会产生一定的压降,所以这个电阻不能太大,一般取值在几十欧姆。

网友A(点评):
看样子相当于创可贴。

楼主:
电阻R1串接在15V和芯片之间,本身会产生一定的压降,所以这个电阻不能太大,一般取值在几十欧姆。

网友B:
第一条,防止电源短路,不正确。
第二条,和第一条重复,不知道为什么要重复,楼主表啥意思?
第三条,分压,这个就更不对了。

所以硬件这个东西,看起来谁都能说一段,其实真的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防止电源短路,不正确。
第二条,和第一条重复,不知道为什么要重复,楼主表啥意思?
第三条,分压 ...

那你说个正确的让我们知道知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个正确的让我们知道知道啊

大多数时候不需要这个电阻,纯属浪费。很多人只是抄了别人的电路,自己也不知道为啥要。说白了,至少调试的时候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