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二极管命名法则以及选型指南

楼主(2023-07-28):
VS二极管用于瞬间突波浪涌之抑制,与受保护器件并联。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TVS对受保护线路呈高阻抗状态,当瞬间电压超过其击穿电压时,TVS就提供一个低阻抗的路径予瞬间电流。使得流向被保护元器件的瞬间电流转而分流到TVS二极管,而受保护元器件两端的电压被限制在TVS两端的箝制电压(Clamping Voltage)。当这个过压条件消失后,TVS二极管又将恢复到高阻抗状态。
TVS管的型号由三部分组成:系列名+电压值+单/双向符号
系列名代表不同的峰值脉冲功率和封装形式
① SMAJ、SMBJ、SMCJ、SMDJ表示贴片封装:分别代表的峰值脉冲功率为400W、600W、1500W和3000W;
② 其它系列名表示同轴引线封装:P4KE为400W、P6KE为600W、1.5KE为1500W,SA为500W、3KP为3000W,其余类推(型号名KP或KPA前面的数字表示kW数)。
系列名后的数字代表击穿电压标称值或反向断态电压值
① P4KE、P6KE、1.5KE系列中代表击穿电压标称值(VBR);
② 其它系列中代表反向断态电压值(VRWM)。
A表示单向,CA表示双向。
注意:SAC(500W)、LCE (1500W)系列是低电容的TVS管,只有单向,没有双向。

选型
●最大箝位电压VC要小于电路允许的最大安全电压。
●截止电压VRWM大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一般可以选择VRWM等于或者略大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
●额定的最大脉冲功率(TVS参数中给出) PM要大于最大瞬态浪涌功率。
●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还必须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C的TVS器件。当信号频率或传输速率较高时,应选用低电容系列的管子。
●根据用途选用TVS的极性及封装结构。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较为合理;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