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哪位大佬用过这种芯片,求告知具体型号

楼主(2023-07-28):
只知道是用来驱动冷光线的,冷光线接在芯片的6和7上面,哪位大佬用过的话,求告知。

网友A:
估计电路没抄好,一般会有电感(或自耦变压器)和二极管用于升压。
芯片可能是PIC12C5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路没抄好,一般会有电感(或自耦变压器)和二极管用于升压。
芯片可能是PIC12C508。 ...

这个型号是PIC的单片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是PIC的单片机吧,

对

网友B:
现在有技术吗?357输出3和4能控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