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板内两个CPU通过SGMII通讯,可以不要PHY吗?

楼主(2023-07-28):
如题所示,现在有个电路板上需要放置3个处理器CPU、

三个之间需要高速通讯,是否可以采用SGMII直接互联。

没找到相关资料 - -

网友A:
如果是标准SGMII,可以不要PHY,注意对比接口电平是否相同,同时看一下芯片建议的外围电路是否需要隔直电容,
建议TX、RX上预留隔直电容和上下拉电阻的位置。
如果是同一厂家的芯片,一般都可以的。
SGMII自己带CDR,一般不需要时钟同步信号
但是注意SGMII驱动能力有限,走线不要太长,注意信号不要跨分割参考层

网友B:
3个肯定是上个交换机芯片呗。

网友C:
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具体细节差异,有的可能会有电平等问题。

网友D:
可以。有相关资料。找到给你

网友D:
搜索PHYless connection 有介绍成功的,不提供资料

网友E:
这个还可以这么玩呀

网友F:
两个没问题,三个咋整?拓普结构?

@micky_xie :每个处理器两个SGMII啊肯定。
@huarana :两个tx同时发送咋办?
@huarana :每个处理器有两个SGMII?
俩俩互联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两个没问题,三个咋整?拓普结构?

相信你也没见过3个经过phy和变压器后的以太网接到一起吧?怎么也得经过hub才行。

网友H:
弄过两个的,没弄过三个的,我的认知里,三个是不能直连的,上个hub吧

肯定是两个啊,三个也是两两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