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ubeMX+ADC采集直流

楼主(2023-07-28):
STM32F103+CubeMX+ADC采集直流前言

本文主要讲解如何使用单片机的内部ADC去采集直流量。需要对ADC和cubemx有一定的使用经历。

所需工具:

  • 开发板:STM32F103C8T6
  • STM32CubeMX
  • IDE: Keil-MDK
ADC简介
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即模拟-数字转换器,可以将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字信号,进而使用数字电路进行处理,称之为数字信号处理。

STM32F103C8T6拥有2个内部ADC,分辨位数12位。单个ADC采样率最高可以达到1M,双ADC交错模式下可以达到2M。每个ADC共用多达16路通道。在电赛中,一般一个ADC开一个通道,两个通道的采样可以应对大部分的问题。一般开发板的内部ADC可以测量0-3.3V。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四臂西瓜」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4022877/article/details/121863450

楼主:
工程建立
时钟配置

楼主:
配置ADC

使能ADC
可以从图中看出,ADC的通道0引脚是PA0。

下面的配置默认即可。目前不涉及他们的使用。每个选项的具体含义如下,后面用到后,会过来方便查找。

ADCs_Common_Settings:
Independent mod 独立 ADC 模式,当使用一个 ADC 时是独立模式,使用两个 ADC 时是双模式。

楼主:
ADC_Settings
Data Alignment:
Right alignment 转换结果数据右对齐,一般我们选择右对齐模式。
Left alignment 转换结果数据左对齐。
Scan Conversion Mode:
Disabled 禁止扫描模式。如果是单通道 AD 转换使用 DISABLE。
Enabled 开启扫描模式。如果是多通道 AD 转换使用 ENABLE。
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Disabled 单次转换。转换一次后停止需要手动控制才重新启动转换。
Enabled 自动连续转换。
DiscontinuousConvMode:
Disabled 禁止间断模式。这个在需要考虑功耗问题的产品中很有必要,也就是在某个事件触发下,开启转换。
Enabled 开启间断模式。

楼主:
ADC_Regular_ConversionMode:
Enable Regular Conversions 是否使能规则转换。
Number Of Conversion ADC转换通道数目,有几个写几个就行。
External Trigger Conversion Source 外部触发选择。这个有多个选择,支持定时器和软件触发。

楼主:
Rank
Channel ADC转换通道
Sampling Time 采样周期选择,采样周期越短,ADC 转换数据输出周期就越短但数据精度也越低,采样周期越长,ADC 转换数据输出周期就越长同时数据精度越高。

楼主:
ADC_Injected_ConversionMode:
Enable Injected Conversions 是否使能注入转换。注入通道只有在规则通道存在时才会出现。目前用不到。

楼主:
WatchDog:
Enable Analog WatchDog Mode 是否使能模拟看门狗中断。当被 ADC 转换的模拟电压低于低阈值或者高于高阈值时,就会产生中断。
时钟树报错
没有碰到可以忽略

楼主:
点开时钟树可以看到是ADC的时钟配置不对,产生这个的原因是我们最一开始配置时钟时,ADC的时钟没有开启。当开启ADC后,时钟分频过后ADC的时钟超过14M(这个14M上限可以在STM32中文参考手册里查到)。

楼主:
我们这里只需要更改分频系数即可,把4改成6或者8就可以。

楼主:
时钟树报错

楼主:
改正后的时钟树
配置串口

楼主:
代码生成
命名工程,指明位置

楼主:
代码编写
首先配置串口重定向

#include <stdio.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uint8_t ch = 0;
  HAL_UART_Receive(&huart1, &ch, 1, 0xffff);
  return ch;
}

楼主:
在mian.c里面包含stdio.h头文件,mian.c里面就可以printf了。

#include <stdio.h>

楼主:
先定义一个无符号16位变量

  1. /* Private variables ---------------------------------------------------------*/

  2. /* USER CODE BEGIN PV */
  3. uint16_t ADC_Value; //定义一个变量,存放ADC返回的值
  4. /* USER CODE END PV */

楼主:
接着书写单次采集程序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校准

HAL_ADC_Start(&hadc1);                 //启动ADC转换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50); //等待ADC1转换完毕,这里最多等待50ms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获取ADC的值,结果存放在ADC_Value里面
  printf("ADC value is %d\n", ADC_Value);
  printf("ADC actural value is %.2f\n", ADC_Value * 3.3 / 4095);

楼主:
硬件连接

楼主:
示例工程里,我加入了UART的初始化以及对应的串口重定向和DEBUG功能。

楼主:
运行结果
烧录代码后如果没有设置下载后自动复位,记得给单片机硬件复位

楼主:
ADC返回给单片机的数值是4095,我们转换到实际的电压值,对应着

楼主:
练习
我们知道ADC精度有限,实际采集到的直流值会有波动,尝试使用取均值来提高测量精度,。对比10个数取平均,和1000个数取平均,测到的直流值之间的差别。

加深对均值滤波和精度的概念

楼主:
如果你会定时器中断,尝试配合定时器中断实现一个100hz采样率的采样,也就是定义一个100hz的定时器中断,在每一次中断里面采集一次数据,这样去测量1hz的正弦信号,当测满100个点后,把数据打印出来,查看波形。

对采样率有一定的理解

楼主:
在练习2的基础上,将采样率从100hz提高到1k,在提高到10k,观察效果。如果发现采样率比实际的低,思考为什么。答案会在后续采集交流的文章中揭晓。

对中断方式控制的采样率上限有一定的感受。对处理的速度有一定的概念,做了这个练习,相信你在学习采集交流部分的DMA操作,会有比别人更加深刻的感悟,领略硬件的速度与软件的灵活。

网友A(2023-09-09):
在选择转换精度时,应根据所需的测量精度和系统性能来平衡。

网友B:
在使用ADC之前,需要先进行初始化,包括设置ADC模式、初始化ADC参数、设置ADC中断等。

网友C:
通过STM32向ADC发送采样命令,可以使用简单的算法,如按照一定的采样频率采样,或者使用更复杂的算法,如使用缓存和同步等方式实现。

网友D:
通过DMA模式,ADC可以直接将采样结果传输到内存中,而不需要通过CPU的干预。在配置DMA模式时,应考虑DMA通道的数量、优先级和触发方式等因素。

网友E:
在进行模拟输入的数据滤波时,需要注意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滤波器的类型等参数。这将有助于减少输入信号的噪声,提高数据质量。

网友F:
stm32f103rct6的adc有多少通道

网友G:
在进行ADC直流采集时,应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tm32f103rct6的adc有多少通道

18个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两个阻值相等分压

网友I:
在CubeMX中设置ADC的参数,包括采样频率、采样位数、采样模式等。

网友J:
单个ADC采样率最高可以达到1M,双ADC交错模式下可以达到2M。

网友K:
直流采集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较高,确保供电电源稳定,避免干扰或波动对采集结果产生影响。

网友L:
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模数转换过程。根据被采集信号的特性,设置合适的采样时间,避免信号失真或采样不准确。

网友M:
官方提供的示例代码,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和配置ADC模块的相关参数和功能。

网友N:
在使用ADC时,需要确保正确配置ADC。这包括设置ADC时钟的来源 ,以及设置ADC的输入范围

网友O:
STM32F103 各个版本的芯片的ADC的参考电压是多少

网友P:
采集到的数据可以通过中断或DMA方式传输到内存或外设进行进一步处理和存储。

网友Q:
电赛有些题目根本就用不到多大性能啊

网友R:
在进行高速、大量直流采集时,应使用DMA模式来减轻CPU的负担。

网友S:
STM32F103 ADC 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T:
在直流采集场景下,应选择与待测电源相连的引脚,并将其配置为模拟输入通道。此外,应考虑选择具有较低噪声和漂移的引脚,以确保精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U:
STM32F103有多个ADC

网友V:
引用 楼主:
在mian.c里面包含stdio.h头文件,mian.c里面就可以printf了。

#include

不是还得重定向嘛

网友W(2024-05-16):
其中一些问题根本不需要太多的性能

网友X(2024-09-21):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Y: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Z: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AA: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AB: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AC: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AD: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AE: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AF: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AG: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