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代码只占了空间的一半,但还是报溢出错误,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3-07-28):
我选的是有128K空间的mcu。目前写的代码只有53K左右,但已经报溢出错误了,请问有可能是怎么回事呢?

目前报错: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1'02d1 bytes (max align 0x4) in <[0x0-0x1'0000]>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ff41).

这个总代码量应该是只有50多K的空间吧?

程序的基本框架是拿官方的框架直接移值过来的,应该不会发生容量的设置错误吧.....?
拿的是官方的BSP包移植过来

虽然目前压缩了一下代码勉强过了错误,但怎么想这也没道理的阿.....代码才点空间的一半,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呢?(还是我看的数值不对?)

楼主:
现在看明白一些,应该是53+13>64K刚好接近那个0x10000的设定,所以报错了。

但还是没达到芯片的容量值阿......

楼主:
继续研究.map文件,设定确实只有0-0x10000那么多。
但官方写的是0-0x1FFFF的阿,到底是那里设置数据出错了.....捉狂了......
(再细看连SRAM的空间分配也不对阿......)

楼主:
靠!是icf文件设置问题,到底为什么设定值这么小?

@xch :有道理
xch
所以说得解放台湾

网友A:
楼主,你在keil里面的MCU型号是不是选错了?

网友B:
和程序代码大小没关系,还是软件上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keil里面的MCU型号是不是选错了?

没,我用的是IAR软件。上面的默认文件全是官方自带的库文件,所以我一直没怀疑这事,结果一查才发现这里设置错了......

网友C:
之後bsp会用nulink 内建的icf档

网友D:
程序逻辑错误

网友E:
单片机芯片可能存在损坏或错误的焊接,导致内存访问错误。

网友F:
须占 RAM 空间,RAM 就溢出了

网友G:
代码的全局变量太多或全局的数组太大导致程序编译后RAM溢出

网友D:
溢出错误还可能与编译器或链接器的配置有关。

网友H:
代码中存在未使用的变量或函数,导致编译出的程序过大,超出了单片机的存储空间。

网友I:
除了代码空间,单片机还有数据存储空间

网友J:
即使代码本身只占用了一半的空间,但代码中可能存在错误,导致溢出错误。

网友K:
溢出错误可能与硬件问题有关。

网友L:
如果使用的堆栈空间超过了可用的堆栈大小,就会发生堆栈溢出错误

网友M:
即使代码占用的Flash空间较小,但如果数据占用的RAM空间超过了可用的RAM大小,仍然可能导致溢出错误。

网友N:
代码中是否使用了过多的变量或数组,并确保合理地管理内存。

网友F:
使用了大量的局部变量,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O:
可以检查代码中是否有大量的全局变量、数组或递归函数

网友:
如果数据量超过了可用的RAM空间,就会导致溢出错误。

网友P:
程序中的变量或数据结构没有合理地分配内存空间,导致内存不足,从而出现溢出错误。

网友Q:
可能因达到存储器的物理限制而导致溢出错误

网友R:
即使代码本身只占用了一半的空间,但数据区或堆栈区可能已经占用了剩余的空间,导致溢出错误。

网友S:
编程序有问题

网友T:
代码中存在重复定义的变量或函数,导致程序出现重复代码,超出了单片机的存储空间。避免溢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