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检测不到MCU板芯片

楼主(2023-07-28):
LKS081开发板上电以后,ST-link检测不到芯片,并且Flash Download中的Reset and Run勾选上以后,关闭选项卡再打开又回到原先没有勾选的状态,请问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st-link只能用于st的芯片啊,这是凌鸥

楼主(点评):
那凌欧用啥呢

网友B:
1、只要支持SWD协议的凌鸥都可以使用。ST-LINK使用下载器选择ST-LINK。注意检查接线还有STLINK驱动检测一下是否安装。
2、选择Reset and Run等选择完后,如图片下方的确定也要点击一下,要不然配置不会保存。

网友C:
重新插拔一下usb,重新给 硬件板子上电

网友D:
重新插拔芯片

网友E:
检查连接器和线缆是否正确插入,并确保连接稳定。

网友F:
ST-Link使用JTAG或SWD接口进行连接。

网友G:
在使用ST-Link之前,需要安装驱动程序以支持与MCU板的通信。

网友H:
问题可能出在MCU板芯片或其它硬件组件上。

网友I:
检查电源连接,确保电源电压和电流满足MCU的要求

网友J:
在使用的软件工具链(如Keil、IAR等)支持选择ST-Link的连接方式

网友K:
有些MCU板可能需要外部电源或者电池供电。

网友L:
尝试使用其他USB端口或USB线缆。

网友M:
ST Link是否损坏

网友N:
在调试软件中,选择正确的接口(JTAG或SWD)和目标MCU型号。

网友O:
没有识别到ST-link的驱动。

网友P:
检查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到对应的引脚,确保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Q:
重新开一下软件环境,重启下电脑,或者换个usb口。这

网友R:
计算机上安装了适当的ST-Link驱动程序。

网友S:
可能存在硬件故障。

网友T:
确认ST-Link本身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U:
可以使用ST-Link固件升级工具来检查并升级固件。

网友V:
在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上找到适用于您的ST-Link版本的驱动程序。

网友W:
MCU板可能需要通过跳线或配置寄存器设置来启用调试功能。

网友X:
检查电源连接和电源线是否正常,以及电源是否足够稳定。

网友Y:
超时无应答与计算机有关。

网友Z:
检查MCU板上的元件和连接,确保没有损坏或焊接问题。

网友AA:
可以从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ST-Link驱动程序。

网友AB:

可以使用ST-Link固件升级工具来检查并升级固件。

网友A(2023-09-08):
引用 网友B:
1、只要支持SWD协议的凌鸥都可以使用。ST-LINK使用下载器选择ST-LINK。注意检查接线还有STLINK驱动检测一下 ...

st-link也可以仿真凌鸥?

网友AC:
引用 网友A:
st-link只能用于st的芯片啊,这是凌鸥

正解

网友AD:
当然了,ST的属于ST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A:
st-link只能用于st的芯片啊,这是凌鸥

是的

网友AF(2023-10-09):
问题可能出在MCU板芯片或其他硬件组件上。

网友AG:
查抄连接器以及线缆是不是精确插入,并确保毗连不乱。

网友AH:
尝试使用不同的USB端口或USB电缆。

网友AI:
在使用st link之前,必须安装驱动程序以支持与MCU板的通信。

网友AJ:
st和link损坏了吗

网友AK:
检查电源连接,确保电源电压和电流符合单片机的要求

网友AL:
ST链接使用jtag或swd接口连接。

网友AM:
重新启动软件环境、重新启动计算机或切换到USB接口

网友AN:
某些MCU板可能需要外部电源或电池供电。

网友AO(2023-11-14):
计算机上安装了适当的st链接驱动程序。

网友AP:
检查电源连接和电源线是否正常,以及电源是否足够稳定

网友AQ(2024-02-07):
在调试软件中,选择正确的接口(jtag或swd)和目标MCU型号。

网友AR(2024-03-11):
stlink应该也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