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容值够不够?

楼主(2023-07-28):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考虑以下几个条件
1,需要的纹波电压
这个根据具体要应用的标准
2,电容的损耗
寿命问题
3,成本
4,结构
一般情况下,电解电容体积会比较大

网友B:
不够。
高温会烧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够。
高温会烧了电容

还请具体说说看,或者这种情况下的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请具体说说看,或者这种情况下的计算方法?谢谢!

得另外使用一堆加起来有1uF合适的高频电容滤除开关电流纹波。100HZ 低频纹波电流靠330u滤除,够不够不知道。使用 330uFx2 大约残留有30Vpp 低频纹波吧。
330uF 电容也必须用低损耗的。浅蓝色的不能用,它一点电流就发热。
电解电容器怕高温。开关电源环境可能就是高温。自身也发热。
另外,如果负载是个脉冲电流。电容还得另外考虑额外的纹波电流损耗。

所以得筹情斟酌斟酌。不是光想着一个容量。一般 3x220uF 比2x330要安全些。

电源设计是个工程。得有测试数据后再调整。

网友B:
听说过去南京的一大批路灯就6个月不到全都完蛋。LED 电源中的电解电容器全都烧开水了。它把200W LED的发热差不多全都导入电源机壳中了。

网友A(点评):
估计就没有验证过高温特性 采购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另外使用一堆加起来有1uF合适的高频电容滤除开关电流纹波。100HZ 低频纹波电流靠330u滤除,够不够不知 ...

收到,谢谢坛友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坛友赐教。

对不起。纹波电压只有15V 左右。30V是我按照200V输出计算。如果电压翻倍,电流小一倍,纹波也小一半。因为你用的是耐压450V的。可能是输出40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另外使用一堆加起来有1uF合适的高频电容滤除开关电流纹波。100HZ 低频纹波电流靠330u滤除,够不够不知 ...

一般 3x220uF 比2x330要安全些;这个不太理解,还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 3x220uF 比2x330要安全些;这个不太理解,还请指教?

电容内部温升因素影响工作寿命。数据手册中的电容寿命有温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