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verilog仿真文件数组初始化出错

楼主(2023-07-28):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一个always模块对数组进行初始化;
alway@(posedge clk)
if (rst == 1'b1)
begin
data[0]<=32'd1234;
data[1]<=32'd1111;
data[2]<=32'd2222;
data[3]<=32'd3333;
end
else
....

楼主(2023-10-28):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一个always模块对数组进行初始化;
alway@(posedge clk)
if (rst == 1'b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