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Ckit3.5+仿真烧录器供电和电源供电

楼主(2023-07-29):
    我使用的是MPLAB X IDE开发环境,使用的PCkit3.5+仿真烧录器,烧录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提示编程完成了!

楼主:
现在用仿真器供电,不在仿真模式下,发现功能是可以的;
然后拔掉仿真器,用电源供电,小灯只是亮(是正常的),但是去按按键,发现就调节不了小灯了,和原有功能就不一样了;
分别用万用表点了一下按键,两种供电按键都是有效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供电方式不同,不知道为什么功能不能用?求大神回复。

网友A:
试试开启电源延时启动那个选项吧,KIT3.5严格上来说,供电能力比较弱,按理它供电不正常,电源供电正常才对,你现在是反过来了,可以考虑是不是上电延时的问题,修改选项字中电源启动选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开启电源延时启动那个选项吧,KIT3.5严格上来说,供电能力比较弱,按理它供电不正常,电源供电正常才对 ...

谢谢大佬回复,现在排查出来问题了,是仿真器的数据线引脚和我需要控制小灯的引脚冲突了,RA0;那么是使用这个数据线IO口需要额外的注意事项吗?大佬。

网友A:
所以我一般是操作LATA寄存器,而不是PORTA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