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ISP必须使用CH340?

楼主(2023-07-29):
     如题,开发板上自带的是CH340芯片。但是后期产品上需要使用RS232芯片。但使用RS232芯片,握手100%失败就没有成功过。
     还有,当初拿到开发板,也是不能握手的。后面联系技术支持,修改上位机版本为V3.36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解释为CH340芯片版本不一样,需要做调整。

     所以,RS232不行,CH340又有版本的兼容问题,这该怎么办?

网友A:
换其他usb芯片

网友B:
那个厂家的什么型号的MCU?对串口支持这么差么?

网友C:
当然也可用其它类似USB转串口

网友D:
具体使用哪种接口以及是否需要使用CH340芯片

网友E:
不一定,CH340是一种常用的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F:
CH340G芯片也可以作为ISP编程器

网友G:
并不一定需要使用CH340芯片。

网友H:
具体使用哪种接口取决于目标设备的规格和要求。

网友I:
CH340是一种常见的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J:
ISP即集成式编程,是一种编程方式。除了CH340,ISP还可以使用其他芯片完成编程

网友K:
CP2102FT232之类的

网友L:
在选择USB转串口芯片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例如成本、性能

网友M:
ISP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USB转串口芯片,而不一定非要使用CH340不可。

网友F:
ISP不必须使用CH3401

网友N:
CH340芯片可以用于连接计算机和目标设备,并通过ISP方式进行编程。

网友O:
并非所有的ISP都需要CH340芯片。

网友P(2023-11-30):
还是得看下载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写数据用USB的话就得相关的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