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外设系列—OLED

楼主(2023-07-29):
一、OLED简介
OLED是开发时常用的显示器件,这里介绍的是0.96寸的四针脚OLED,IIC控制。

楼主:
二、数据手册分析
2.1 供电电压
供电电压介绍
供电电压在3V~5V,用3.3V即可。

楼主:
2.2 引脚定义

楼主:
2.3 原理图介绍
OLED原理图
I2C通信接口由从地址位DC、I2C总线数据信号SDA(输出SDAOUT/D2输出,SDAIN/D1输入)和I2C总线时钟信号SCL(D0)组成。数据信号和时钟信号都必须连接到上拉电阻器上。

楼主:
从属地址位(SA0)必须在通过I2C总线传输或接收任何信息之前,先识别该从属地址。设备将响应从地址,后面是从地址位(“SA0”位)和读/写选择位(“R/W#”,具有以下字节格式的位)

“SA0”位为从属地址提供了一个扩展位。可以选择“0111100”或“0111101”作为OLED的从属地址。D/C# pin作为SA0进行从属地址的选择”。“收发#”位用于确定I2c总线接口的操作模式。R/W#=1,它处于读取模式。R/W#=0,它处于写模式。

楼主:
2.4 数据手册程序
数据手册中会给出一些底层程序,可以通过这写程序快速的了解到如何使用。后面的程序设计中会详细介绍这部分,这里就不再做介绍了。

楼主:
三、IIC通信
3.1 什么是IIC
IIC(Inter-Integrated Circuit)其实是IICBus简称,中文是集成电路总线,它是一种串行通信总线,使用多主从架构,由飞利浦公司在1980年代为了让主板、嵌入式系统或手机用以连接低速周边设备而发展。IIC支持一主多从,主机通过寻址的方式呼叫从机,然后进行数据传输。

I2C串行总线一般有两根信号线,一根是双向的数据线SDA,另一根是时钟线SCL。所有从设备的SDA和SLK都接到总线上。

楼主:
3.2 IIC通信协议
IIC协议中有两种帧,一种是地址帧,用来寻找从设备。一种是数据帧,用来作主从机之间的数据交互。IIC协议还规定了起始信号,终止信号和应答信号。

空闲状态
I2C总线总线的SDA和SCL两条信号线同时处于高电平时,规定为总线的空闲状态。此时各个器件的输出级场效应管均处在截止状态,即释放总线,由两条信号线各自的上拉电阻把电平拉高。
起始信号
SCL为高电平期间,SDA信号线由高电平向低电平的变化表示起始信号
终止信号
SCL为高电平期间,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变化表示终止信号

楼主:
起始信号和终止信号都是由主机发送的,起始信号产生之后,总线处于被占用的状态,在终止信号产生之后,总线就处于空闲状态。

当从机接收完一帧时,会发送一个应答信号。应答信号为低电平时,规定为有效应答(ACK,简称应答位),表示接收器已经成功地接受了该字节应答位为高电平时,规定为非应答信号(NACK),一般表示接收器接收该字节没有成功。

IIC通信协议有自己的数据格式,每一个字节必须保证是8bit长度。数据传送时,先传送最高位,每一个被传送的字节后面都必须跟随1bit的应答位(即每一帧数据一共有9bit)。

楼主:
3.3 IIC主从通信过程
3.3.1 写入数据
主设备往从设备写入数据需要有下面的过程

主设备发送一个起始信号(START)
主设备在数据线上广播从设备地址
确定数据传输方向(R/W)
等待从设备应答信号(ACK)
主设备发送数据到从设备,从设备接收到后,会返回给主设备一个应答信号,直到主设备发送完数据,或者从设备返回一个NACK信号,表示从设备不再接收数据
数据发送完毕,主设备发送终止信号(STOP)

楼主:
3.3.2 读取数据
主设备发送起始信号(START)
主设备在数据线上广播从设备地址
确定数据传输方向(R/W)
等待从设备应答信号(ACK)
从机向主机发送需要读取的数据
主设备每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后面就会跟着向从设备发送一个应答信号
接收完最后一个数据后,主机会发送一个无效应答信号(NACK)
主设备发送终止信号,数据读取完毕

楼主:
四、OLED程序设计
4.1 OLED初始化
OLED初始化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初始化STM32的GPIO,另一部分是根据数据手册提供的程序初始化OLED。STM32F103ZET6提供了两个IIC接口
实际使用软件模拟IIC时,使用任意的GPIO即可,不必要使用上面规定的IIC引脚。这里只是使用了IIC1的引脚而已。

楼主:
首先是数据手册提供的IIC相关函数
/*
*==============================================================================
*函数名称:IIC_delay
*函数功能:IIC延时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  注:数据手册提供
*==============================================================================
*/
void IIC_delay (void)
{
        u8 t = 1;
        while (t--);
}
/*
*==============================================================================
*函数名称:I2C_Start
*函数功能:IIC起始信号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  注:数据手册提供
*==============================================================================
*/
void I2C_Start (void)
{
        OLED_SDA_Set();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DA_Clr();
        IIC_delay();
        OLED_SCL_Clr();
        IIC_delay();
}
/*
*==============================================================================
*函数名称:I2C_Stop
*函数功能:IIC终止信号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  注:数据手册提供
*==============================================================================
*/
void I2C_Stop (void)
{
        OLED_SDA_Clr();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DA_Set();
}
/*
*==============================================================================
*函数名称:I2C_WaitAck
*函数功能:IIC等待应答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  注:数据手册提供
*==============================================================================
*/
void I2C_WaitAck (void)
{
        OLED_SDA_Set();
        IIC_delay();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CL_Clr();
        IIC_delay();
}
/*
*==============================================================================
*函数名称:Send_Byte
*函数功能:写入一个字节
*输入参数:dat:需要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无
*备  注:数据手册提供
*==============================================================================
*/
void Send_Byte (u8 dat)
{
        u8 i;

        for (i = 0;i < 8;i ++)
        {
                // 发送数据时,从高位依次写入
                if (dat & 0x80)
                {
                        OLED_SDA_Set();
                }
                else
                {
                        OLED_SDA_Clr();
                }
                IIC_delay();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CL_Clr();

                // dat左移1位
                dat <<= 1;
        }
}
/*
*==============================================================================
*函数名称:OLED_WR_Byte
*函数功能:IIC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输入参数:dat:要发送的数据;mode:0是指令,1是数据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OLED_WR_Byte (u8 dat,u8 mode)
{
        I2C_Start();
        Send_Byte(0x78);   // 寻址
        I2C_WaitAck();

        // 发送数据
        if (mode)
        {
                Send_Byte(0x40);
        }
        // 发送指令
        else
        {
                Send_Byte(0x00);
        }
        I2C_WaitAck();
        Send_Byte(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
*==============================================================================
*函数名称:Drv_Oled_Init
*函数功能:初始化OLED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Drv_Oled_Init (void)
{
        // 结构体定义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初始化GPIO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全部拉高,IIC处于空闲状态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 GPIO_Pin_7);

        // 根据数据手册提供的例程,初始化OLED
        delay_ms(200);   // 延时200ms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楼主:
下面是相关宏定义
// SCL
#define OLED_SCL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fine OLED_SCL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 SDA
#define OLED_SDA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fine OLED_SDA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楼主:
4.2 OLED控制函数编写
数据手册中提供了一些指令,在编写OLED控制函数时可以参考。

楼主:
4.2.1 OLED显示开/关程序
根据数据手册描述,发送指令“1010 111x0”,其中x0为0时,显示关闭,x0为1时,显示开启。因此,显示开关程序如下
/*
*==============================================================================
*函数名称:Med_Oled_Display_On
*函数功能:开启OLED显示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Med_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 设置充电泵启用/禁用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 设置(0x10)禁用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 DISPLAY ON
}
/*
*==============================================================================
*函数名称:Med_Oled_Display_Off
*函数功能:关闭OLED显示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 设置充电泵启用/禁用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 设置高列地址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 DISPLAY OFF
}

楼主:
4.2.2 OLED显示一组汉字程序
想要显示汉字,需要先创建字库。汉字取模使用PCtoLCD2002完美版,取模时的配置已经标注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定义
struct Cn16CharTypeDef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
        unsigned char Msk[32];   // 点阵码数据(16*16/8)
};

// 汉字取模要求
// 阴码,逆向,列行式,16X16
struct Cn16CharTypeDef const CnChar16x16[]=
{
"太",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80,0x80,0x40,0x20,0x10,0x0C,0x13,0x6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80,0x00,/*"太",0*/

"陈",0x00,0xFE,0x22,0x5A,0x86,0x08,0x88,0x68,0x18,0x0F,0xE8,0x08,0x08,0x08,0x08,0x00,
0x00,0xFF,0x04,0x08,0x07,0x20,0x11,0x0D,0x41,0x81,0x7F,0x01,0x05,0x09,0x30,0x00,/*"陈",1*/

"抱",0x10,0x10,0x10,0xFF,0x90,0x20,0x10,0xEC,0x27,0x24,0x24,0xE4,0x04,0xFC,0x00,0x00,
0x02,0x42,0x81,0x7F,0x00,0x00,0x00,0x3F,0x42,0x42,0x4A,0x53,0x48,0x47,0x70,0x00,/*"抱",2*/

"不",0x00,0x02,0x02,0x02,0x02,0x82,0x42,0xF2,0x0E,0x42,0x82,0x02,0x02,0x02,0x00,0x00,
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1,0x02,0x0C,0x00,0x00,/*"不",3*/

"动",0x40,0x44,0xC4,0x44,0x44,0x44,0x4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F0,0x00,0x00,
0x10,0x3C,0x13,0x10,0x14,0xB8,0x40,0x30,0x0E,0x01,0x40,0x80,0x40,0x3F,0x00,0x00,/*"动",4*/

};

楼主:
汉字显示函数如下

/*
*==============================================================================
*函数名称:Med_Oled_ShowCHinese16x16
*函数功能:显示一组16*16的汉字
*输入参数:x:横坐标;y:纵坐标(0~3);cn:要显示的汉字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Med_Oled_ShowCHinese16x16 (u8 x,u8 y,u8 *cn)
{
        u8 i,num;

        while (*cn != '\0')
        {
                // 扫描字库
                // 这里的100,是字库所能容纳的汉字上限,可修改
                for (num = 0;num < 100;num ++)
                {
                        // 如果找到匹配的汉字
                        if ((CnChar16x16[num].Index[0]==*cn)
                                                 &&(CnChar16x16[num].Index[1]==*(cn+1)))
                        {
                                // 显示前16个点
                                Med_Oled_Set_Pos(x,y);
                                for(i=0;i<16;i++)
                                {
                                        OLED_WR_Byte(CnChar16x16[num].Msk[i],OLED_DATA);
                                }
                                // 显示后16个点
                                Med_Oled_Set_Pos(x,y+1);
                                for(i=16;i<32;i++)
                                {
                                        OLED_WR_Byte(CnChar16x16[num].Msk[i],OLED_DATA);
                                }
                        }
                }
                cn += 2;
                x += 16;   //若改字号,需要改
        }
}

楼主:
当需要显示汉字时,只需要写下面的程序,即可直接显示一组汉字

  1. Med_Oled_ShowCHinese16x16(1,2,"太陈抱不动");   // 显示一组汉字

楼主:
4.2.3 OLED显示一串字符串
要显示字符串,也要有对应的字库,这里提供了8号和16号字库,就不再列出了。想要显示一串字符串,需要先编写显示字符函数
/*
*==============================================================================
*函数名称:Med_Oled_ShowChar
*函数功能:显示一个字符
*输入参数:x:横坐标;y:纵坐标;chr:要显示的字符串;Char_Size:大小(8/16)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Med_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8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 > 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Med_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Med_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Med_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楼主:
显示一串字符串函数如下
/*
*==============================================================================
*函数名称:Med_Oled_ShowString
*函数功能:显示一串字符串
*输入参数:x:横坐标;y:纵坐标;chr:要显示的字符串;Char_Size:大小(8/16)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Med_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while (*chr!='\0')
        {
                Med_Oled_ShowChar(x,y,*chr,Char_Size);
                x+=8;
                if(x>120)
                {
                        x=0;
                        y+=2;
                }
                chr++;
        }
}

楼主:
需要显示一串字符串时,添加下面程序
  1. Med_Oled_ShowString(2,6,"ertu-20230621",8);   // 在OLED上显示字符串

楼主:
4.2.3 OLED显示图片
下面提供了显示图片的函数
/*
*==============================================================================
*函数名称:Med_Oled_DrawBMP
*函数功能:显示一张BMP图片
*输入参数:x0:起始横坐标;y:起始纵坐标;x1:终止横坐标;y1:终止纵坐标;
            BMP[]:要显示的图片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Med_Oled_DrawBMP(u8 x0, u8 y0, u8 x1, u8 y1,u8 BMP[])
{
u32 j=0;
u8 x,y;

  if (y1%8==0)
        {
                y = y1 / 8;
        }
  else
        {
                y = y1 / 8 + 1;
        }
        for (y = y0;y < y1;y ++)
        {
                Med_Oled_Set_Pos(x0,y);
    for(x = x0;x < x1;x ++)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楼主:
下面是图片取模后的存储文件,其中标注了取模软件,以及取模时的配置
#ifndef __BMP_H
#define __BMP_H

// 图片取模时,首先将图片另存为.bmp格式
// 用Image2Lcd软件取模
// 扫描模式设置为数据水平,字节垂直
// 输出灰度为单色
// 40*40
// 只勾选字节内像素数据反序
unsigned char BMP1[] =
{ /* 0X22,0X01,0X28,0X00,0X28,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
0XC0,0X60,0X30,0X10,0X10,0X30,0X20,0X20,0X20,0X0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C0,0X60,0X30,0X18,0X0C,0X06,0X03,0X01,0X08,0X04,0X02,0X12,0X02,0X04,0X24,0X24,
...

#endif

楼主:
主程序中添加如下程序,最终显示结果如下
  1. Med_Oled_DrawBMP(10,1,50,6,BMP1);   // 显示图片

楼主:
五、OLED画点/画线
使用OLED时,也常用到画点或者画线,这里给出画点和画线的函数。
/*
*==============================================================================
*函数名称:Med_Oled_Refresh_Gram
*函数功能:更新缓存显示内容
*输入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u8 OLED_GRAM[128][8];
void Med_Oled_Refresh_Gram(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for(n=0;n<128;n++)
                 OLED_WR_Byte(OLED_GRAM[n][i],OLED_DATA);
  }
}
/*
*==============================================================================
*函数名称:Med_Oled_DrawPoint
*函数功能:画点
*输入参数:x:横坐标;y:纵坐标;t:清除(0)/填充(1)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Med_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 return;
        pos=(y)/8;
        bx=y%8;
        temp=1<<(bx);
        if(t)
                OLED_GRAM[x][pos]|=temp;                //第bx位,置1,其他位值不变
        else
                OLED_GRAM[x][pos]&=~temp;                //第bx位,置0,其他位值不变

        // 更新缓存
        Med_Oled_Refresh_Gram();
}
/*
*==============================================================================
*函数名称:Med_Oled_DrawLine
*函数功能:画线
*输入参数:x1:起始点横坐标;y1:起始点纵坐标;x2:结束点横坐标;
            y2:结束点纵坐标;x:0~128;y:0~64
*返回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Med_Oled_DrawLine(u8 x1, u8 y1, u8 x2,u8 y2)
{
        unsigned int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Med_Oled_DrawPoint(uRow,uCol,1);//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楼主:
main函数添加如下代码
  1. Med_Oled_DrawPoint(10,20,1);   // 画点
  2. Med_Oled_DrawLine(0,30,100,30);   // 画线

楼主:
显示内容如下

网友A(2023-09-09):
怎么用stm32cubemx配置oled显示的参数

网友B:
OLED在观看舒适度上的巨大优势。刷新频率60Hz就足够了。

网友C:
OLED模块不与5.0V接口兼容,所以请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直接接到5V电源上,否则可能烧坏模块。

网友D:
根据OLED显示器的接口类型选择适当的STM32引脚作为通信接口。常见的OLED接口有SPI和I2C。确保将STM32的引脚和OLED的引脚正确连接,并在软件中配置正确的接口类型。

网友E:
stm32驱动oled 不管是SPI还是IIC为啥都是模拟的

网友F:
在选择STM32型号时,应考虑其RAM、Flash和处理能力是否足够满足 需求。

网友G:
第一次用时候直接搞不懂位置应该放在哪

网友H:
oled屏幕突然开始闪烁

网友I:
怎样控制oled 循环显示

网友:
OLED一般采用SPI或者I2C接口进行通信

网友J:
stm32f407与四针oled怎么连接

网友I:
在更新显示内容时,需要按需刷新OLED的每个像素。优化刷新算法和使用双缓冲技术可以提高刷新效率,避免闪烁或延迟。

网友K:
stm32单片机在oled怎么只清屏一次

网友L:
OLED的驱动IC有很多

网友M:
查看OLED的规格书以确定所需的供电电压范围,并使用稳定的电源来避免电压波动对OLED的影响。

网友N:
在使用OLED之前,需要进行初始化设置。这可能包括设置显示模式、亮度、对比度等参数

网友O:
这个模块不兼容5v电压吗?

网友P:
可以使用库函数或自定义函数来设置像素、绘制图形、显示文本等。

网友Q:
调试OLED液晶,显示不稳定,需要多次复位才可以

网友R:
通过STM32向OLED显示器发送显示数据,可以使用简单的算法,如将数据按照一定的格式发送,或者使用更复杂的算法,如使用缓存和同步等方式实现。

网友S:
可能需要在STM32的内存中维护一个显示缓冲区来存储要在OLED上显示的图像或文本。确保正确地分配和管理内存,以便在更新显示时可以快速写入或读取数据。

网友T:
驱动OLED显示屏时需要注意硬件连接、引脚配置、SPI配置、库函数选择、显示控制、电源管理以及调试和测试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常见的OLED驱动器有SPI、I2C

网友U:
根据OLED驱动器的类型和型号,设置OLED驱动器的参数,包括时钟频率、数据格式、电压等级等。

网友D:
stm32怎样才能同时驱动OLED和LCD两个屏

网友V:
使用适当的库函数或驱动程序来控制OLED显示屏。

网友W:
在使用OLED显示器之前,需要先进行初始化,包括设置显示模式、初始化显示器参数、设置显示位置等。

网友X:
这个模块到底兼容5v不?

网友Y(2024-05-12):
为什么我的数组前面有子的时候会报错啊

网友Z: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放哪里

网友AA(2024-09-2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AB: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AC: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AD: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AE: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AF: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AG: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AH: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AI: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AJ: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