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OpenMV循迹

楼主(2023-07-29):
本章节主要讲解如何使用OpenMV循迹以及OpenMV与STM32串口通信

前言
软件:STM32CubeMx、Keil5 MDK、串口调试助手XCOM、OpenMV_IDE

硬件:OpenMV、STM32F103C8T6核心板、下载器ST_LINK、USB转TTL或J-LINK、小车一辆

OpenMV简介
OpenMV是一个开源,功能强大的机器视觉模块。

它以STM32F427CPU为核心,集成了OV7725摄像头芯片,在小巧的硬件模块上,用C语言高效地实现了核心机器视觉算法,提供Python编程接口。它的机器视觉算法包括 寻找色块、人脸检测、眼球跟踪、边缘检测、标志跟踪等等。

楼主:
循迹方法
运行起来的效果如图所示
该方法和一般循迹模块的原理差不多。

使用红框对图像进行分割,这些框作为我们用来巡线的依据,当出现在框内的颜色,符合设置的阙值,就相当于检测到了赛道线。

使用OpenMV循迹的方便之处在于各种颜色的线都可以寻,只需要将对应的阙值修改过了就可以了,并且OpenMV还可以同时完成识别数字或者物体的任务,具体资料可查看星瞳科技官网。

楼主:
具体实现
接下来我们将展示如何实现OpenMV循迹。

首先,我们先设置我们摄像头拍摄到画面上的框大小和位置
  1.     for rec in roi1:
  2.         img.draw_rectangle(rec, color=(255,0,0))#绘制出roi区域   就画出框

楼主:
绘制5个检测区域,对应五路循迹
roi1 =     [(0, 40, 20, 40),        # L1 x y w h        每个对应画的框的位置,最后两个是框的大小
            (35, 40, 20, 40),       # L2
            (70,40,10,10),          # M0
            (105,40,20,40),         # R1
            (140,40,20,40)]         # R2

楼主:
设定要识别的颜色阙值,下面是黑线的阙值代码,如果要循其他颜色的线,需要将其修改成对应颜色的阈值即可
GROUND_THRESHOLD=(21, 100, -124, 32, -26, 22)#黑线  设置要寻的线的阈值。在颜色空间中,阈值被用于定义需要跟踪的颜色

楼主:
主函数部分
检测到线返回1,否则返回0
    blob1=None
    blob2=None
    blob3=None
    blob4=None
    blob5=None
    flag = [0,0,0,0,0]
    img = sensor.snapshot().lens_corr(strength = 1.7 , zoom = 1.0)#畸变矫正  获取图像帧

    blob1 = img.find_blobs([GROUND_THRESHOLD1], roi=roi1[0]) #left
    blob2 = img.find_blobs([GROUND_THRESHOLD1], roi=roi1[1]) #middle
    blob3 = img.find_blobs([GROUND_THRESHOLD1], roi=roi1[2])
    blob4 = img.find_blobs([GROUND_THRESHOLD1], roi=roi1[3])
    blob5 = img.find_blobs([GROUND_THRESHOLD1], roi=roi1[4])

    if blob1:
        flag[0] = 1  #左边检测到黑线
    if blob2:
        flag[1] = 1  #中间检测到黑线
    if blob3:
        flag[2] = 1  #右边检测到黑线
    if blob4:
        flag[3] = 1  #中间检测到黑线
    if blob5:
        flag[4] = 1  #右边检测到黑线

楼主:
串口通信部分
控制小车循迹使用OpenMV往往是不够的,我们一般使用OpenMV对赛道图像进行处理,将处理过后的数据使用串口发送给STM32,使用STM32控制小车行驶。

它的目的是为了将OpenMV观测到的数据告诉STM32,让小车做出相对的反应。

楼主:
代码如下:

初始化串口3,波特率115200,8 bit,无奇偶校验,1停止位,溢出时间1000ms
  1. uart = UART(3,115200,bits=8, parity=None, stop=1, timeout_char = 1000)   #初始化串口

楼主:
处理数据,将数组2进制数转换为16进制数打包发送
  1. data=0
  2. for i in (0,1,2,3,4): # 0 1 2 3 4      把从最左边到最右边,检测到的记1,然后转化成16进制
  3.         data|=(flag[i]<<(4-i))

楼主:
以一定协议的格式发送
def sending_data(data):  #A5 A6 data
    global uart;
    data = ustruct.pack("<bbb",      #格式为俩个字符俩个短整型(2字节)
                   0xA5,                      #帧头1
                   0xA6,
                   data
                   )        #数组大小为7,其中2,3,4,5为有效数据,0,1,6为帧头帧尾
    uart.write(data);   #必须要传入一个字节数组

楼主:
STM32串口解析
使用中断回调函数对数据进行解析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NUSED(huart);

        if(huart->Instance == USART1)
        {
                rec_dat[rec_pointer++] = rec_buf;

                if(rec_pointer == 3)//接收完成
                {
                        rec_pointer = 0;
                        if(rec_dat[0] == 0xA5 && rec_dat[1] == 0xA6)//判断帧头
                                sensor_val = rec_dat[2];
                        else
                                memset(rec_dat,'\0',sizeof(rec_dat));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uint8_t *)&rec_buf,1);
        }
}

楼主:
将STM32与OpenMV连接

OpenMV_RX P5接STM32_TX1 PA9
OpenMV_TX P4接STM32_RX1 PA10
OpenMV_GND接STM32_GND

进入Debug可以观察到sensor_val的变化,根据sensor_val的变化驱动左右轮转速沿着赛道线循迹,具体循迹部分可参考往期教程。

网友A:
openmv的作用是循迹还是避障

网友B:
openmv模块有没有测速模块?

网友A:
openmv怎么才能只锁定一个物体

网友C:
需要下载并安装OpenMV IDE,这是用于编程和控制OpenMV摄像头的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D:
调整图像处理参数、改善算法鲁棒性、优化追踪算法等,以提高循迹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
在使用OpenMV进行循迹时,需要保证 没有其他干扰因素。

网友E:
openmv怎么执行多任务

网友F:
openmv如何增强锐化效果

网友G:
openmv图像识别时可以用黑色背景吗

网友H:
OpenMV摄像头将实时获取图像并执行你的循迹算法。

网友I:
根据具体的循迹算法和场景,你可能需要进行图像预处理、滤波、阈值设定等操作以得到最佳的循迹效果。

网友J:
根据需要调整循迹程序的参数,以提高循迹的准确性。

网友K:
之前看了一下介绍 感觉还不错。

网友L:
识别精度和速度咋样?

网友M:
可以使用OpenMV提供的图像处理库和函数,如颜色追踪、二值化、边缘检测等,来实现循迹功能。

网友N:
说这么多,openmv模块有没有测速模块?

网友O:
这个模块了解过,但是卖的太贵了

网友P(2024-03-01):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Q: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R: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S: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T: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U: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V: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W: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X: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Y: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