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编码器电机测速(hal库)

楼主(2023-07-29):
记录一下今天参考别人的代码实现了四个电机的测速。

编码器被广泛应用于电机测速,实现电机闭环控制。所以不论是自己做小车还是后续参加各种比赛,必须要学会编码器测速。

一.参数
        编码电机其实就是一个带有编码器的电机,我的这个电机是一个带霍尔传感器的电机,型号是JGB37-520,然后我的电机减速比是30(一定要记住,买的时候也要看清电机减速比是多少,涉及到转速的计算),额定电压12V,然后就是编码器的参数了,见下图

电机驱动模块我用的TB6612的四路的板子,就是下面这款,很好用,就是稍微有点贵。

楼主:
二.常用测速方法
主要分为M法、T法和M/T法

楼主:
三.CubeMX配置
首先是配置PWM输出定时器,我这里使用的是TIM8

楼主:
然后再配置编码器输入定时器TIM2,TIM3\TIM4\TIM5按照相同的参数配置

楼主:
这里开启了两个通道计数,就是倍频技术的4倍频

编码器模式下的定时器其实是个计数器,在编码器的脉冲到来时,Counter会相应地加和减,正转时加,反转时减,溢出后到达另一个极端值,比如说向上计数到达20001时会变成0

楼主:
再设置每隔10ms读取定时器的值的定时器TIM6

楼主:
最后注意中断优先级TIM6要小于编码器计数的定时器。

楼主:
四.代码
encoder.c
#include "encoder.h"

Motor motor1;
Motor motor2;
Motor motor3;
Motor motor4;
int t1,t2,t3,t4,j1,j2,j3,j4;

void Motor_Init(void)
{
    HAL_TIM_Encoder_Start(&ENCODER_TIM1, TIM_CHANNEL_ALL);      //开启编码器定时器
                HAL_TIM_Encoder_Start(&ENCODER_TIM2, TIM_CHANNEL_ALL);
                HAL_TIM_Encoder_Start(&ENCODER_TIM3, TIM_CHANNEL_ALL);
                HAL_TIM_Encoder_Start(&ENCODER_TIM4, TIM_CHANNEL_ALL);

    __HAL_TIM_ENABLE_IT(&ENCODER_TIM1,TIM_IT_UPDATE);           //开启编码器定时器更新中断,防溢出处理
                __HAL_TIM_ENABLE_IT(&ENCODER_TIM2,TIM_IT_UPDATE);
                __HAL_TIM_ENABLE_IT(&ENCODER_TIM3,TIM_IT_UPDATE);
                __HAL_TIM_ENABLE_IT(&ENCODER_TIM4,TIM_IT_UPDATE);

    HAL_TIM_Base_Start_IT(&GAP_TIM);                       //开启10ms定时器中断
    __HAL_TIM_SET_COUNTER(&ENCODER_TIM1, 10000);                //编码器定时器初始值设定为10000
                __HAL_TIM_SET_COUNTER(&ENCODER_TIM2, 10000);
                __HAL_TIM_SET_COUNTER(&ENCODER_TIM3, 10000);
                __HAL_TIM_SET_COUNTER(&ENCODER_TIM4, 10000);

    motor1.lastCount = 0;                                   //结构体内容初始化
    motor1.totalCount = 0;
    motor1.overflowNum = 0;
    motor1.speed = 0;
    motor1.direct = 0;

                motor2.lastCount = 0;                                   //结构体内容初始化
    motor2.totalCount = 0;
    motor2.overflowNum = 0;
    motor2.speed = 0;
    motor2.direct = 0;

                motor3.lastCount = 0;                                   //结构体内容初始化
    motor3.totalCount = 0;
    motor3.overflowNum = 0;
    motor3.speed = 0;
    motor3.direct = 0;

                motor4.lastCount = 0;                                   //结构体内容初始化
    motor4.totalCount = 0;
    motor4.overflowNum = 0;
    motor4.speed = 0;
    motor4.direct = 0;
}
//M法测速度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定时器回调函数,用于计算速度
{
    if(htim->Instance==ENCODER_TIM1.Instance)//编码器输入定时器溢出中断
    {
        if(COUNTERNUM1 < 10000) motor1.overflowNum++;       //如果是向上溢出
        else if(COUNTERNUM1 >= 10000) motor1.overflowNum--; //如果是向下溢出
        __HAL_TIM_SetCounter(&ENCODER_TIM1, 10000);             //重新设定初始值

                        if(COUNTERNUM2 < 10000) motor2.overflowNum++;       //如果是向上溢出
        else if(COUNTERNUM2 >= 10000) motor2.overflowNum--; //如果是向下溢出
        __HAL_TIM_SetCounter(&ENCODER_TIM2, 10000);             //重新设定初始值

                        if(COUNTERNUM3 < 10000) motor3.overflowNum++;       //如果是向上溢出
        else if(COUNTERNUM3 >= 10000) motor3.overflowNum--; //如果是向下溢出
        __HAL_TIM_SetCounter(&ENCODER_TIM3, 10000);             //重新设定初始值

                         if(COUNTERNUM4 < 10000) motor4.overflowNum++;       //如果是向上溢出
        else if(COUNTERNUM4 >= 10000) motor4.overflowNum--; //如果是向下溢出
        __HAL_TIM_SetCounter(&ENCODER_TIM4, 10000);             //重新设定初始值
    }
    else if(htim->Instance==GAP_TIM.Instance)//间隔定时器中断,是时候计算速度了
    {
        motor1.direct = __HAL_TIM_IS_TIM_COUNTING_DOWN(&ENCODER_TIM1);//如果向上计数(正转),返回值为0,否则返回值为1
        motor1.totalCount = COUNTERNUM1 + motor1.overflowNum * RELOADVALUE1;//一个周期内的总计数值等于目前计数值加上溢出的计数值
        motor1.speed = (float)(motor1.totalCount - motor1.lastCount) / (4 * MOTOR_SPEED_RERATIO * PULSE_PRE_ROUND) * 10;//算得每秒多少转
                        if(motor1.direct==0)
                        {
                                t1=motor1.speed/1;
                                j1=(motor1.speed-t1)*10000;
                        }
                        else
                        {
                                t1=-motor1.speed/1;
                                j1=-(motor1.speed+t1)*10000;
                        }

                                 //motor1.speed = (float)(motor1.totalCount - motor1.lastCount) / (4 * MOTOR_SPEED_RERATIO * PULSE_PRE_ROUND) * 10 * LINE_SPEED_C//算得车轮线速度每秒多少毫米
        motor1.lastCount = motor1.totalCount; //记录这一次的计数值

                                motor2.direct = __HAL_TIM_IS_TIM_COUNTING_DOWN(&ENCODER_TIM2);//如果向上计数(正转),返回值为0,否则返回值为1
        motor2.totalCount = COUNTERNUM2 + motor1.overflowNum * RELOADVALUE2;//一个周期内的总计数值等于目前计数值加上溢出的计数值
        motor2.speed = (float)(motor2.totalCount - motor2.lastCount) / (4 * MOTOR_SPEED_RERATIO * PULSE_PRE_ROUND) * 10;//算得每秒多少转
                        if(motor2.direct==0)
                        {
                                t2=motor2.speed/1;
                                j2=(motor2.speed-t2)*10000;
                        }
                        else
                        {
                                t2=-motor2.speed/1;
                                j2=-(motor2.speed+t2)*10000;
                        }
        //motor1.speed = (float)(motor1.totalCount - motor1.lastCount) / (4 * MOTOR_SPEED_RERATIO * PULSE_PRE_ROUND) * 10 * LINE_SPEED_C//算得车轮线速度每秒多少毫米
        motor2.lastCount = motor2.totalCount; //记录这一次的计数值

                                motor3.direct = __HAL_TIM_IS_TIM_COUNTING_DOWN(&ENCODER_TIM3);//如果向上计数(正转),返回值为0,否则返回值为1
        motor3.totalCount = COUNTERNUM3 + motor3.overflowNum * RELOADVALUE3;//一个周期内的总计数值等于目前计数值加上溢出的计数值
        motor3.speed = (float)(motor3.totalCount - motor3.lastCount) / (4 * MOTOR_SPEED_RERATIO * PULSE_PRE_ROUND) * 10;//算得每秒多少转
                        if(motor3.direct==0)
                        {
                                t3=motor3.speed/1;
                                j3=(motor3.speed-t3)*10000;
                        }
                        else
                        {
                                t3=-motor3.speed/1;
                                j3=-(motor3.speed+t3)*10000;
                        }
        //motor1.speed = (float)(motor1.totalCount - motor1.lastCount) / (4 * MOTOR_SPEED_RERATIO * PULSE_PRE_ROUND) * 10 * LINE_SPEED_C//算得车轮线速度每秒多少毫米
        motor3.lastCount = motor3.totalCount; //记录这一次的计数值

                                motor4.direct = __HAL_TIM_IS_TIM_COUNTING_DOWN(&ENCODER_TIM4);//如果向上计数(正转),返回值为0,否则返回值为1
        motor4.totalCount = COUNTERNUM4 + motor4.overflowNum * RELOADVALUE4;//一个周期内的总计数值等于目前计数值加上溢出的计数值
        motor4.speed = (float)(motor4.totalCount - motor4.lastCount) / (4 * MOTOR_SPEED_RERATIO * PULSE_PRE_ROUND) * 10;//算得每秒多少转
                        if(motor4.direct==0)
                        {
                                t4=motor4.speed/1;
                                j4=(motor4.speed-t4)*10000;
                        }
                        else
                        {
                                t4=-motor4.speed/1;
                                j4=-(motor4.speed+t4)*10000;
                        }
        //motor1.speed = (float)(motor1.totalCount - motor1.lastCount) / (4 * MOTOR_SPEED_RERATIO * PULSE_PRE_ROUND) * 10 * LINE_SPEED_C//算得车轮线速度每秒多少毫米
        motor4.lastCount = motor4.totalCount; //记录这一次的计数值
                        }
}

楼主:
encoder.h
#ifndef _ENCODER_H_
#define _ENCODER_H_

#include "stm32f1xx.h"
#include "tim.h"

//定时器号
#define ENCODER_TIM1 htim2
#define ENCODER_TIM2 htim3
#define ENCODER_TIM3 htim4
#define ENCODER_TIM4 htim5

#define GAP_TIM     htim6

#define MOTOR_SPEED_RERATIO 30u    //电机减速比
#define PULSE_PRE_ROUND 11 //一圈多少个脉冲
#define RADIUS_OF_TYRE 40 //轮胎半径,单位毫米
#define LINE_SPEED_C RADIUS_OF_TYRE * 2 * 3.14

#define RELOADVALUE1 __HAL_TIM_GetAutoreload(&ENCODER_TIM1)    //获取自动装载值,本例中为20000
#define COUNTERNUM1 __HAL_TIM_GetCounter(&ENCODER_TIM1)        //获取编码器定时器中的计数值

#define RELOADVALUE2 __HAL_TIM_GetAutoreload(&ENCODER_TIM2)
#define COUNTERNUM2 __HAL_TIM_GetCounter(&ENCODER_TIM2)

#define RELOADVALUE3 __HAL_TIM_GetAutoreload(&ENCODER_TIM3)
#define COUNTERNUM3 __HAL_TIM_GetCounter(&ENCODER_TIM3)

#define RELOADVALUE4 __HAL_TIM_GetAutoreload(&ENCODER_TIM4)
#define COUNTERNUM4 __HAL_TIM_GetCounter(&ENCODER_TIM4)

typedef struct _Motor
{
    int32_t lastCount;   //上一次计数值
    int32_t totalCount;  //总计数值
    int16_t overflowNum; //溢出次数
    float speed;         //电机转速
    uint8_t direct;      //旋转方向
}Motor;
extern int t1,t2,t3,t4,j1,j2,j3,j4;
void Motor_Init(void);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1(TIM_HandleTypeDef *htim);

#endif

楼主:
main.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3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i2c.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bluetooth.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oled.h"
#include "encoder.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8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I2C2_Init();
  MX_TIM2_Init();
  MX_TIM6_Init();
  MX_TIM3_Init();
  MX_TIM4_Init();
  MX_TIM5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uint8_t *)&USART1_NewData,1);
  /* USER CODE END 2 */
        OLED_Init();
        OLED_CLS();
        OLED_ShowChar(14,1,'.',15);
        OLED_ShowChar(14,2,'.',15);
        OLED_ShowChar(14,3,'.',15);
        OLED_ShowChar(14,4,'.',15);
        OLED_ShowStr(50,5,"By Whelve",2);
        OLED_ShowStr(60,1,"r/s",1);
        OLED_ShowStr(60,2,"r/s",1);
        OLED_ShowStr(60,3,"r/s",1);
        OLED_ShowStr(60,4,"r/s",1);
        Motor_Init();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Control();
                OLED_ShowNum(0,1,t1,2,15);
                OLED_ShowNum(18,1,j1,5,15);

                OLED_ShowNum(0,2,t2,2,15);
                OLED_ShowNum(18,2,j2,5,15);

                OLED_ShowNum(0,3,t3,2,15);
                OLED_ShowNum(18,3,j3,5,15);

                OLED_ShowNum(0,4,t4,2,15);
                OLED_ShowNum(18,4,j4,5,15);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楼主:
最后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