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实现编码器电机【速度与位置环闭环控制】

楼主(2023-07-29):
一、硬件及接线说明
1.1 硬件平台
控制芯片:STM32F103ZET6

电机驱动:TB6612

电机类型:520编码器电机(12V 110RPM 减速比90)

1.2 接线说明
PWMA —— PE9(TIM1通道1)
STBY —— PF0
AIN1 —— PF1
AIN2 —— PF2
编码器A相 —— PA1(TIM2编码器模式)
编码器B相 —— PA0(TIM2编码器模式)
TIM6:产生1ms定时器中断(无需接线)

楼主:
二、CUBEMX配置
2.1 新建工程,配置时钟频率为72MHz

楼主:
2.2 配置RCC,使用外部高速晶振

楼主:
2.3 Debug配置为Serial Wire模式

楼主:
2.4 配置GPIO,PF0默认上拉

楼主:
2.5 配置定时器

配置完成后生成代码

楼主:
三、代码实现
encoder.c
/* 此文件为编码器电机闭环调试,包括速度环和位置环
* 配置:TIM2(PA0、PA1):编码器模式
*                          TIM1-CH1(PE9):PWM输出
*                         IN1:PF1
*                          IN2: PF2
*              ENABLE: PF0
* 使用方法:1、初始化Motor_Init()
*                                          2、发送电流SetCurrent()
*/
#include  "encoder.h"

encoderMotor_t encoderMoto[ENCODER_MOTO_COUNT];                //编码器电机结构体

pid_t Encoder_Motor_Pid_Pos[ENCODER_MOTO_COUNT];  //编码器电机位置环PID结构体
pid_t Encoder_Motor_Pid_Spd[ENCODER_MOTO_COUNT];  //编码器电机速度环PID结构体

void Motor_Init(void)
{
                HAL_TIM_Encoder_Start(&htim2, TIM_CHANNEL_ALL);      //开启编码器定时器
                __HAL_TIM_ENABLE_IT(&htim2,TIM_IT_UPDATE);                  //开启编码器定时器更新中断,防溢出处理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2, 10000);                //编码器定时器初始值设定为10000

                encoderMoto[0].IOControl.htim_pwm = htim1;
                encoderMoto[0].IOControl.IN1_Port = GPIOF;
                encoderMoto[0].IOControl.IN2_Port = GPIOF;
                encoderMoto[0].IOControl.IN1_Pin = GPIO_PIN_1;
                encoderMoto[0].IOControl.IN2_Pin = GPIO_PIN_2;
}

//
/* 编码器电机发送电流函数
* motor:编码器电机参数结构体
* val:转动的速度或角度,SPEED最大为110,POSITION一圈为3960
* mode:模式选择:速度环:SPEED
*                                                                  位置环:POSITION
*/
void SetCurrent(encoderMotor_t *motor, int32_t val, uint32_t mode)
{
                float pos_output,spd_output;
                if(mode == 1)
                        spd_output = pid_calc(&Encoder_Motor_Pid_Spd[0], motor->speed, val);
                else
                {
                        pos_output = pid_calc(&Encoder_Motor_Pid_Pos[0], motor->totalAngle, val);
                        spd_output = pid_calc(&Encoder_Motor_Pid_Spd[0], motor->speed, pos_output);
                }

                if(spd_output > 0)
                {
                                HAL_GPIO_WritePin(motor->IOControl.IN1_Port, motor->IOControl.IN1_Pin, GPIO_PIN_SET);                //控制正反转
                                HAL_GPIO_WritePin(motor->IOControl.IN2_Port, motor->IOControl.IN2_Pin, GPIO_PIN_RESET);
                                __HAL_TIM_SET_COMPARE(&motor->IOControl.htim_pwm, TIM_CHANNEL_1, (uint32_t)(spd_output));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motor->IOControl.IN1_Port, motor->IOControl.IN1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motor->IOControl.IN2_Port, motor->IOControl.IN2_Pin, GPIO_PIN_SET);
                                __HAL_TIM_SET_COMPARE(&motor->IOControl.htim_pwm, TIM_CHANNEL_1, (uint32_t)(-spd_output));
                }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static int16_t count = 0;
        if(htim->Instance==htim6.Instance)                         //1ms中断
        {
                count++;
                if(count >= 10)
                {
                        count = 0;
                        int16_t pluse = COUNTERNUM - RELOADVALUE/2;
                        encoderMoto[0].totalAngle = pluse + encoderMoto[0].loopNum * RELOADVALUE/2;
                        encoderMoto[0].speed = (float)(encoderMoto[0].totalAngle - encoderMoto[0].lastAngle)/(4*PLUSE_OF_CIRCLE*RR)*6000;                        //进行速度计算,根据前文所说的,4倍频,编码器13位,减速比30,再乘以6000即为每分钟输出轴多少转
                        encoderMoto[0].lastAngle = encoderMoto[0].totalAngle;         //更新转过的圈数
                }
        }
        else if(htim->Instance == htim2.Instance)      //如果是编码器更新中断,即10ms内,脉冲数超过了计数范围,需要进行处理
        {
                if(COUNTERNUM < 10000)        encoderMoto[0].loopNum++;
                else if(COUNTERNUM > 10000)        encoderMoto[0].loopNum--;
                __HAL_TIM_SetCounter(&htim2, 10000);             //重新设定初始值
        }
}

楼主:
encoder.h
#ifndef __ENCODER_H
#define __ENCODER_H

#include "tim.h"
#include "gp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_hal_legacy.h"
#include "pid.h"

#define ENCODER_MOTO_COUNT                1                //编码器电机数量
#define RR        90        //电机减速比
#define PLUSE_OF_CIRCLE                11
#define RELOADVALUE         __HAL_TIM_GetAutoreload(&htim2)    //获取自动装载值,本例中为20000
#define COUNTERNUM                 __HAL_TIM_GetCounter(&htim2)        //获取编码器定时器中的计数值

#define MOTOR_1                1

enum{
    POSITION        = 0,
    SPEED         = 1,
};

/* 编码器电机接口定义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_IOControl
{
        TIM_HandleTypeDef htim_encoder;
        TIM_HandleTypeDef htim_pwm;
        GPIO_TypeDef *IN1_Port;
        GPIO_TypeDef *IN2_Port;
        uint16_t IN1_Pin;
        uint16_t IN2_Pin;
}IOControl_t;

/* 编码器电机参数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_EncoderMotor{
        int8_t ID;
        int16_t loopNum;          //防超上限
        int32_t lastAngle;        //上1ms转的角度
        int32_t totalAngle;       //总角度
        float speed;              //电机输出轴转速,单位RPM
        float set;
        IOControl_t IOControl;
}encoderMotor_t;

extern encoderMotor_t encoderMoto[ENCODER_MOTO_COUNT];
extern pid_t Encoder_Motor_Pid_Pos[ENCODER_MOTO_COUNT];  //编码器电机位置环PID结构体
extern pid_t Encoder_Motor_Pid_Spd[ENCODER_MOTO_COUNT];  //编码器电机速度环PID结构体

void SetCurrent(encoderMotor_t *motor, int32_t val, uint32_t mode);
void Motor_Init(void);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endif

楼主:
pid.c
#include "pid.h"

void abs_limit(float *a, float ABS_MAX)
{
    if(*a > ABS_MAX)
        *a = ABS_MAX;
    if(*a < -ABS_MAX)
        *a = -ABS_MAX;
}

void PID_struct_init(pid_t* pid,
                                                                                 uint32_t maxout,
                                                                                 uint32_t intergral_limit,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
    pid->IntegralLimit = intergral_limit;
    pid->MaxOutput = maxout;

    pid->p = kp;
    pid->i = ki;
    pid->d = kd;
}

float pid_calc(pid_t* pid, float get, float set)
{
    pid->get = get;
    pid->set = set;
    pid->err = set - get;        /*set - measure,得到偏差*/

                pid->pout = pid->p * pid->err;
                pid->iout += pid->i * pid->err;
                pid->dout = pid->d * (pid->err - pid->lastError);

                abs_limit(&(pid->iout), pid->IntegralLimit);  /*积分限幅*/
                pid->pos_out = pid->pout + pid->iout + pid->dout;

                abs_limit(&(pid->pos_out), pid->MaxOutput);  /*限定输出值的大小*/

    /*更新数据*/
    pid->lastError = pid->err;

    return pid->pos_out; /*PID输出*/
}

楼主:
pid.h
#ifndef __PID_H_
#define __PID_H_

#include "main.h"

typedef struct __pid_t
{
    float p,i,d;
    float err,lastError;        //误差

    float set;        //目标值
    float get;        //测量值

    float pout;                //P输出
    float iout;                //I输出
    float dout;                //D输出

    float pos_out;                        //本次位置式输出,即 pos_out = pout + iout + dout
    float last_pos_out;                //上次位置式输出

    uint32_t MaxOutput;                        //输出限幅
    uint32_t IntegralLimit;                //积分限幅

}pid_t;

void abs_limit(float *a, float ABS_MAX);
void PID_struct_init(pid_t* pid,
                                                                                 uint32_t maxout,
                                                                                 uint32_t intergral_limit,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pid_calc(pid_t* pid, float get, float set);

#endif

楼主:
main.c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pid.h"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1_Init();
    MX_TIM2_Init();
    MX_TIM6_Init();
    /*以上为cube生成*/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开启1ms定时器中断
        HAL_TIM_PWM_Start(&htim1,TIM_CHANNEL_1);
        Motor_Init();

        PID_struct_init(&Encoder_Motor_Pid_Pos[0], 100000, 1000, 0.2, 0.0, 0);
        PID_struct_init(&Encoder_Motor_Pid_Spd[0], 1000, 1000, 30, 0.05, 0.01);

    while (1)
    {
                SetCurrent(&encoderMoto[0], 20, SPE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