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72串口波特率如何跑到3M以上?

楼主(2023-07-29):
最近有客户在使用极海APM32F072CBT6时,遇到串口波特率不能配置到3M以上的问题,因为在数据手册中有明确指示072的串口波特率最高可以配置到6M。客户使用极海当前SDK例程库(V1.7)串口波特率最多只能配置到3M,这是怎么回事呢?APM32F072的串口波特率无法配置到更高的速率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经过我们内测试验,发现这个问题是由于当前SDK例程库(V1.7)的底层软件配置有缺失,当前的例程库在配置USART_Config这个函数底层的时候,其配置方式只能讲串口波特率配置到3M,如下所示:
void USART_Config(USART_T* uart, USART_Config_T* configStruct)
{
    uint32_t temp, fCLK, intDiv, fractionalDiv;

    /** Disable USART */
    uart->CTRL1_B.UEN = 0x00;

    /** WLS, PCEN, TXEN, RXEN */
    temp = uart->CTRL1;
    temp &= 0xE9F3;
    temp |= (uint32_t)configStruct->mode | \
            (uint32_t)configStruct->parity | \
            (uint32_t)configStruct->wordLength;
    uart->CTRL1 = temp;

    /** STOP bits */
    temp = uart->CTRL2;
    temp &= 0xCFFF;
    temp |= configStruct->stopBits;
    uart->CTRL2 = temp;

    /** Hardware Flow Control */
    temp = uart->CTRL3;
    temp &= 0xFCFF;
    temp |= (uint32_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Ctrl;
    uart->CTRL3 = temp;

    if (uart == USART1)
    {
        fCLK = RCM_ReadUSART1CLKFreq();
    }
    else if (uart == USART2)
    {
        fCLK = RCM_ReadUSART2CLKFreq();
    }
    else
    {
        fCLK = RCM_ReadPCLKFreq();
    }

    intDiv = ((25 * fCLK) / (4 * (configStruct->baudRate)));
    temp = (intDiv / 100) << 4;
    fractionalDiv = intDiv - (100 * (temp >> 4));
    temp |= ((((fractionalDiv * 16) + 50) / 100)) & ((uint8_t)0x0F);

    uart->BR = temp;
}
通过查阅《APM32F072x8xB用户手册 V1.6》,第22.4.4.5章节,有说明串口采样率可配置为波特率的8倍和16倍,如下图所示,以上配置是默认使用16倍采样率来配置的,如果系统时钟为48M,那么串口波特率最高就只能配置到48M/16=3M,是无法配置到更高波特率的。
那么要想配置到更高波特率,需要对此配置软件做哪些修改呢?
显然这里我们需要使用8倍的采样率,才能配置更高的波特率,因为48M/8=6M。那么USART_Config的底层驱动软件需要更改为:
void USART_Config(USART_T* uart, USART_Config_T* configStruct)
{
    uint32_t temp, fCLK, intDiv, fractionalDiv;
        uint32_t divider = 0, tmpreg = 0;

    /** Disable USART */
    uart->CTRL1_B.UEN = 0x00;

    /** WLS, PCEN, TXEN, RXEN */
    temp = uart->CTRL1;
    temp &= 0xE9F3;
    temp |= (uint32_t)configStruct->mode | \
            (uint32_t)configStruct->parity | \
            (uint32_t)configStruct->wordLength;
    uart->CTRL1 = temp;

    /** STOP bits */
    temp = uart->CTRL2;
    temp &= 0xCFFF;
    temp |= configStruct->stopBits;
    uart->CTRL2 = temp;

    /** Hardware Flow Control */
    temp = uart->CTRL3;
    temp &= 0xFCFF;
    temp |= (uint32_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Ctrl;
    uart->CTRL3 = temp;

    if (uart == USART1)
    {
        fCLK=RCM_ReadUSART1CLKFreq();
    }
    else if (uart == USART2)
    {
        fCLK=RCM_ReadUSART2CLKFreq();
    }
    else
    {
        fCLK=RCM_ReadPCLKFreq();
    }

        /* Determine the integer part */
        //if ((USARTx->CR1 & USART_CR1_OVER8) != 0)
        if (uart->CTRL1_B.OSMCFG != RESET)/*!<Ovensampling by 8*/
        {
        /* (divider * 10) computing in case Oversampling mode is 8 Samples */
        divider = (uint32_t)((2 * fCLK) / (configStruct->baudRate));
        tmpreg  = (uint32_t)((2 * fCLK) % (configStruct->baudRate));
        }
        else /* if ((USARTx->CR1 & CR1_OVER8_Set) == 0) */
        {
        /* (divider * 10) computing in case Oversampling mode is 16 Samples */
        divider = (uint32_t)((fCLK) / (configStruct->baudRate));
        tmpreg  = (uint32_t)((fCLK) % (configStruct->baudRate));
        }

        /* round the divider : if fractional part i greater than 0.5 increment divider */
        if (tmpreg >=  (configStruct->baudRate) / 2)
        {
        divider++;
        }

        /* Implement the divider in case Oversampling mode is 8 Samples */
        //if ((USARTx->CR1 & USART_CR1_OVER8) != 0)
        if (uart->CTRL1_B.OSMCFG != RESET)
        {
        /* get the LSB of divider and shift it to the right by 1 bit */
        tmpreg = (divider & (uint16_t)0x000F) >> 1;

        /* update the divider value */
        divider = (divider & (uint16_t)0xFFF0) | tmpreg;
        }

        uart->BR = (uint16_t)divider;
}
这里我们就把8配采样率的配置加进来了,但是当我们运行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串口波特率配置为4M和6M都是没问题的,配置为5M的时候无法正常通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手册中也给了我们提醒,当使用8倍采样率的时候,可配置更高的通讯速度,但是时钟容忍度较小。因为48可以被4和6整除,但是不能被5整除,这就会造成在串口通讯过程中,串口波特率的时钟周期存在有较大误差,当我们把系统时钟更改为5M*8=40M时,5M的波特率通讯也随之正常。
以上就是如何配置APM32F072的软件底层来实现高速串口波特率通讯的方法,不过极海在下一版SDK中会将此配置方式更新进去,届时请各位工程师留意下载最新的SDK例程库。

写的不错

网友A:
使用SPI接口。

网友B:
要确保芯片的串口硬件支持更高速的波特率。

网友C:
串口波特率自适应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当将串口波特率提高到非常高的速度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信号失真、噪声等问题。

网友E:
在一般情况下,串口的波特率是不能超过设备的最大波特率的。

网友F:
高速传输需要良好的信号完整性。使用质量良好的串口线缆,并确保线缆长度不超过规定的最大长度。

网友G:
高速波特率对硬件要求更高

网友H:
在设计和布局电路板时,需要注意信号完整性和EMC问题,以确保稳定的通信。

网友I:
串口波特率的实现依赖于硬件

网友J:
可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等进行调试和测试,确保高速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正确性。

网友K:
串口实验时波特率怎么调才合适?

网友L:
可以先使用较低的波特率进行通信,逐步增加波特率,直到达到 3M 以上。

网友M:
需要使用特殊的通信协议来实现超高波特率的通信。

网友N:
可以使用超高速的RS-485通信协议来实现3M以上的波特率。

网友O:
请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以了解其最大支持速度。

网友P:
串口通信的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Q:
确保你的操作系统和串口驱动程序支持更高的波特率。

网友R:
数据格式对波特率的影响很大

网友S:
如何提高至2M呢?

网友T:
一些老旧的串口芯片可能无法支持如此高的速率。查阅相关文档或联系硬件制造商以确认支持的最大波特率。

网友U:
这么高的波特率只适合板上芯片之间通信。

网友V(2023-11-06):
高速波特率对于硬件请求更高

网友W:
可以先使用较低的波特率进行通信,然后逐渐提高波特率,直至达到3m以上。

网友X:
很实用的调试经验,码住避免踩坑

网友Y:
在一样平常环境下,uart的波特率是不克不及跨越装备的最大波特率的。

网友Z(2024-01-09):
在设计和布置电路板时,应注意信号完整性和EMC问题,以保证通信的稳定。

网友AA:
串口波特率的实现取决于硬件

网友AB:
Special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are required to achieve ultra-high baud rate communication。

网友AC:
确保你的操作系统以及uart驱动程序支撑更高的波特率。

网友AD(2024-03-01):
串口实验中如何适当调整波特率?

网友AE:
一些旧的串行芯片可能无法支持如此高的速度。

网友AF:
如此高的波特率只适用于板载芯片之间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