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ESP32C3驱动ET7207实现频谱显示

楼主(2023-07-29):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思路大概如下所示:ESP32-C3通过AIN0读取ET7207的模拟数据,通过IO控制RST/STR,麦克风模块输出连接ET7207的AIN接口。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ET7207
这是一款采用 CMOS 技术制造的7 段图形均衡器。它将音频频谱划分为7 段:63Hz,160Hz,400Hz,1kHz,2.5kHz,6.25kHz,和16kHz。这7 种频率的信号经过峰值检测和多路开关选择器,产生一个直流电平输出来表示信号的振幅。不要外部元件来选择滤波器的响应。只需要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来产生系统时钟频率。滤波器的中心频率由这个频率所决定。另外还需要一些耦合和去耦电容。电路可以工作在 2.7V 和5.5V 之间,最佳工作电压为5V。电路有着非常低的静态电流(典型值小于1mA),非常适合于便携式音频设备。多路选择器由Reset 和Strobe 控制。

这么说可能不知道,国外有一个芯片名字叫MSGEQ7,在国内很难买到正品,而且还挺贵的,几十块一个。现在好了,ET7207完美兼容替代MSGEQ7。该芯片该如何使用呢,我们先看看时序图。
ET7207的操作时序如下图所示
有了时序图就可以很方便的写出驱动代码
接下来通过Arduino编程实现
#include <SPI.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define SCREEN_WIDTH 128 // OLED display width, in pixels
#define SCREEN_HEIGHT 64 // OLED display height, in pixels

// Declaration for an SSD1306 display connected to I2C (SDA, SCL pins)
// The pins for I2C are defined by the Wire-library.
// On an arduino UNO:       A4(SDA), A5(SCL)
// On an arduino MEGA 2560: 20(SDA), 21(SCL)
// On an arduino LEONARDO:   2(SDA),  3(SCL), ...
#define OLED_RESET     -1 // Reset pin # (or -1 if sharing Arduino reset pin)
#define SCREEN_ADDRESS 0x3C ///< See datasheet for Address; 0x3D for 128x64, 0x3C for 128x32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SCREEN_WIDTH, SCREEN_HEIGHT, &Wire, OLED_RESET);

#define DATA_PIN    A0
#define RESET_PIN   18
#define STROBE_PIN  19

#define READ_DELAY  100

int OutValue = 0;
unsigned int bands[7];
unsigned int Min_DC[7]={4095,4095,4095,4095,4095,4095,4095};
void setup()
{
  // SSD1306_SWITCHCAPVCC = generate display voltage from 3.3V internally
  if(!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SCREEN_ADDRESS))
  {
    Serial.println(F("SSD1306 allocation failed"));
    for(;;); // Don't proceed, loop forever
  }

  // Show initial display buffer contents on the screen --
  // the library initializes this with an Adafruit splash screen.
  display.display();
  delay(2000); // Pause for 2 seconds

  // Clear the buffer
  display.clearDisplay();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RESET_PIN, OUTPUT);
  pinMode(STROBE_PIN,OUTPUT);
//  pinMode(DATA_PIN ,  INPUT);
  digitalWrite(RESET_PIN , LOW);    delay(1);
  digitalWrite(STROBE_PIN, LOW);    delay(1);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RESET_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72);
  digitalWrite(STROBE_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10+72);
  digitalWrite(STROBE_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10+72);
  digitalWrite(RESET_PIN , LOW);
  for(int i=0;i<7;i++)
  {
    digitalWrite(STROBE_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72);
    digitalWrite(STROBE_PIN , LOW);
   delayMicroseconds(10+72);
  }
  for(int i=0;i<7;i++)
  {
    digitalWrite(STROBE_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72);
    digitalWrite(STROBE_PIN , LOW);
   delayMicroseconds(10+72);
    bands[i] = analogRead(DATA_PIN);
    if(bands[i]<Min_DC[i]) Min_DC[i] = bands[i];
    bands[i] = bands[i] - Min_DC[i];
  }
  for(int i=0;i<7;i++)
  {
    Serial.print(bands[i]);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
  delay(5);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nt i=0;i<7;i++)
  {
    int barH = map(bands[i], 0, 4096, 0, SCREEN_HEIGHT);
    display.fillRect( 0+(i*10), SCREEN_HEIGHT-barH , 8 , barH , SSD1306_WHITE );
  }
  display.display();

}
烧录程序,并按照程序中定义的接口在面包板搭建测试电路

楼主:
赞

网友A:
666,时序思路清晰,学习时序编程的好例子。

网友B:
esp32c3按说直接adc采样音频输入后直接算fft后就可以达成这个需求,成本可能更低些

网友C(2023-08-31):
引用 网友B:
esp32c3按说直接adc采样音频输入后直接算fft后就可以达成这个需求,成本可能更低些 ...

这个意思是可以用个更廉价的单片机实现。貌似硬件实现的比软件实现的更好吧。

网友B:
硬件和软件实现差距不大,但是现在高性能的mcu便宜了,所以软件实现成本优势会很大
前一阵看到过用air001做的频谱显示,软件实现,成本才几毛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和软件实现差距不大,但是现在高性能的mcu便宜了,所以软件实现成本优势会很大
前一阵看到过用air001做 ...

AIR001我也有,我用ESP32也做过频谱,不过最后发现,硬件做的更好,这个是利用的多通道带宽滤波器实现的,属于硬件实现,效果远比软件做的好。

网友D:
t生命在于折腾,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