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与232共用一组串口

楼主(2023-07-29):
单片机485与232共用一组串口原理图如何设计

网友A:
483和232的TX、RX并联,485多一个收发控制即可,485\232二选一,不要同时工作,毕竟一个半双工一个全双工。

网友B:
比如MA485芯片(加自动切换收发电路)加MAX232芯片,二者DI与T1IN脚并联接TXD,RO脚与R1OUT脚分别串二极管后并联接RXD即可。

网友C:
电阻不行,用2个二极管加上拉电阻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