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II怎么在MDK5中进行软件仿真?

楼主(2023-07-30):
如题,使用MDK自带的软件仿真功能时,一直卡在时钟起振完成那里,这个需要设置啥吗?还是说这个系列暂时不知道软件仿真?

网友A:
可以在Keil uVision5中运行工程,并进行软件仿真。

网友B:
MDK5可以软件仿真

网友C:
可以使用Keil提供的调试工具,例如Watchdog、Breakpoints、Single Step等,进行代码的单步执行和监控变量的值等操作。

网友A:
在项目设置中,选择适当的仿真模式。在Keil MDK5的选项菜单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选项。在“Debug”选项中,选择“仿真模式”为“单步仿真”。

网友D:
参考Keil官方文档或者相关教程,进行环境的安装和配置。

网友E:
在Keil MDK-ARM软件中选择仿真模式,并点击开始仿真按钮。

网友F:
打开Keil MDK5软件,并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在新建工程对话框中,选择您的GD32F450II芯片型号,并指定工程的保存路径。
在工程创建完成后,您需要添加您的源代码文件和其他必要的文件到工程中。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工程文件夹,选择"Add Existing Files to Group"来添加文件。
在添加完文件后,您需要配置工程的仿真选项。在左侧的"Project"窗口中,右键单击您的工程文件夹,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bug"选项卡,并选择您的仿真器。如果您使用的是仿真器,可以选择"ULINK"或"J-Link"等选项。
在仿真选项卡中,您可以配置仿真器的连接方式、仿真速度等参数。根据您的具体需求进行配置。
配置完成后,点击"OK"保存设置。
现在,您可以编译您的工程并进行仿真了。在MDK5的菜单栏中,选择"Project"->"Build Target"来编译工程。如果编译成功,您可以在输出窗口中看到编译结果。
接下来,您可以选择"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来开始仿真。如果一切正常,您将进入仿真模式,并可以使用调试功能进行单步调试、查看变量值等操作。

网友G:
以使用单步调试、断点、观察变量和寄存器等功能来跟踪代码的执行和调试。

网友H:
可以使用keil5/MDK对GD32进行软件仿真,无需硬件支持

网友I:
跟ST的仿真一样啊,直接点击那个红点就行了

网友J:
你需要用硬件仿真啊,软件仿真不准

网友K:
你时钟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L:
你用官方的程序试试,看看仿真对不对

网友M:
软件仿真的话,需要在keil里设置时钟的,能好点

网友N:
别用软件仿真了,也得不到什么结果,没有硬件仿真来的实在

网友O:
软件仿真不行,不准确哈

网友P:
还是连接到硬件上仿真吧,能准确很多

网友Q:
反正我是觉得软件仿真没啥用,意义不大

网友R:
你需要每次都单步运行,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