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F103用SPI通讯 上电偶尔不能通讯

楼主(2023-07-30):
两个F103基于SPI3进行通讯,主机定时用DMA发送,从机用DMA方式接收,通讯功能已经正常了。

但是两个F103同时上电,会出现接收不到数据的情况,人为复位从机,通讯恢复。
这是个在F429时也出现过,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A:
有没有做CRC的校验
SPI主机只有SCK,一旦SCK和数据对应不上了,后面的数据都会错乱。需要用到CRC,强制SPI复位

网友B:
有没有做CRC的校验

楼主:
没操作过CRC啊,应该默认是关闭的吧。主从机都是用DMA发送接收,没用NSS片选,会不会是SPI的时钟错位导致一直收不到正确数据导致的

楼主:
https://blog.huangzzk.info/archives/86  STM32从机SPI通信的CRC、错位问题

楼主:
确实是SCK时钟错位导致,看了下CRC校验,发送接收都用DMA方式,从机接收的CRC校验一直提示错误,不知道为啥

网友C:
你用SPI的模块,USB转SPI的模块,给发数据,仿真跟一下,看看同时上电是哪个模块接收不到数据啊?

网友D:
一般情况不应该啊,SPI 就总线形式啊,还能跟上电的先后数据有关系?

网友E:
操作过CRC?

网友F:
是不是CRC校验的问题啊

网友G:
之前我也遇到过,不过是串口的,那时候有先上电做检测,检测设备在不在啥的

网友H:
复位从机,就能收到数据了?那你复位主机是不是没啥用啊

网友I:
话说,你开机的时候,SPI会发什么数据吗?

网友J:
有没有检测是否设备在线的操作啊?要是有的话,你屏蔽一下试试

网友K:
感觉还是你发什么非法字符了吧,然后就不行了

楼主:
就是主机用DMAf方式1秒定时发一帧长54字节数据,从机DMA接收,都没用中断。这个已经确认是SPI的sck错位造成的,毕竟是同步传输,一旦时钟丢失1位,接收数据就会一直不正确。还必须重新初始化SPI接口才能恢复

楼主:
和前期用F429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当时就是从机延时启动来解决,看来有问题。碰到严重干扰环境,SCK错位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L:
这种2MCU交互,最好还是用485这种,能好点吧

网友M:
这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啊?每次一起上电,第一次都这样么?

网友N:
主机上电就一直默认发数据

网友O:
你可以用主机控制从机启动,同事实现SPI通讯就好了

网友P:
可能是crc校验的问题吧

网友Q:
是不是通讯错位了啊

网友:
错位不会多发几个字节?从收到正确的帧头开始收,前面错的数据丢掉不就好了

楼主:
知道问题了,就很好模拟这个现象,拿跟地线人为干扰SCK信号,从机SPI就一直收不到数据,只能复位SPI重新初始化,

网友R:
因为CRC校验?

网友S:
开机后会默认发送数据吗

网友R:
是不是上电顺序有要求啊

网友P:
crc校验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