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布线常用规则

楼主(2023-07-30):
1、走线的方向控制规则:

即相邻层的走线方向成正交结构。避免将不同的信号线在相邻层走成同一方向,以减少不必要的层间窜扰;当由于板结构限制(如某些背板)难以避免出现该情况,特别是信号速率较高时,应考虑用地平面隔离各布线层,用地信号线隔离各信号线。

楼主:
2、走线的开环检查规则:  一般不允许出现一端浮空的布线(Dangling Line), 主要是为了避免产生'天线效应',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辐射和接受,否则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

楼主:
3、阻抗匹配检查规则:  同一网络的布线宽度应保持一致,线宽的变化会造成线路特性阻抗的不均匀,当传输的速度较高时会产生反射,在设计中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在某些条件下,如接插件引出线,BGA封装的引出线类似的结构时,可能无法避免线宽的变化,应该尽量减少中间不一致部分的有效长度。

楼主:
4、走线长度控制规则:  即短线规则,在设计时应该尽量让布线长度尽量短,以减少由于走线过长带来的干扰问题,特别是一些重要信号线,如时钟线,务必将其振荡器放在离器件很近的地方。对驱动多个器件的情况,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何种网络拓扑结构。

楼主:
5、倒角规则:  PCB设计中应避免产生锐角和直角, 产生不必要的辐射,同时工艺性能也不好。

楼主:
6、器件去藕规则:  A. 在印制版上增加必要的去藕电容,滤除电源上的干扰信号,使电源信号稳定。在多层板中,对去藕电容的位置一般要求不太高,但对双层板,去藕电容的布局及电源的布线方式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有时甚至关系到设计的成败。

楼主:
7、器件布局分区/分层规则:  A. 主要是为了防止不同工作频率的模块之间的互相干扰,同时尽量缩短高频部分的布线长度。  B. 对混合电路,也有将模拟与数字电路分别布置在印制板的两面,分别使用不同的层布线,中间用地层隔离的方式。

楼主:
8、地线回路规则:  环路最小规则,即信号线与其回路构成的环面积要尽可能小,环面积越小,对外的辐射越少,接收外界的干扰也越小。

楼主:
9、电源与地线层的完整性规则:  对于导通孔密集的区域,要注意避免孔在电源和地层的挖空区域相互连接,形成对平面层的分割,从而破坏平面层的完整性,并进而导致信号线在地层的回路面积增大。

楼主:
10、3W规则:  为了减少线间串扰,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当线中心间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则可保持70%的电场不互相干扰,称为3W规则。如要达到98%的电场不互相干扰,可使用10W的间距。

楼主:
11、屏蔽保护  对应地线回路规则,实际上也是为了尽量减小信号的回路面积,多见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信号,如时钟信号,同步信号;对一些特别重要,频率特别高的信号,应该考虑采用铜轴电缆屏蔽结构设计,即将所布的线上下左右用地线隔离,而且还要考虑好如何有效的让屏蔽地与实际地平面有效结合。

楼主:
12、走线终结网络规则:  在高速数字电路中, 当PCB布线的延迟时间大于信号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 的1/4时,该布线即可以看成传输线,为了保证信号的输入和输出阻抗与传输线的阻抗正确匹配,可以采用多种形式的匹配方法, 所选择的匹配方法与网络的连接方式和布线的拓朴结构有关。

楼主:
13、走线闭环检查规则:  防止信号线在不同层间形成自环。 在多层板设计中容易发生此类问题, 自环将引起辐射干扰。

楼主:
14、走线的分枝长度控制规则:  尽量控制分枝的长度,一般的要求是Tdelay<=trise>

楼主:
15、走线的谐振规则:  主要针对高频信号设计而言, 即布线长度不得与其波长成整数倍关系, 以免产生谐振现象。

楼主:
16、孤立铜区控制规则:  孤立铜区的出现, 将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 因此将孤立铜区与别的信号相接, 有助于改善信号质量,通常是将孤立铜区接地或删除。 在实际的制作中, PCB厂家将一些板的空置部分增加了一些铜箔,这主要是为了方便印制板加工,同时对防止印制板翘曲也有一定的作用。

楼主:
17、重叠电源与地线层规则:  不同电源层在空间上要避免重叠。 主要是为了减少不同电源之间的干扰, 特别是一些电压相差很大的电源之间, 电源平面的重叠问题一定要设法避免, 难以避免时可考虑中间隔地层。

楼主:
18、20H规则:  由于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电场是变化的, 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 称为边沿效应。  解决的办法是将电源层内缩, 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 以一个H(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厚度)为单位,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层边沿内;内缩100H则可以将98%的电场限制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