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移植LWIP问题

楼主(2023-07-30):
代码功能是创建客户端,静态ip,在407跑通了,但是直接复制移植到429的板子就运行报错,使用ucosii,请问可能是啥原因,lwip初始化成功,tcp客户端也初始化成功,之后就运行调试串口打印出这个
Assertion "arp_table.q == NULL" failed at  line 369 in ..\LWIP\lwip-1.4.1\src\netif\etharp.c

那几行代码是
/* 1) empty entry available? */
  if (empty < ARP_TABLE_SIZE) {
    i = empty;
    LWIP_DEBUGF(ETHARP_DEBUG | LWIP_DBG_TRACE, ("etharp_find_entry: selecting empty entry %"U16_F"\n", (u16_t)i));
  } else {
    /* 2) found recyclable stable entry? */
    if (old_stable < ARP_TABLE_SIZE) {
      /* recycle oldest stable*/
      i = old_stable;
      LWIP_DEBUGF(ETHARP_DEBUG | LWIP_DBG_TRACE, ("etharp_find_entry: selecting oldest stable entry %"U16_F"\n", (u16_t)i));
      /* no queued packets should exist on stable entries */
      LWIP_ASSERT("arp_table.q == NULL", arp_table.q == NULL);                       //这里就是369行
    /* 3) found recyclable pending entry without queued packets? */
    }

楼主:

顶啊啊啊啊

网友A:
你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呗,就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B:
ARP表空值,导致的错?

网友C:
这个没遇到过啊,但是好像跟你的ARP有点关系

楼主(点评):
我移植原子的,跟那个调通的407板都是报这个错,估计就是工程的ucosii的一些配置导致的吧

网友D:
Arp的表有点问题,是你的IP需要绑定mac

楼主(点评):
应该跟mac没关系吧,我移植407的,移植原子的例程都是报这个错,估计是ucosii的一些配置导致的吧

网友E:
你换个路由器试试呗,也许可以

楼主(点评):
用网线连接电脑的,没用路由器

网友F:
这块就是打印arp的表的意思吧

网友G:
仿真一下看看吧

网友H:
这不算是报错吧,你可以忽略这块的

网友I:
有点像mac没有似的,才会这样

楼主(点评):
mac的部分跟原子的一样,用网线连接的

网友J:
你这路由器不是要绑定MAC才能联网吧

楼主(点评):
没有联网,就是网线连接笔记本的,用例程可以,但是把例程移植到工程就不行了,应该是涉及到ucosii的一些配置吧 mac部分跟原子的一样 void lwip_comm_default_ip_set(__lwip_dev *lwipx) { u32 sn0; sn0=*(vu32*)(0x1FFF7A10);//获取STM32的唯一ID的前24位作为MAC地址后三字节 //默认远端站机IP为:192.168.1.250 lwipx->remoteip[0]=myipdev.remoteip[0]; lwipx->remoteip[1]=myipdev.remoteip[1]; lwipx->remoteip[2]=myipdev.remoteip[2]...

网友K:
是不是mac冲突了呢?

楼主(点评):
没问题哦,移植原子的,void lwip_comm_default_ip_set(__lwip_dev *lwipx) { u32 sn0; sn0=*(vu32*)(0x1FFF7A10);//获取STM32的唯一ID的前24位作为MAC地址后三字节 //默认远端站机IP为:192.168.1.250 lwipx->remoteip[0]=myipdev.remoteip[0]; lwipx->remoteip[1]=myipdev.remoteip[1]; lwipx->remoteip[2]=myipdev.remoteip[2]; lwipx->remoteip[3]=myipdev.remoteip[3]; //MAC地址设置(高三字节固定为:2.0.0,低三字节用STM32唯一ID) lwipx->mac[0]=2;//高三字...

网友L:
有可能是冲突了应该

楼主(点评):
怎么解决啊大佬

楼主:

直接用原子的例程简单改下可以用,但是之后移植我的功能代码malloc部分啊,tcp部分还是旧的,又报这个错了,所以应该不是ucosii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

网友M:
IP需要绑定mac?

网友N:
引用 楼主:
把SDRAMTEST测试函数注释掉好像就行了。。。。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嘛#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 ...

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O:
ucosii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不知道啊

网友P(2023-10-20):
可以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

网友N:
网线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