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条allegro操作技巧

楼主(2023-07-30):
1、鼠标设定:在Allegro视窗 layout时,每执行一个指令例:Add connect, Show element等鼠标会跳到option窗口,这样对layout造成不便。
控制面版>滑鼠之移动选项中,指到预设按钮(或智慧型移动):取消“在对话方块将滑鼠指标移到预设按钮”设置。

楼主:
2、Allegro布局基本知识 a、摆放的方法:Edit –> move或mirror或rotate b、关于电容滤波,当有大电容和小电容同时对一点滤波时,应该把从小电容拉出的线接到器件管脚。即靠近管脚的为最小的电容。 c、各层颜色设置:top –> 粉色;bottom –> 蓝色

楼主:
3、查看线宽 Display----Element(右边Find里面只勾选Cline Segs),然后点击走线,在弹出的信息里面可以看到 width 信息。

楼主:
4、查看线长 Display----Element(右边Find里面只勾选Cline),然后点击走线,在弹出的信息里面可以看到 CLINE length 信息。

楼主:
5、Hilight时的两种不同的显示方式(实线和虚线)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中,勾上display_nohilitefont,则以实线显示,不勾则虚线显示,实线比较容易看清。

楼主:
6、显示过孔焊盘轮廓 Setup->DesignParameters点击Display栏,选中右边的Display planted holes。

楼主:
7、当我们要RENAME背面元件时不成功 选Edit/property,选中背面所有元件(FIND中选component),分配一个auto_rename属性,然后再rename一次。

楼主:
8、定义某部分区域不能有测试点 在ManuFATuring/no_probe_bottom这层加上一块SHAPE则可.当用Route/Testprep/create Probe来create这块区域的测试点时会失败,出现的提示为:Pin out of bounds。

楼主:
9、CRTL键在Allegro中的使用。 在执行逐个多选指令像Hilight、其他命令之Temp Group时,按住CRTL键可以实现反向选择的功能,即执行Hilight时,按CRTL键时为Dehilight, 执行其他命令之Temp Group时按CRTL键为取消选择。

楼主:
10、 Allegro 如何关闭铺铜(覆铜)shape的显示 Allegro 的shape 默认显示模式是通过 菜单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然后在弹出的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用户配置窗口中选择 “Display” 选项下的 “shape_fill”, 勾选对应的选项即可实现 禁止铺铜显示还是显示铺铜边框功能。

楼主:
11、更新封装 封装修改后,在allegro下palce--update symbols。在package symbol下选择要更新的封装。 注意勾选? update symbol padstacks、Ignore FIXED property。

楼主:
12、约束规则的设置概要 a)约束的设置:setup –> constrains –> set standard values 可以设置线宽,线间距。间距包括:pin to pin、line to pin、line to line等 b)主要用spacing rule set 和 physical rule set

楼主:
13、如何保护自己的Project。 Allegro14.2中Allegro Design Expert之Editor. File>Properties选择Password. 输入密码,再钩选Disable export of design data项,这样你的Project就不会被人盗用了。

楼主:
14、如何替换某个过孔?如何不在布线状态下快速添加过孔? Tools->PadStack->Replace,然后必须选上Single via replace mode,最后选上要想替换的过孔即可; 利用copy来快速添加大量过孔即可。

楼主:
15、LLEGRO 如何生成钻孔文件 Manufacture -> NC -> Drill Customization->auto generate symbols Manufacture -> NC -> Drill Legend Manufacture -> NC ->NC parameters->enhanced excellon format->close Manufacture -> NC -> NC Drill->auto tool select->optimize drill head travel

网友A:
没用过allegro,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