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独立看门狗(IWDG)

楼主(2023-07-30):
0x01 IWDG简介
STM32F10xxx内置两个看门狗,(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可用来检测和解决由软件错误引起的故障;当计数器达到给定的超时值时,触发一个中断(仅适用于窗口型看门狗)或产生系统复位。

独立看门狗(IWDG)由专用的低速时钟(LSI)驱动,即使主时钟发生故障它也仍然有效。IWDG最适合应用于那些需要看门狗作为一个在主程序之外,能够完全独立工作,并且对时间精度要求较低的场合。

0x02 IWDG主要性能
● 自由运行的递减计数器
● 时钟由独立的RC振荡器提供(可在停止和待机模式下工作)
● 看门狗被激活后,则在计数器计数至0x000时产生复位

楼主:
0x03 IWDG寄存器配置

楼主:
1. 键寄存器(IWDG_KR)

楼主:
2. 预分频寄存器(IWDG_PR)

楼主:
3. 重装载寄存器(IWDG_RLR)

楼主:
IWDG配置分析
独立看门狗工作频率:40khz / 64分频 = 625hz
递减计数器减1的周期:1 / 625hz
独立看门狗的复位时间:625 * (1 / 625hz) = 1s

楼主:
IWDG配置参考代码

#include "bsp_iwdg.h"

//使能IWDG,在40KHz LSI下,约等于每隔1s产生IWDG复位
void IWDG_Configuration(void)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对寄存器 IWDG_PR 和 IWDG_RLR 的写操作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64);  //设置 IWDG 预分频值
        IWDG_SetReload(625);  //设置 IWDG 重装载值
        IWDG_ReloadCounter();  //按照 IWDG 重装载寄存器的值重装载 IWDG 计数器,喂狗
        IWDG_Enable();  //使能 IWDG
}

//喂狗,防止CPU复位
void IWDG_FeedDog(void)
{
        IWDG_ReloadCounter();
}

网友A:
STM32的独立开门狗怎么启用和停止

网友B:
独立看门狗的作用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定时中断程序,以防止程序死循环或者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C:
可以通过检查重启原因标志位(如RCC_FLAG_IWDGRST)来判断是否由于IWDG超时而重启。

网友D:
设计中,应考虑IWDG的触发时间与正常程序执行时间的关系,确保系统能够在IWDG超时之前完成必要的任务。

网友E:
使用IWDG库函数来初始化IWDG模块。需要设定一个预分频值和重装载值。

网友F:
STM32的独立看门狗(IWDG)是一种独立的定时器,由专门的低速总线进行驱动,可以在主时钟故障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工作。

网友G:
要确保IWDG时钟源已配置。可以使用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库函数来配置IWDG时钟源,一般选择LSI(Low-Speed Internal)时钟源。

网友H:
看门狗为什么要进行8分频

网友I:
在程序的主循环中或关键任务的适当位置,使用IWDG库函数定期喂狗。

网友J:
独立看门狗时间计算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K:
IWDG的预分频和重装载值的设置取决于应用需求和系统稳定性要求,过小的数值会导致IWDG频繁触发复位,而过大的数值则可能无法及时检测到系统异常。

网友L:
看门狗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不能完全依赖它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M:
在STM32单片机中,可以使用独立看门狗来保证程序的正常运行。

网友N:
在初始化时,需要设置看门狗的复位时间,即从0开始计时,到达设定时间后,系统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
WWDG与IWDG不同,独立看门狗有自己独立的32kHz时钟

网友O:
预分频值用于将IWDG时钟分频得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时钟频率,重装载值则是IWDG计数器的初始值,通常设置为满计数器值。这两个值会决定IWDG的计数周期和重启时间。

网友P:
问下,怎么考虑IWDG的触发时间与正常程序执行时间的关系?

网友Q:
看门狗跟定时器哪个的优先级高啊?

网友R(2024-03-01):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S: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T: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U: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V: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W: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X: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Y: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Z: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AA: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