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各层的含义及作用

楼主(2023-07-30):
1、钻孔层:钻孔层提供电路板制造过程中的钻孔信息(如焊盘,过孔需要钻孔)。

楼主:
2、信号层:信号层主要用于布置电路板上的导线。

楼主:
3、阻焊层:在焊盘以外的所有零件上涂抹一层油漆,如防焊漆,以防止这些零件上出现锡。阻焊层用于在设计过程中匹配焊盘,并自动生成。

楼主:
4、锡膏保护层、s-md贴片层:其功能与阻焊层类似,只是机器焊接时表面粘结部件对应的焊盘。

楼主:
5、禁止布线层:用于定义元件和布线可有效放置在电路板上的区域。在该层上绘制一个封闭区域作为布线的有效区域,通常情况下,是无法在此区域外自动布局和布线。

楼主:
6、丝印层:丝印层主要用于放置印刷信息,如元件的轮廓和标记、各种注释字符等。通常,各种标记字符位于丝印层的顶部,底部丝印层可以关闭。

楼主:
7、内部电源/接地层:该层仅用于多层板,主要用于布置电源线和接地线。我们称之为双层板、四层板和六层板,通常指信号层和内部电源/接地层的数量。

楼主:
8、机械层:一般用于设置电路板的外形尺寸、数据标记、对齐标记、装配说明等机械信息。该信息根据设计公司或PCB制造商的要求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