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QSPI通信(学习笔记)

楼主(2023-07-30):
一、SPI Flash与QSPI FLASH
1、首先说说FLASH,不管是QSPI Flash还是SPI Flash说的实际上是一种闪存芯片,比如最常见的W25Q128(下图),真正不同的是SPI协议与QSPI协议罢了。可以看到下图的芯片,2、3、5、7这四个引脚是可以复用的,根据不同的通信协议变换功能。

W25Q128 是华邦公司推出的大容量 SPI FLASH 产品,W25Q128 的容量为 128Mb,该系列还有 W25Q80/16/32/64 等。

W25Q128 将 16M 的容量分为 256 个块(Block),每个块大小为 64K 字节,每个块又分为16 个扇区(Sector),每个扇区 4K 个字节。W25Q128 的最小擦除单位为一个扇区,也就是每次必须擦除 4K 个字节。这样我们需要给 W25Q128 开辟一个至少 4K 的缓存区,这样对 SRAM 要求比较高,要求芯片必须有 4K 以上 SRAM 才能很好的操作(S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tatic Random-Access Memory,SRAM)是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一种。所谓的“静态”,是指这种存储器只要保持通电,里面储存的数据就可以恒常保持。)。

W25Q128 的擦写周期多达 10W 次,具有 20 年的数据保存期限,支持电压为2.7~ 3.6V,W25Q128 支持标准的 SPI,还支持双输出/四输出的 SPI,最大 SPI 时钟可以到 80Mhz(双输出时相当于 160Mhz,四输出时相当于 320M)。

楼主:
SPI与FLASH的通信方式:

SPI 是英语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是Motorola(摩托罗拉)首先在其MC68HCXX系列处理器上定义的。

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主要应用在 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

如下图所示,标椎的SPI接口一般使用四条信号线通信:

SDI(数据输入),SDO(数据输出),SCK(时钟),CS(片选)

MISO: 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引脚。该引脚在从模式下发送数据,在主模式下接收数据。

MOSI: 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引脚。该引脚在主模式下发送数据,在从模式下接收数据。

SCLK:串行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CS/SS:从设备片选信号,由主设备控制。它的功能是用来作为“片选引脚”,也就是选择指定的从设备,让主设备可以单独地与特定从设备通讯,避免数据线上的冲突。

楼主:
QSPI与FLASH的通信方式:

所谓QSPI是Queued SPI的简写,是Motorola公司推出的SPI接口的扩展,比SPI应用更加广泛。在SPI协议的基础上,Motorola公司对其功能进行了增强,增加了队列传输机制,推出了队列串行外围接口协议(即QSPI协议)。QSPI 是一种专用的通信接口,连接单、双或四(条数据线)SPI Flash 存储介质。

该接口可以在以下三种模式下工作:

① 间接模式:使用 QSPI 寄存器执行全部操作

② 状态轮询模式:周期性读取外部 Flash 状态寄存器,而且标志位置 1 时会产生中断(如擦除或烧写完成,会产生中断)

③ 内存映射模式:外部 Flash 映射到微控制器地址空间,从而系统将其视作内部存储器

采用双闪存模式时,将同时访问两个 Quad-SPI Flash,吞吐量和容量均可提高二倍。

楼主:
二、QSPI协议功能框图
QSPI 使用 6 个信号连接Flash,分别是四个数据线BK1_IO0~BK1_IO3,一个时钟输出CLK,一个片选输出(低电平有效)BK1_nCS,它们的作用介绍如下:

(1) BK1_nCS:片选输出(低电平有效),适用于 FLASH 1。如果 QSPI 始终在双闪存模式下工作,则其也可用于 FLASH 2从设备选择信号线。QSPI通讯以BK1_nCS线置低电平为开始信号,以BK1_nCS线被拉高作为结束信号。

(2) CLK:时钟输出,适用于两个存储器,用于通讯数据同步。它由通讯主机产生,决定了通讯的速率,不同的设备支持的最高时钟频率不一样,如STM32的QSPI时钟频率最大为fpclk/2,两个设备之间通讯时,通讯速率受限于低速设备。

(3) BK1_IO0:在双线 / 四线模式中为双向 IO,单线模式中为串行输出。

(4) BK1_IO1:在双线 / 四线模式中为双向 IO,单线模式中为串行输入。

(5) BK1_IO2:在四线模式中为双向 IO。

(6) BK1_IO3:在四线模式中为双向 IO。

楼主:
二、QSPI初始化结构体详解
跟其它外设一样,STM32 HAL库提供了QSPI初始化结构体及初始化函数来配置SPI外设。初始化结构体及函数定义在库文件“stm32f7xx_hal_spi.h”及“stm32f7xx_hal _spi.c”中,编程时我们可以结合这两个文件内的注释使用或参考库帮助文档。了解初始化结构体后我们就能对SPI外设运用自如了,见代码清单 241。

楼主:
a、 QSPI_InitTypeDef初始化结构体
1 typedef struct {
2     uint32_t ClockPrescaler;     //预分频因子
3     uint32_t FifoThreshold;      //FIFO中的阈值
4     uint32_t SampleShifting;     //采样移位
5     uint32_t FlashSize;          //Flash大小
6     uint32_t ChipSelectHighTime; //片选高电平时间
7     uint32_t ClockMode;          //时钟模式
8     uint32_t FlashID;            //Flash ID
9     uint32_t DualFlash;          //双闪存模式
10 } QSPI_InitTypeDef;

楼主:
这些结构体成员说明如下,其中括号内的文字是对应参数在STM32 HAL库中定义的宏:

(1) ClockPrescaler

本成员设置预分频因子,对应寄存器QUADSPI_CR [31:24]即PRESCALER[7:0],取值范围是0—255,可以实现1—256级别的分频。仅可在 BUSY = 0 时修改该字段。

楼主:
(2) FifoThreshold

本成员设置FIFO 阈值级别,对应寄存器QUADSPI_CR [12:8]即FTHRES[4:0],定义在间接模式下 FIFO 中将导致 FIFO 阈值标志(FTF,QUADSPI_SR[2])置 1 的字节数阈值。

楼主:
(3) SampleShifting

本成员设置采样,对应寄存器QUADSPI_CR [4],默认情况下,QUADSPI 在 Flash 驱动数据后过半个 CLK 周期开始采集数据。使用该位,可考虑外部信号延迟,推迟数据采集。可以取值0:不发生移位;1:移位半个周期。在 DDR 模式下 (DDRM = 1),固件必须确保 SSHIFT = 0。

楼主:
(4) FlashSize

本成员设置FLASH大小,对应寄存器QUADSPI_CCR [20:16]的FSIZE[4:0]位。定义外部存储器的大小,简介模式Flash容量最高可达4GB(32位寻址),但是在内存映射模式下限制为256MB,如果是双闪存则可以达到512MB。

楼主:
(5) ChipSelectHighTime

本成员设置片选高电平时间,对应寄存器QUADSPI_CR [10:8]的CSHT[2:0]位,定义片选 (nCS) 在发送至 Flash 的命令之间必须保持高电平的最少 CLK 周期数。可以取值1~8个周期。

楼主:
(6) ClockMode

本成员设置时钟模式,对应寄存器QUADSPI_CR [0]位,指示CLK在命令之间的电平,可以选模式0,1: nCS 为高电平(片选释放)时,CLK 必须保持低电平;或者模式3 ,1:nCS 为高电平(片选释放)时,CLK 必须保持高电平。

楼主:
(7) FlashID

本成员用于选择Flash1或者Flash2,单闪存模式下选择需要访问的flash。

楼主:
(8) DualFlash

本成员用于激活双闪存模式,0:禁止双闪存模式;1:使能双闪存模式。双闪存模式可以使系统吞吐量和容量扩大一倍。

楼主:
b、QSPI_CommandTypeDe通信配置命令结构体

1 typedef struct {
2     uint32_t Instruction;        //指令
3     uint32_t Address;            //地址
4     uint32_t AlternateBytes;     //交替字节
5     uint32_t AddressSize;        //地址长度
6     uint32_t AlternateBytesSize; //交替字节长度
7     uint32_t DummyCycles;        //空指令周期
8     uint32_t InstructionMode;    //指令模式
9     uint32_t AddressMode;        //地址模式
10     uint32_t AlternateByteMode;  //交替字节模式
11     uint32_t DataMode;           //数据模式
12     uint32_t NbData;             //数据长度
13     uint32_t DdrMode;            //双倍数据速率模式
14     uint32_t DdrHoldHalfCycle;   //DDR保持周期
15     uint32_t SIOOMode;           //仅发送指令一次模式
16 } QSPI_CommandTypeDef;

楼主:
这些结构体成员说明如下,其中括号内的文字是对应参数在STM32 HAL库中定义的宏:

(1) Instruction

本成员设置通信指令,指定要发送到外部 SPI 设备的指令。仅可在 BUSY = 0 时修改该字段。

楼主:
(2) Address

本成员指定要发送到外部 Flash 的地址,BUSY = 0 或 FMODE = 11(内存映射模式)时,将忽略写入该字段。在双闪存模式下,由于地址始终为偶地址,ADDRESS[0] 自动保持为“0”。

楼主:
(3) AlternateBytes

本成员指定要在地址后立即发送到外部 SPI 设备的可选数据,仅可在 BUSY = 0 时修改该字段。

楼主:
(4) AddressSize

本成员定义地址长度,可以是8位,16位,24位或者32位。

楼主:
(5) AlternateBytesSize

本成员定义交替字节长度,可以是8位,16位,24位或者32位。

楼主:
(6) DummyCycles

本成员定义空指令阶段的持续时间,在 SDR 和 DDR 模式下,它指定 CLK 周期数 (0-31)。

楼主:
(7) InstructionMode

本成员定义指令阶段的操作模式,00:无指令;01:单线传输指令;10:双线传输指令;11:四线传输指令。

楼主:
(8) AddressMode

本成员定义地址阶段的操作模式,00:无地址;01:单线传输地址;10:双线传输地址;11:四线传输地址。

楼主:
(9) AlternateByteMode

本成员定义交替字节阶段的操作模式00:无交替字节;01:单线传输交替字节;10:双线传输交替字节;11:四线传输交替字节。

楼主:
(10) DataMode

本成员定义数据阶段的操作模式,00:无数据;01:单线传输数据;10:双线传输数据;11:四线传输数据。该字段还定义空指令阶段的操作模式。

楼主:
(11) NbData

本成员设置数据长度,在间接模式和状态轮询模式下待检索的数据数量(值 + 1)。对状态轮询模式应使用不大于 3 的值(表示 4 字节)。

楼主:
(12) DdrMode

本成员为地址、交替字节和数据阶段设置 DDR 模式,0:禁止 DDR 模式;1:使能 DDR 模式。

楼主:
(13) DdrHoldHalfCycle

本成员设置DDR 模式下数据输出延迟 1/4 个 QUADSPI 输出时钟周期,0:使用模拟延迟来延迟数据输出;1:数据输出延迟 1/4 个 QUADSPI 输出时钟周期。仅在 DDR 模式下激活。

楼主:
(14) SIOOMode

本成员设置仅发送指令一次模式,。IMODE = 00 时,该位不起作用。0:在每个事务中发送指令;1:仅为第一条命令发送指令。

楼主:
三、QSPI—读写串行FLASH实验

楼主:
(1) 初始化通讯使用的目标引脚及端口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使能 QSPI 及 GPIO 时钟 */
     QSPI_FLASH_CLK_ENABLE();
     QSPI_FLASH_CLK_GPIO_ENABLE();
     QSPI_FLASH_BK1_IO0_CLK_ENABLE();
     QSPI_FLASH_BK1_IO1_CLK_ENABLE();
     QSPI_FLASH_BK1_IO2_CLK_ENABLE();
     QSPI_FLASH_BK1_IO3_CLK_ENABLE();
     QSPI_FLASH_CS_GPIO_CLK_ENABLE();

楼主:
(2) 配置SPI外设的模式、地址、速率等参数并使能SPI外设;

     /* QSPI_FLASH 模式配置 */
     QSPIHandle.Instance = QUADSPI;
     QSPI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2;
     QSPIHandle.Init.FifoThreshold = 4;
     QSPIHandle.Init.SampleShifting = QSPI_SAMPLE_SHIFTING_HALFCYCLE;
     QSPIHandle.Init.FlashSize = 23;
     QSPIHandle.Init.ChipSelectHighTime = QSPI_CS_HIGH_TIME_8_CYCLE;
     QSPIHandle.Init.ClockMode = QSPI_CLOCK_MODE_0;
     HAL_QSPI_Init(&QSPIHandle);

楼主:
(3)初始化QSPI接口;
uint8_t BSP_QSPI_Init(void)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uint8_t value = W25Q128FV_FSR_QE;

     /* QSPI存储器复位 */

     if (QSPI_ResetMemory() != QSPI_OK) {

         return QSPI_NOT_SUPPORTED;

     }

     /* 使能写操作 */

     if (QSPI_WriteEnable() != QSPI_OK) {

         return QSPI_ERROR;

     }

     /* 设置四路使能的状态寄存器,使能四通道IO2和IO3引脚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WRITE_STATUS_REG2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NbData            = 1;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配置命令 */

if (HAL_QSPI_Command(&QSPIHandle,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QSPI_ERROR;

     }

     /* 传输数据 */

if (HAL_QSPI_Transmit(&QSPIHandle, &value,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QSPI_ERROR;

     }

    /* 自动轮询模式等待存储器就绪 */

     if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W25Q128FV_SUBSECTOR_ERASE_MAX_TIME) != QSPI_OK) {

         return QSPI_ERROR;

     }
     return QSPI_OK;
}

楼主:
(4) 编写基本SPI按字节收发的函数;
/**接收函数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从QSPI存储器中读取大量数据.
    * @param  pData: 指向要读取的数据的指针
    * @param  ReadAddr: 读取起始地址
    * @param  Size: 要读取的数据大小
    * @retval QSPI存储器状态
    */
uint8_t BSP_QSPI_Read(uint8_t* pData, uint32_t ReadAddr, uint32_t Size)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 初始化读命令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_command.Address           = ReadAddr;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NbData            = Size;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配置命令 */
if (HAL_QSPI_Command(&QSPIHandle,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return QSPI_ERROR;
     }

     /* 接收数据 */
     if(HAL_QSPI_Receive(&QSPIHandle, pData,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HAL_OK) {
         return QSPI_ERROR;
     }
     return QSPI_OK;
}

发送函数
/**
   * @brief  将大量数据写入QSPI存储器
   * @param  pData: 指向要写入数据的指针
   * @param  WriteAddr: 写起始地址
   * @param  Size: 要写入的数据大小
   * @retval QSPI存储器状态
   */

uint8_t BSP_QSPI_Write(uint8_t* pData, uint32_t WriteAddr, uint32_t Size)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uint32_t end_addr, current_size, current_addr;

     /* 计算写入地址和页面末尾之间的大小 */

     current_addr = 0;

     while (current_addr <= WriteAddr) {

         current_addr += W25Q128FV_PAGE_SIZE;

     }

     current_size = current_addr - WriteAddr;

     /* 检查数据的大小是否小于页面中的剩余位置 */

     if (current_size > Size) {

         current_size = Size;

     }

     /* 初始化地址变量 */

     current_addr = WriteAddr;

     end_addr = WriteAddr + Size;

     /* 初始化程序命令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PUT_PAGE_PROG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逐页执行写入 */

     do {

         s_command.Address = current_addr;

         s_command.NbData  = current_size;

         /* 启用写操作 */

         if (QSPI_WriteEnable() != QSPI_OK) {

             return QSPI_ERROR;
         }

         /* 配置命令 */

if(HAL_QSPI_Command(&QSPIHandle,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QSPI_ERROR;

         }

        /* 传输数据 */

if(HAL_QSPI_Transmit(&QSPIHandle, pData,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QSPI_ERROR;
         }

         /* 配置自动轮询模式等待程序结束 */

         if(QSPI_AutoPollingMemReady(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QSPI_OK) {

             return QSPI_ERROR;

         }

         /* 更新下一页编程的地址和大小变量 */

         current_addr += current_size;

         pData += current_size;

         current_size = ((current_addr + W25Q128FV_PAGE_SIZE) > end_addr) ? (end_addr-current_addr) : W25Q128FV_PAGE_SIZE;

     } while (current_addr < end_addr);

     return QSPI_OK;
}

楼主:
(5) 编写对FLASH擦除及读写操作的的函数;

由于FLASH存储器的特性决定了它只能把原来为“1”的数据位改写成“0”,而原来为“0”的数据位不能直接改写为“1”。所以这里涉及到数据“擦除”的概念,在写入前,必须要对目标存储矩阵进行擦除操作,把矩阵中的数据位擦除为“1”,在数据写入的时候,如果要存储数据“1”,那就不修改存储矩阵 ,在要存储数据“0”时,才更改该位。

楼主:
通常,对存储矩阵擦除的基本操作单位都是多个字节进行,如本例子中的FLASH芯片支持“扇区擦除”、“块擦除”以及“整片擦除”,

楼主:
扇区擦除指令的第一个字节为指令编码,紧接着发送的3个字节用于表示要擦除的存储矩阵地址。要注意的是在扇区擦除指令前,还需要先发送“写使能”指令,发送扇区擦除指令后,通过读取寄存器状态等待扇区擦除操作完毕。
/**
    * @brief  擦除QSPI存储器的指定块
    * @param  BlockAddress: 需要擦除的块地址
    * @retval QSPI存储器状态
    */
uint8_t BSP_QSPI_Erase_Block(uint32_t BlockAddress)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 初始化擦除命令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SECTOR_ERASE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_command.Address           = BlockAddress;
     s_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0;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启用写操作 */
     if (QSPI_WriteEnable() != QSPI_OK) {
         return QSPI_ERROR;
     }

     /* 发送命令 */
if(HAL_QSPI_Command(&QSPIHandle, &s_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return QSPI_ERROR;
     }

     /* 配置自动轮询模式等待擦除结束 */
     if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W25Q128FV_SUBSECTOR_ERASE_MAX_TIME) != QSPI_OK) {
         return QSPI_ERROR;
     }
     return QSPI_OK;
}

网友A:
STM32 QSPI读取时每一个字节后都有延时

网友B:
相较于传统的SPI接口,QSPI通过并行传输多个数据位来提高数据传输速率和效率。

网友A:
QSPI接口通常用于连接外部闪存芯片,以扩展存储容量或实现代码执行。

网友C:
QSPI速度较慢。STM32的SDIO不好用

网友D:
STM32的QSPI接口支持多种模式

网友E:
可以使用HAL库中的HAL_QSPI_Init函数来初始化QSPI接口,使用HAL库中的HAL_QSPI_Send函数来发送数据,使用HAL库中的HAL_QSPI_Receive函数来接收数据等

网友F:
使用QSPI接口时,需要配置STM32微控制器的相关寄存器和引脚

网友G:
QSPI支持单字节、多字节和DMA传输等不同的数据传输方式

网友A:
通过QSPI接口,微控制器可以直接读取和写入外部闪存中的数据,而无需通过其他接口或协议。

网友H:
STM32F7的QSPI能接其他外设吗

网友I:
参考STM32单片机的相关文档或者资料。

网友J:
使用QSPI功能可能需要一些特定的配置和操作,以适配具体的闪存器件和应用场景

网友K:
STM32的QSPI是一种高速的外部闪存接口,它可以用来读写闪存、SD卡等外部存储器。

网友L:
在使用QSPI接口时,需要使用相应的驱动程序来控制QSPI接口。

网友M:
通过QSPI接口,可以实现快速的数据传输和存储,提高系统的性能和效率。

网友N:
QSPI接口可以提供高速的数据传输和低功耗的操作,适用于许多应用领域,包括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设备。

网友O:
Quad-SPI接口支持最大133MHz的时钟频率

网友O:
在SPI协议的基础上增加队列传输机制,以更高的效率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P:
在使用QSPI之前,建议先研究并理解相关的技术规格和参考资料,以确保正确配置和操作QSPI控制器。

网友Q:
通过读写QSPI寄存器来进行数据传输。可以使用库函数提供的接口函数,或直接访问QSPI控制器和闪存器件的寄存器来进行数据读写操作。

网友R:
QSPI就是通讯速度更快了吗?

网友S(2024-03-0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T: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U: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V: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W: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X: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Y: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Z: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AA: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AB: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