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汽车涉水报警

楼主(2023-07-30):
本设计是基于STM32汽车涉水报警,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通过超声波检测汽车底盘到水面的距离;
2,可通过按键设置安全距离;
3,通过OLED显示距离;
4,超距离蜂鸣器报警,同时通过GSM给手机发送短信报警。

标签:STM32、超声波测距模块、GSM

题目扩展:智能停车系统,倒车避障系统

效果图:

楼主:
总体资料:

楼主:
软件设计流程:

楼主:
系统框图:

楼主:
本设计以STM32F103C6T6单片机为核心控制器,加上其他的模块一起组成基于STM32的汽车涉水报警的整个系统,其中包含中控部分、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中控部分采用了STM32F103C6T6单片机,其主要作用是获取输入部分数据,经过内部处理,控制输出部分。输入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独立按键和供电电路;输出也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OLED显示模块、SIM800C-GSM模块和蜂鸣器。由超声波测距模块检测的距离和通过按键设置的距离最小值通过OLED显示;如果检测到的距离小于设置的距离最小值,则蜂鸣器报警,GSM模块给手机发送短信“distence:%d,be careful.”进行提醒;最后输入部分的供电电路则给整个系统供电。

网友A(2023-12-29):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B: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A: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C: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D: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E: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F: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G: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H: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I: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