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串口波特率实际最大速度

楼主(2023-07-30):
目前测试了软件发-> dma收,最大波特率 3.5M(主频240Mhz)
求教各位大佬还可以有更快的速度吗

网友A:
串口没必要太高的速率吧,我调试信息输出用的是512000,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B:
为啥不走以太网?以前测试过串口直接发可以到921600.个人觉得如果要速率,就没必要走串口了。

以太网实时性不高

网友C:
楼主厉害。
我觉得我使用2Mbps就已经够快的了,楼主居然干到了3.5Mbps。

网友D:
uart需要这么快的速度吗?号码没有见到有人这么用过

网友E:
这么快的速度,为什么不用SPI,这个至少是带时钟同步的,UART是异步的

因为需要485通信,不能用SPI

网友F:
实际最大速度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系统时钟频率、串口时钟分频系数以及串口模块的工作模式。

网友G:
串口模块的最大波特率可以达到系统时钟频率的1/16。

但是实际测试发现15M太不稳定了

网友H:
在同步模式下,波特率受到外部时钟源的限制,最大速度可能较低。

网友I:
参考GD32F470系列微控制器的技术手册

网友J:
实际应用中的最大波特率可能会因硬件和软件配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网友K:
串口通信的实际最大速度会受到硬件连接的限制。

网友L:
根据串口通信的最大误差要求和数据传输协议,需要选择适当的时钟频率和分频器设置。

网友M:
通常能够达到较高的波特率。具体的最大速度取决于时钟频率、传输模式、硬件连接和使用的特性

网友N:
择合适的时钟源和分频器设置

网友O:
实际应用中的最大速度可能受到硬件和软件限制的影响。

网友P:
GD32F470系列微控制器的串口模块支持多种波特率

网友Q:
USART通信的实际最大速度受到时钟频率的限制。

网友R:
较高的波特率可能会增加通信错误的风险

网友S: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走以太网?以前测试过串口直接发可以到921600.个人觉得如果要速率,就没必要走串口了。 ...

这么高速度么?

网友T:
建议参考GD32F470的数据手册和相关文档

网友U:
实际可达到的最大速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串口线路质量、噪声干扰、传输距离等。

网友:
使用中断或DMA来处理串口数据传输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V:
实际应用中,波特率的选择应该考虑到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H:
GD32F470的USART的最大波特率为115200 bps。

网友W:

GD32F470系列微控制器的串口模块支持多种波特率

网友X(2023-08-31):
470我没用过,450我倒是用过,12M的波特率,8倍过采样率一定要注意外围的驱动芯片的速率

网友Y:
3.5?这么猛?

网友Z:
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吧

网友AA:
串口就没必要这么高的速率了

网友AB:
这么快不如上别的接口

网友AC(2023-10-11):
参考gd32f470系列微控制器的技能手册

网友AD:
按照uart通讯的最大偏差请求以及数据传输协定,必要选择得当的时钟频率以及分频器设置。

网友AE:
uart模块的最大波特率可以到达体系时钟频率的116。

网友AF:
在同步模式下,波特率遭到外部时钟源的限定,最大速率大概较低。

网友AG:
我们需要这么快的速度吗?

网友AH:
择适合的时钟源以及分频器设置

网友AI:
房东很棒。

网友AJ:
现实利用中的最大速率大概遭到硬件以及软件限定的影响。

网友AK(2023-11-10):
USART通信的实际最大速度受时钟频率的限制。

网友AL:
现实利用中的最大波特率大概会因硬件以及软件设置装备摆设的不一样而有所不同

楼主:

稳定通讯的话串口0和串口5实测最快7M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测试到dma收发串口0和5速度达到7M了16过采样,以达到理论速度,8过采样总是不稳定发送的数据和实际数据不一样

网友AM:
串口稳定点建议不要走高速的,如果需要高速换其他稳定形式

网友AN:
921600,还是看电脑是否支持吧。

网友AO:
发起参考gd32f470的数据手册以及相干文档

网友AP(2023-12-10):
uart通讯的现实最大速率会遭到硬件毗连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