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1 立即睡眠模式

楼主(2023-07-30):
如上图所示,你要想完成立即睡眠模式,你必须进入模式的两种情况来考虑。在考虑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没有中断挂起这句话(我是选择WFI,所以没考虑WFE)。
这句话的意思是睡眠前最好关了除唤醒外的中断,不然你会发现还没睡呢,就唤醒。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个中断–Systick。我被这个东西坑了好久。其它中断,你们自行屏蔽,不要把唤醒的屏蔽了。

楼主:
二、代码展示
1.主函数
代码如下(示例):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HAL_SuspendTick(); //屏蔽tick中断,即系统时钟中断。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GPIO_PIN_RESET); //先把灯关了
        if(HAL_GPIO_ReadPin(GPIOB,KEY2_Pin)== GPIO_PIN_RESET)        //判断是否进入立即睡眠
        {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PWR_SLEEPENTRY_WFI);//睡起来
        }
  }
}

楼主:
2.唤醒中断回执函数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外部中断回调函数
{

         if(GPIO_Pin==KEY1_Pin)//检测是否为外部中断2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GPIO_PIN_SET); //睡醒了点个灯
        }
}

楼主:
总结
我用电源测试,不睡眠15mA,睡眠后是9mA。没用达到手册记载,可能是因为我其它东西还没有配完

核心代码就那几句(睡眠,屏蔽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