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RM Cortex-M4微处理器

楼主(2023-07-30):
写在前面
本系列学习主要参照了王宜怀老师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第六版)》一书,有兴趣的可以自行购买,正版书籍附赠开发版供实验所需

ARM Cortex-M4微处理器简介
ARM Cortex-M4微处理器内部结构概要
具体介绍请参考书籍

位数
Cortex-M4系列处理器为32位处理器,内部存储器,数据总线均为32位,采用Thumb-2技术,同时支持16位与32位指令

总线结构
采用哈佛架构(感兴趣可以自行查阅),统一的存储空间编址,32位寻址,最多支持4GB的存储空间;三级流水线设计;片上接口基于AMBA架构

中断控制
采用了集成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支持8~256个中断优先级,最多240个中断请求

存储器保护
可选的MPU

低功耗
多种低功耗特性和休眠模式

内部寄存器
M4微处理器的寄存器包含用于数据处理与控制的寄存器、特殊功能寄存器与浮点寄存器。特殊功能寄存器有预定义的功能,必须通过专用指令来访问。

寻址方式与机器码获取方法

CPU可以执行特定功能的操作命令被称为指令
CPU所能执行的各种指令的集合,成为该CPU的指令系统

指令保留字简表与寻址方式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HaoYuanSama」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908626/article/details/121128477

楼主:
指令保留字简表
其他指令请查阅《ARM v7-M 参考手册》

楼主:
寻址方式
立即数寻址
操作数直接通过指令给出。用“#”作为立即数的前导标识符。M4微处理器的立即数范围是0x00~-0xFF。例如:

        MOV         R0, # 0xFF                 //立即数0xFF装入R0寄存器
        SUB                R1, R0, # 1                //R1←R0 - 1

楼主:
寄存器寻址
操作数来自寄存器。例如:

        MOV         R0, R1                                //将R1寄存器内容装入R0寄存器

楼主:
直接寻址
操作数来自存储单元,指令中直接给出存储单元地址。指令码中显示给出数据的位数,如:字、半字、单字节。例如:

        LDR         Rt, label                                //从标号label处连续读取4字节到寄存器中
        LDRH         Rt, label                                //从地址label处读取半字到Rt中
        LDRB         Rt, label                                //从地址label处读取字节到Rt中

楼主:
偏移寻址及寄存器间接寻址
偏移寻址的操作数来自存储单元,指令中通过寄存器及偏移量给出存储单元的地址。偏移量不超过4KB。偏移量为0的偏移寻址也成为寄存器间接寻址。例如:

        LDR         R3, [PC, # 100]                        //从地址(PC+100)处读取4字节到R3中
        LDR         R3, [R4]                                //以R4中内容为地址,读取4字节到R3中

楼主:
机器的指令码
运行源文件
利用开发环境打开工程…\CH02-1。测试代码如下:

Label:
        MOV        R0, # 0xDE
        LDR                R0, = data_format1
        LDR                R1, = Label
        LDR         R2, [R1]
        BL                printf

楼主:
执行结果如下图:

楼主:
执行程序所获得的信息
从上图现实的内容可以看出,标号代表的地址为0900D87E,这就是指令MOV R0,# 0xDE机器码要存放的开放地址,各地址存储内容如下表:

STM32数据存储采用的是小段模式,即将2个字节以上的一个数据的低字节放在存储器低地址单元,高字节放在高地址单元。

楼主:
基本指令分类解析
数据传送类指令
有两种情况:一是取存储器地址空间中的数传送到寄存器中,二是将寄存器中的数传送到另一寄存器或存储器地址空间中

取数指令

楼主:
存数指令
Rt,Rn,Rm必须为R0~R7中的一个

楼主:
寄存器间数据传送指令

其他指令请参考书籍,在此不再罗列

楼主:
汇编语言的基本语法
汇编语言源程序以行为单位进行设计,每行最多可以包含一下4部分

楼主:
汇编语言的格式
标号
如果一个语句有标号,则标号必须书写在汇编语句的开头部分
可以组成标号的字符有字母A ~ Z、 a ~ z、数字0 ~ 9、下划线(_),美元符号($),但开头的第一个符号不能为数字和 $
编译器对标号中字母的大小写敏感,但指令不区分大小
标号长度基本不受限制,但实际使用时通常不超过20个字符。
标号后必须带冒号(:)
一个标号在一个文件(程序)中只能被定义一次,否则出现重复定义,不能通过编译
一行语句只能有一个标号,编译器将把当前程序计数器的值赋给该标号

楼主:
操作码
操作码包括指令码和伪指令。
对于有标号的行,必须至少用一个空格或制表符将标号与操作码隔开;对于没有标号的行,不能从第一列开始写指令码,应以空格或制表符开头。

楼主:
操作数
操作数可以使地址,标号或指令码定义的常数,也可以是有伪运算符构成的表达式。
如果一条指令或伪指令有操作数,则操作数与操作码之间必须用空格隔开书写。操作数多于一个的,操作数之间用逗号分隔。操作数也可以是M4内部寄存器,或者另一条指令的特定参数。
操作数一般都有一个存放结果的寄存器,这个寄存器在操作数的最前面

楼主:
1、常数标识
编译器识别的常数有十进制、十六进制(0x)、二进制(0b)

楼主:
2、“#”表示立即数
一个常数前添加“#”表示一个立即数;不加“#”时,表示一个地址。

楼主:
3、圆点
如果圆点(.)单独出现在语句操作码之后的操作数位置上,则代表当前程序计数器的值被放置在圆点的位置。

楼主:
4、伪运算符
略。详情请查阅资料

楼主:
注释
类似于C语言

常用伪指令简介
在CCS开发环境下,所有的汇编命令都是以“.”开头的

楼主:
系统预定义的段
C语言程序在经过gcc编译器最终生成.elf格式的可执行程序。.elf可执行程序是以段为单位来组织文件的。通常划分为如下三个段:

  1.         .text                                @只读的代码区
  2.         .data                                @可读可写的数据区
  3.         .bss                                @是可读可写且没有初始化的数据区

楼主:
常量的定义
常量的定义可以使用.equ汇编指令,例如:
  1.         .equ        _NVIC_ICER,        0xE00E180
  2.         ...
  3.         LDR                R0, = _NVIC_ICER                                @将0xE00E180放到R0中

楼主:
常量的定义还可以使用.set汇编指令,例如:

        .set         _NVIC_ICER,        0xE00E180

网友A(2023-12-29):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B: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C: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D: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E: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F: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G: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H: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I: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J: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