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启动文件详析

楼主(2023-07-30):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ti/devices/msp/msp.h>

/* Linker variable that marks the top of the stack. */
extern unsigned long __STACK_END;

/* External declaration for the reset handler that is to be called when the */
/* processor is started                                                     */
extern __NO_RETURN void __PROGRAM_START(void);

/* Forward declaration of the default fault handlers. */
void Default_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extern void Reset_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 Processor Exceptions */
extern void NMI_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HardFault_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SVC_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PendSV_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SysTick_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Handlers */
extern void GROUP0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GROUP1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TIMG1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ADC0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SPI0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UART1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UART0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TIMG0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TIMG2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TIMG4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I2C0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I2C1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extern void DMA_IRQHandler      (void) __attribute__((weak, alias("Default_Handler")));

/* Interrupt vector table.  Note that the proper constructs must be placed on this to */
/* ensure that it ends up at physical address 0x0000.0000 or at the start of          */
/* the program if located at a start address other than 0.                            */
#if defined (__ARM_ARCH) && (__ARM_ARCH != 0)
void (* const interruptVectors[])(void)  __attribute((used)) __attribute__((section (".intvecs"))) =
#elif defined (__TI_ARM__)
#pragma RETAIN(interruptVectors)
#pragma DATA_SECTION(interruptVectors, ".intvecs")
void (* const interruptVectors[])(void) =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void (*)(void))((uint32_t)&__STACK_END),
                                           /* The initial stack pointer */
    Reset_Handler,                         /* The reset handler         */
    NMI_Handler,                           /* The NMI handler           */
    HardFault_Handler,                     /* The hard fault handler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PendSV_Handler,                        /* The PendSV handler        */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GROUP0_IRQHandler,                     /* GROUP0 interrupt handler  */
    GROUP1_IRQHandler,                     /* GROUP1 interrupt handler  */
    TIMG1_IRQHandler,                      /* TIMG1 interrupt handler   */
    0,                                     /* Reserved                  */
    ADC0_IRQHandler,                       /* ADC0 interrupt handler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SPI0_IRQHandler,                       /* SPI0 interrupt handler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UART1_IRQHandler,                      /* UART1 interrupt handler   */
    0,                                     /* Reserved                  */
    UART0_IRQHandler,                      /* UART0 interrupt handler   */
    TIMG0_IRQHandler,                      /* TIMG0 interrupt handler   */
    0,                                     /* Reserved                  */
    TIMG2_IRQHandler,                      /* TIMG2 interrupt handler   */
    0,                                     /* Reserved                  */
    TIMG4_IRQHandler,                      /* TIMG4 interrupt handler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I2C0_IRQHandler,                       /* I2C0 interrupt handler    */
    I2C1_IRQHandler,                       /* I2C1 interrupt handler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0,                                     /* Reserved                  */
    DMA_IRQHandler,                        /* DMA interrupt handler     */

};

/* Forward declaration of the default fault handlers.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first starts execution */
/* following a reset event.  Only the absolutely necessary set is performed,   */
/* after which the application supplied entry() routine is called.  Any fancy  */
/* actions (such as making decisions based on the reset cause register, and    */
/* resetting the bits in that register) are left solely in the hands of the    */
/* application.                                                                */
void Reset_Handler(void)
{
    /* Jump to the ticlang C Initialization Routine. */
    __asm("    .global _c_int00\n"
          "    b       _c_int00");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n unexpected  */
/*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
/*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void Default_Handler(void)
{
    /* Enter an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楼主:
从(void (*)(void))((uint32_t)&__STACK_END)开始的代码,对应的是中断向量表,这个中断向量表总长度为48个,详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