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X6 3个串口配置代码-附带中断/printf

楼主(2023-07-30):
APM32F003系列拥有丰富的3个串口,是个性价比很高的32位单片机,可外接多个串口模块,进行快速方案验证及其落地量产,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无主机倒车雷达,扫地机器人惯导模组,气体检测传感器,智能马桶盖配件板,按摩仪,智能饮水器龙头设备等等..得到广大市场认可,可硬件管脚sxx8s003x6系列产品。以下是APM32F003系列的3个Uart 收发的示例配置代码:
初始化串口
void USART1Init(void)
{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

    /**  BaudRate is 9600 */
    usartConfig.baudRate = 115200;
    /**  No interrupt */
    usartConfig.interrupt = USART_INT_RX;
    /**  Enable receiver */
    usartConfig.mode = USART_MODE_TX_RX;
    /**  Parity disable */
    usartConfig.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  One stop bit */
    usartConfig.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  Word length is 8bit */
    usartConfig.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1, &usartConfig);

          USART_Enable(USART1);

    /**  Enable USART1 Receiver IRQ request */
    NVIC_EnableIRQRequest(USART1_RX_IRQn, 0x01);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ART 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note
*/
void USART2Init(void)
{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

    /**  BaudRate is 9600 */
    usartConfig.baudRate = 115200;
    /**  No interrupt */
    usartConfig.interrupt = USART_INT_RX;
    /**  Enable receiver */
    usartConfig.mode = USART_MODE_TX_RX;
    /**  Parity disable */
    usartConfig.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  One stop bit */
    usartConfig.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  Word length is 8bit */
    usartConfig.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2, &usartConfig);

          USART_Enable(USART2);

    /**  Enable USART2 Receiver IRQ request */
    NVIC_EnableIRQRequest(USART2_RX_IRQn, 0x01);
}
void USART3Init(void)
{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

    /**  BaudRate is 9600 */
    usartConfig.baudRate = 115200;
    /**  No interrupt */
    usartConfig.interrupt = USART_INT_RX;
    /**  Enable receiver */
    usartConfig.mode = USART_MODE_TX_RX;
    /**  Parity disable */
    usartConfig.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  One stop bit */
    usartConfig.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  Word length is 8bit */
    usartConfig.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3, &usartConfig);

          USART_Enable(USART3);

    /**  Enable USART3 Receiver IRQ request */
    NVIC_EnableIRQRequest(USART3_RX_IRQn, 0x01);
}
中断接收处理
void USART1RxIsr(void)
{
                uint8_t Res;
    if(USART_ReadIntFlag(USART1, USART_INT_FLAG_RX) == SET)
    {
                        Res=USART_RxData8(USART1);
                        USART_TxData8(USART1, Res);
                }
}
void USART2RxIsr(void)
{
                uint8_t Res;
    if(USART_ReadIntFlag(USART2, USART_INT_FLAG_RX) == SET)
    {
                        Res=USART_RxData8(USART2);
                        USART_TxData8(USART2, Res);
                }
}
void USART3RxIsr(void)
{
                uint8_t Res;
    if(USART_ReadIntFlag(USART3, USART_INT_FLAG_RX) == SET)
    {
                        Res=USART_RxData8(USART3);
                        USART_TxData8(USART3, Res);
                }
}

若需要增加printf打印,需要进行重定向
1、工程配置

2、重定向
  1. ①、添加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特殊串口使用注意事项
由于uart2 与烧录swd接口冲突,使用前需要进行失能SWD接口功能

  1. //示例代码

  2. GPIO_DisableJTAG();
  3. USART2Init();

uart3串口IO内部没有内部上拉,使用时需要硬件设计需要加上外部上拉,否则数据手法出现乱码

网友A:
如何启动串口中断

网友B:
通过printf函数打印的数据怎么查看?

网友C:
串口printf重定向,fputc函数不是发送一个字节吗?

网友D:
可以使用标准库函数中的printf()来进行串口打印输出。

网友:
在使用printf()函数之前,确保已经正确初始化了USART外设以及相关的GPIO引脚。

网友E:
APM32F003X6   printf速度慢

网友F:
使用printf()函数进行打印输出可以方便地在调试过程中查看变量的值、输出调试信息等

网友G:
可以使用标准的printf函数来输出数据。

网友H:
使用printf函数的一种常见方法是使用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I:
怎么配置串口的接收中断

网友J:
库通常会提供一些函数来处理标准输入输出流,例如打开标准输出流、写入标准输出流、读取标准输入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