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s的SFC接口,可以只使用4根线吗?

楼主(2023-07-31):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SFC接口进行通信,并且只使用4根线, 需要查阅相关的芯片规格和文档,以确定具体的引脚配置和使用方式。

网友B:
至少6根线来进行通信吧

网友C:
SFC 接口通常用于与串行闪存器件进行通信,以读取和写入数据。

网友D:
SFC也就是我们说的SPI Flash 控制器

网友E:
在4线模式下,SFC接口需要以下引脚连接:

SFC_CLK:时钟线,用于提供时钟信号以同步数据传输。
SFC_IO0:数据线0,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
SFC_IO1:数据线1,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
SFC_IO2或SFC_IO3:数据线2或数据线3,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F:
SFC接口可以使用4根线进行通信

网友G:
只接了4根?

网友H:
SFC接口的标准定义了多种引脚配置和通信模式,其中包括使用4根线的模式。

网友D:
SFC接口,可以保证数据的稳定传输和正确性。

网友I:
SWM341 系列集成一个SFC接口。

网友J:
参考相关的芯片规格和技术资料,以确保正确地配置和使用SFC接口。

网友K:
这种方式的效率较低

网友L:
只使用4根线,可能无法满足SFC接口的要求

网友M:
可能可以仅使用其中的4根线进行部分功能的传输

网友N:
支持 4 线快速读操作

网友O:
SFC接口可能还需要其他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