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81CBT6芯片烧录问题

楼主(2023-07-31):
最初使用的是SWM181CBT6方案。在最新版本的MDK538A及2.05的PACK包下编译的代码,用CMSIS-DAP仿真器与JLINK都下载不了。
这是什么问题?总是显示烧写超时

网友A:
用他们自己的烧写器

网友B:
看下能不能正确识别芯片?配置里面的芯片flash算法选对没。

网友C:
可以使用下载器烧写其他型号的芯片吗

网友D:
首先得看一下下载器是不是好的  能不能识别下载器

网友E:
ISP擦除、烧写有问题吗??

网友F:
电路板确认没有问题吗?引脚虚焊之类的

网友G:
最新版本还可以烧录最初使用的方案吗

网友H:
确认一下下载器的地线和芯片的地线是不是连接了

网友I:
重启电脑  烧写器连接的u口使用主板的接口

网友J:
半个月了,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