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瘦了?体重称一下!看我如何基于单片机实现高精度电子秤

楼主:
                          bcbcb

340 串口线 驱动.rar

网友A(2023-08-01):
不错,不错。
该有的都有了,获取到的数据也做了均值滤波算法。

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该有的都有了,获取到的数据也做了均值滤波算法。

网友B:
你这个貌似不是淘宝上的成品方案么,这个模块很成熟了,说是原创也可以,毕竟你还画了流程图,把代码解释了一遍。

网友C:
我刚好也在做电子秤项目,楼主一个人搞定软件、硬件、结构,真厉害。比我厉害,我只能做软件部分。
有几个小问题:
1、称重范围0~5Kg,满量程量误差不大于0.005Kg。实际上是5g精度,结果上说这样的精度是比较差的,不属于标题说的高精度。5kg 0.1g是属于高精度的(厨房秤)。
2、传感器的四根线可以包裹磁环提高精度。
3、结构我不太懂,但我看你几个支撑的脚不牢固的、水平也很难保证。这个感觉称5kg会有很大的偏差。
4、蠕变(1kg放10分钟可能漂个零点几g)、区分撒盐和零漂(放10分钟可能漂个零点几g)是电子秤的难点,这部分也会是好秤和一般秤的区别。代码里没有解决这两个部分。
5、“选择上任有欠缺,如所选的称重传感器价格较贵”LZ用了多少钱的传感器?

网友D:
电子秤,我都用几毛钱的24位ADC,传感器直接输入到ADC,内部64倍增益。随便来个狠便宜的MCU,LCD或LED显示均可。
而市售的家庭用电子秤(厨房秤、体重秤),都是单MCU方案了。

楼主:
没想到这个板块发帖,热度高多了,哈哈

网友E:
真是不错的,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不错的,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秤,我都用几毛钱的24位ADC,传感器直接输入到ADC,内部64倍增益。随便来个狠便宜的MCU,LCD或LED显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貌似不是淘宝上的成品方案么,这个模块很成熟了,说是原创也可以,毕竟你还画了流程图,把代码解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