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解决MCC新版本打开老版本工程的方法

楼主:
使用VSCODE打开工程中的MCC的配置文件
修改MCC内核的版本号与当前使用版本号一致

保存文件,然后使用MCC正常打开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A(2023-08-04):
可以手动更新配置

网友B:
在MCC新版本中使用老版本工程中的代码文件,可以将代码文件直接拖放到MPLAB X IDE中

网友C:
可以尝试在老版本工程中导出配置文件,然后在新版本中导入该文件,以恢复配置信息。

网友D:
MCC插件通常提供了导出和导入配置的功能了吗

网友E:
如果MCC新版本名称。 2. 使用MCC的“导入工程”功能:在MCC中选择“File” -> “Import Project”,然后选择要导入的工程文件,并指定输出目录和工程名称。 3. 手动复制工程文件:将老版本工程的文件夹复制到新版本的MCC中,然后打开新版本的MCC,并在“File” -> “Open”菜单中选择复制的工程文件。这可能需要手动修改工程文件和项目文件,以便与新版本兼容。

网友F:
听说新版本跟老版本生成的库函数不同。

网友G(2024-04-24):
我的新版本显示的是<config configName="default" projectName="TEST_LED" configVersion="1.1" device="PIC16F1827" deviceLibraryClass="com.microchip.mcc.mcu8.Mcu8PeripheralLibrary" coreVersion="5.5.7">老版本显示的是<config configVersion="1.1" device="PIC16F1827" coreVersion="4.55"> 需要全部替换吗

网友H:
竟然还可以这么操作,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