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有用小华做按摩枪的吗?

楼主:
有用小华做筋膜枪的吗?电机这边大家选择的是那种啊?电机驱动这部分电路咋搞的?

网友A(2023-07-31):
小华价格咋样

网友A:
筋膜枪可以聊聊

网友B:
都可以支持的

网友C:
我们目前在用HC32F030系列做了一款筋膜枪方案

网友D:
在筋膜枪方案中可以使用方波驱动无刷马达,特点是驱动换相时电流突变,所以转矩脉动较大,能有效缓解筋膜酸痛感。方案框图如下:

网友E(点评):
竟然用F005就能做,那这个成本不是很低?

网友F:
筋膜枪一般都是无刷电机,高转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