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STM32WBA52CG测评】-2- 驱动LED

楼主(2023-07-31):
本文是系列测评的第二篇文章,从简到繁,一步一步的使用GPIO。
开发板上面有三颗供用户使用的LED灯,我们关注第三颗LD3:

在硬件上,有一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SW1,它必须处于3.3V的位置,否则整个开发板的核心将失去供电!

正常上电后,检查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有ST LINK端口,如下所示COM12即为开发板对应的端口。

核心代码: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1- Enable GPIO Clock (to be able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LD1_GPIO_CLK_ENABLE();

  /* -2- Configure 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s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LD3_PIN;
  HAL_GPIO_Init(LD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uint32_t i,j=200;

  HAL_GPIO_WritePin(LD1_GPIO_PORT, LD1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GPIO_PIN_SET);
之后在程序中: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LD3_GPIO_PORT, LD3_PIN,GPIO_PIN_RESET);
    delay_us(1000);

        HAL_GPIO_WritePin(LD3_GPIO_PORT, LD3_PIN,GPIO_PIN_SET);
        delay_us(1000);

  }

程序运行的时候发现,自己写的延迟函数被编译器给优化掉了!

解决办法:

网友A:
STM32WBA52CG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33内核的微控制器,具有1MB闪存和128KB SRAM,采用UFQFPN-48封装

网友B:
STM32WBA52CG支持意法半导体的STM32Cube软件开发平台,提供了丰富的软件库和示例代码

网友:
STM32WBA52CG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无线微控制器,以其低功耗、高性能和丰富的外设功能,适用于各种物联网应用,如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健康医疗等。

网友C:
低功耗、高性能的无线微控制器。

网友D:
STM32WBA52CG非常适合无线传感器网络、智能家居和工业自动化等应用。

网友E:
基于ARM Cortex-M4内核,并集成了2.4GHz IEEE 802.15.4无线通信协议,适用于低功耗、低数据速率的应用场景。

网友F:
通过各种专用扩展板轻松扩展STM32 Nucleo开放式开发平台的功能

网友G:
针对低功耗应用场景进行了优化设计,具备多种省电模式和低功耗操作功能,以最大程度地延长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