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32F450ZKT6上烧录STM32F407的代码,外部晶振无法起振

楼主:
我在GD32F450ZKT6中烧录了STM32F407HAL库的代码,但是外部晶振无法起振,找不到原因,有兄弟们这样搞过的吗?烧录的是正点原子的探索者跑马灯程序。

楼主(2023-07-31):

已解决,时钟配置错误,麻烦大家了,不知道咋删帖,,,,

网友A:
看您的描述也是时钟初始化错误。

网友B:
检查晶振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时钟树的配置非常重要。如果晶振未正确配置,将无法起振。

网友D:
GD32F450ZKT6和STM32F407是两个不同的微控制器系列,它们的架构和外设配置略有不同。

网友E:
不稳定的电源供应可能会导致晶振无法起振。

网友F:
晶振通常需要一些负载电容来帮助起振。

网友G:
使用的晶振参数与代码中的配置匹配

网友H:
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硬件连接或考虑更换晶振。

网友D:
正确配置了时钟源和时钟分频器等相关设置?

网友I:
GD32F450ZKT6和STM32F407有不同的时钟配置选项。

网友J:
将STM32F407的代码移植到GD32F450ZKT6上需要进行一些适应性的修改,包括时钟配置、外部晶振、引脚配置、中断和外设配置等。

网友K:
检查GD32F450ZKT6上外部晶振的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L:
需要进行一些适应性的修改。

网友M:
可能是由于外部晶振的频率、电路连接或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N:
如果无法解决外部晶振无法起振的问题,你可以考虑使用GD32F450ZKT6内部的RC振荡器或其他可选的时钟源。

网友O:
可能使用不同的外部晶振频率和时钟源。

网友P:
参考GD32F450ZKT6的数据手册和时钟树来设置正确的时钟配置参数。

网友Q:
如果开发板上的晶振连接或时钟树配置存在问题,也可能导致晶振无法起振。

网友R:

确实,要用排除法,首先查点路,在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