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驱动VL53L0X激光测距模块

楼主(2023-07-31):
简介
TOF 是飞行时间(Tlme of Flight)技术的缩写,即传感器发出经过调制的近红外光,遇到物体后反射,传感器通过计算光线发射和反射时间差或相位差,来换算被测量物体的距离。
VL53L0X是新一代飞行时间(ToF)激光测距模块,无论目标反射率如何,都能提供精确的距离测量。它可以测量2m的绝对距离,为测距性能等级设定了新的基准。VL53L0X集成了一个领先的SPAD阵列(单光子雪崩二极管),并内嵌ST的第二代FlightSense™专利技术。
VL53L0X的940nm VCSEL发射器(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完全不为人眼所见,加上内置的物理红外滤光片,使其测距距离更长,对环境光的免疫性更强,对盖片的光学串扰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VL53L0X 传感器提供了 4 种测量模式。分别为默认测量模式、高精度测量模式、长距离测量模式以及高速测量模式。根据 ST 官方提供的 4 种不同的精度模式的特点,具体参数如下表所示。

楼主:
由表格可知,在不同精度工作模式下,测量时间长短是不同的,测量时间最快是高速模式,只需 20ms 内就可以采样一次,但精度确存在有±5%的误差范围。而在长距离精度模式下,测距距离能达到 2m,测量时间在 33ms 内,但测量时需在黑暗条件。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不用的应用场景可使用不同的工作模式。

楼主:
SCL:IIC接口时钟信号线;
SDA:IIC接口数据信号线;.
VIN:3.3-5V电源正极;
GND:电源负极
XSHUT(reset):复位,低有效;
GPIO1:中断输出
IIC器件地址:0x52
IIC通信频率:可达400KHz

楼主:
STM32F103ZET6开发板与VL53L0X模块接线

楼主:
测试代码
主函数与初始化配置
以下按照程序的执行流程,代码清单 1 main 函数(main.c 文件),在 main 函数中,首先对 USART 串口初始化配置。然后进入VL53L0X 传感器功能测试阶段。
int main(void)
{
/*初始化 USART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中断接收*/
USART_Config();

printf(" 欢迎使用野火开发板\r\n");
printf(" 激光测距传感器实验\r\n");
  while (1) {
vl53l0x_test();
}
}

楼主:
代码清单2 VL53L0X 传感器测试(VL53L0X.c 文件)在测试函数中先是对 VL53L0X 传感器进行了初始化设置,当初始化成功则退出 while循环函数进入激光测距过程(第 16 行代码)。
1 /**
2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VL53L0X 主测试程序
3 * @param 无
4 * @retval 无
5 */
6 void vl53l0x_test(void)
7 {
8 /*vl53l0x 初始化*/
9 while (vl53l0x_init(&vl53l0x_dev)) {
10 printf("初始化失败\r\n");
11 printf("请检查连接\r\n");
12 }
13 printf("初始化成功\r\n");
14
15 while (1) {
16 vl53l0x_general_test(&vl53l0x_dev);
17 }
18 }

楼主:
代码清单2 VL53L0X 传感器测试(VL53L0X.c 文件)在测试函数中先是对 VL53L0X 传感器进行了初始化设置,当初始化成功则退出 while循环函数进入激光测距过程(第 16 行代码)。
1 /**
2 * @brief VL53L0X 主测试程序
3 * @param 无
4 * @retval 无
5 */
6 void vl53l0x_test(void)
7 {
8 /*vl53l0x 初始化*/
9 while (vl53l0x_init(&vl53l0x_dev)) {
10 printf("初始化失败\r\n");
11 printf("请检查连接\r\n");
12 }
13 printf("初始化成功\r\n");
14
15 while (1) {
16 vl53l0x_general_test(&vl53l0x_dev);
17 }
18 }

楼主:
代码清单 3 VL53L0X 工作模式测试函数(VL53L0X.c 文件)在 test 函数中,第 8 行使用 scanf 函数,使开发板获取来自串口调试助手发出的控制指令。当开发板接收到的指令字符 ch 为有效指令时(0<=ch<4 的整数),开发板控制传感器通过vl53l0x_general_start(dev,ch)函数(第 17 行代码)进入相对应激光测距模式;当接收的字符是无效指令时,则打印提示用户输入合法指令。

楼主:
1 /**
2 * @brief vl53l0x 工作模式测试
3 * @param dev:设备 I2C 参数结构体
4 * @retval 无
5 */
6 void vl53l0x_general_test(VL53L0X_Dev_t *dev)
7 {
8 uint32_t ch;
9
10 Show_GenTask_Message(); //显示普通测量模式 UI
11
12 while (1) {
13 scanf("%d",&ch);
14 printf("接收到字符:%d\r\n",ch);
15
16 if ((ch>=0) && (ch<=3)) {
17 vl53l0x_general_start(dev,ch);
18 Show_GenTask_Message();
19 } else {
20 /*如果不是指定指令字符,打印提示信息*/
21 printf("请输入合法指令!\r\n");
22 Show_GenTask_Message();
23 }
24 }
25 }

楼主:
代码清单 4 VL53L0X 测量模式配置函数(VL53L0X.c 文件)在测量模式配置函数中,由于频繁切换精度模式容易导致采集距离数据不准 ,所以在使用之前先对 VL53L0X 传 感 器 进 行 复 位 处 理 ( 第 18 行 代 码 ) , 然 后 使 用VL53L0X_StaticIni()函数对传感器参数恢复为默认。另外,精度模式的配置是根据函数参数 mode 变量决定的,mode 值对应 0:默认,1:高精度 2:长距离,3:高速,根据全局数组 Mode_data[]变量的写入,从而实现不同精度模式的配置。

楼主:
1 /**
2 * @brief VL53L0X 测量模式配置
3 * @param dev:设备 I2C 参数结构体
4 * @param mode: 0:默认;1:高精度;2:长距离
5 * @retval 状态信息
6 */
7 VL53L0X_Error vl53l0x_set_mode(VL53L0X_Dev_t *dev,uint8_t mode)
8 {
9 VL53L0X_Error 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10 uint8_t VhvSettings;
11 uint8_t PhaseCal;
12 uint32_t refSpadCount;
13 uint8_t isApertureSpads;
14
15 /*复位 vl53l0x(频繁切换工作模式容易导致采集距离数据不准,需加上这一代码)*/
18 vl53l0x_reset(dev);
19 status = VL53L0X_StaticInit(dev);
20
21 /*已校准好了,写入校准值*/
22 if (AjustOK!=0) {
23 /*设定 Spads 校准值*/
24 status= VL53L0X_SetReferenceSpads(dev,Vl53l0x_data.refSpadCount,
25 Vl53l0x_data.isApertureSpads);
26 if (status!=VL53L0X_ERROR_NONE) goto error;
27 delay_ms(2);
28
29 /*设定 Ref 校准值*/
30 status= VL53L0X_SetRefCalibration(dev,Vl53l0x_data.VhvSettings,
31 Vl53l0x_data.PhaseCal);
32 if (status!=VL53L0X_ERROR_NONE) goto error;
33 delay_ms(2);
34
35 /*中间省略代码*/
36 .......
37
38
39 /*设定 VCSEL 脉冲周期*/
40 status = VL53L0X_SetVcselPulsePeriod(dev,
41 VL53L0X_VCSEL_PERIOD_PRE_RANGE,
Mode_data[mode].preRangeVcselPeriod);
43 if (status!=VL53L0X_ERROR_NONE) goto error;
44 delay_ms(2);
45
46 /*设定 VCSEL 脉冲周期范围*/
47 status = VL53L0X_SetVcselPulsePeriod(dev,
VL53L0X_VCSEL_PERIOD_FINAL_RANGE,
Mode_data[mode].finalRangeVcselPeriod);
50
51 error:/*错误信息*/
52 if (status!=VL53L0X_ERROR_NONE) {
53 print_pal_error(status);
54 return status;
55 }
56 return status;
57}

楼主:
代码清单 5 VL53L0X 单次距离测量函数(VL53L0X.c 文件)在该函数中,通过调用 VL53L0X_PerformSingleRangingMeasurement ()函数启动单次测量(第 15 行代码),该函数为阻塞函数,当测量结束后,测量的数据将被保存到 pdata 测量数据结构体上, 最后将获取测量结构体的测量数据赋值给 Distance_data 全局变量(第24 行代),通过读取 Distance_data 变量的值我们就可以知道测量距离了。

楼主:
1 /**
2 * @brief VL53L0X 单次距离测量函数
3 * @param dev:设备 I2C 参数结构体
4 * @param pdata:保存测量数据结构体
5 * @retval 状态信息
6 */
7 VL53L0X_Error vl53l0x_start_single_test(VL53L0X_Dev_t *dev,
VL53L0X_RangingMeasurementData_t *pdata,
9 char *buf)
10 {
11 VL53L0X_Error 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12 uint8_t RangeStatus;
13
14 /*执行单次测距并获取测距测量数据*/
15 status = VL53L0X_PerformSingleRangingMeasurement(dev, pdata);
16 if (status !=VL53L0X_ERROR_NONE)
return status;
17
18 /*获取当前测量状态*/
19 RangeStatus = pdata->RangeStatus;
20 memset(buf,0x00,VL53L0X_MAX_STRING_LENGTH);
21 /*根据测量状态读取状态字符串*/
22 VL53L0X_GetRangeStatusString(RangeStatus,buf);
23 /*保存最近一次测距测量数据*/
24 Distance_data = pdata->RangeMilliMeter;
25
26 return status;
27 }

楼主:
实验结果
在串口助手软件输入对应测距模式的编号后,激光测距传感器获取感应信息,将结果通过开发版 usart1 串口输给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显示出来。

网友A:
stm32f103移植VL53L0X API报错__stdout多重定义

网友B:
VL53L0X模块通常需要3.3V的电源供应。确保为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并避免电源噪声对测距性能的影响。

网友C:
根据VL53L0X模块的要求,确保在进行测距操作之间设置适当的延时。

网友D:
谁能帮我写一个STM32f103,I2C通信VL53L0X示例代码?

网友E:
根据VL53L0X模块的数据手册和错误代码表,实现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F:
注意VL53L0X激光测距模块的供电方式

网友G:
VL53L0X模块可以提供一些错误标志,用于指示测量出现的问题,如测量超时、校准错误等。你可以通过读取这些错误标志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处理和修复错误。

网友H:
可以使用模块提供的API或驱动库来简化距离测量过程。

网友I:
STM32F103和VL53L0X激光测距模块之间需要通过I2C通信进行数据传输,因此需要正确配置I2C通信的时钟线和数据线。

网友J:
VL53L0X是新一代 ToF激光测距模块

网友K:
在STM32F103上使用I²C通信时,你需要正确配置I²C外设和GPIO引脚,并实现相关的读写函数。确保设置正确的I²C时钟频率、地址和寄存器访问顺序。

网友L:
建议参考VL53L0X模块的数据手册和STM32F103的相关文档以获取详细的驱动指南和示例代码。

网友M:
在使用VL53L0X模块之前,你需要进行初始化和配置。这包括设置测量模式、测量范围、测量速度等参数。根据VL53L0X模块的数据手册,调用相应的函数或写入相关的寄存器来配置模块。

网友N:
正确配置VL53L0X激光测距模块的参数,包括测距范围、测距分辨率、扫描速度等,以便获得准确的测距结果。

网友O:
在驱动VL53L0X激光测距模块进行测距时,需要注意时序问题,确保正确的数据传输和测量顺序。

网友P:
这个测距芯片还是好用

网友Q:
在驱动VL53L0X模块时需要注意可能的冲突。避免多个外设同时访问相同的总线或引脚,或者通过合适的同步和互斥机制来解决冲突。

网友R: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移植VL53L0X API报错__stdout多重定义

是不是不能用啊

网友S(2024-03-01):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T: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U: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V: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W: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X: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Y: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Z: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AA: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AB: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