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roteus仿真stm32ADC,虚拟终端不显示,或为0,或卡住

楼主(2023-07-31):
问题:

在进行stm32仿真ADC时,虚拟终端不显示,或为0,或者卡住

楼主:
int main(void)
{
        HSI_SetSysClock(RCC_PLLMul_9);
        usart1_config();
        adc1_config();
        delay_ms(200);
        Usart_SendString(USART1, "usart_config\r\n");

        while(1)
        {
                adc1_convert_value = adc1_value*100/4096;
                adc1_convert_value_float = 1;
                printf("\r\n adc1_value = %u  \r\n",adc1_value);
                printf("\r\n adc1_convert_value = %u  \r\n",adc1_convert_value);
                printf("\r\n adc1_convert_value_float = %f  \r\n",adc1_convert_value_float);
                delay_ms(500);
        }

}

楼主:
后来经过多方面测试,发现是proteus不能使用printf发送浮点型数据,一旦发送就会卡死,而使用printf发送其他类型的数据则会成功

还有一个原因
  1. //        // 初始化ADC 校准寄存器
  2.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3. //        // 等待校准寄存器初始化完成
  4.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楼主:
在进行这一段代码时,也会卡住,所以将其注释。

网友A:
虚拟终端设置不正确或者仿真环境出现问题导致的

网友B:
检查STM32 ADC模块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2023-10-22):
是不是STM32 ADC模块的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