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频繁收发至其卡死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3-07-31):
一、项目描述:
需要STM32单片机与上位机使用串口频繁收发数据,收发频率为50Hz,即单片机每秒发送50帧数据,每秒接收50帧数据,每帧数据大概14字节。

二、问题描述:
收发一段时间后,单片机卡死,无反应。

三、前期知识:
本段引自《STM32F10x-中文参考手册》STM32F10x-中文参考手册-单片机文档类资源

3.1 知识点一

表180源自P538

由表180可知,当我们使能TXNEIE位时,不仅会开启接收中断TXNE,也会开启数据溢出中断ORE。因此,我们不仅要检测接收中断TXNE,也要检测ORE溢出位中断。

楼主:
3.2 知识点二

源自P523

由红线内容所示,要复位ORE,则要先读SR再读DR。即先读状态寄存器(USART_SR),再读数据寄存器(USART_DR),即执行如下两行代码。

楼主: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清除ORE标志位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抛弃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
四、代码部分
代码是基于STM32标准库编写。

楼主:
4.1 源代码: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UART1中断服务函数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以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有接受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
                        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楼主:
4.2 原因分析
由上可知,

死机应为,未及时清除RXNE接收中断与ORE溢出中断标志位所致。

楼主:
4.3 解决方案:
1.清除RXNE标志位与中断标志位

2.用USART_GetFlagStatus()函数检查是否发生ORE溢出中断,清除ORE中断标志位,抛弃所接受到的数据。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UART1中断服务函数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以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有接受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
                        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代码添加部分*************//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清除RXNE标志位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FLAG_RXNE);
                                                    //清除RXNE中断标志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 != RESET)
                    //需要用USART_GetFlagStatus函数来检查ORE溢出中断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清除ORE标志位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抛弃接收到的数据
         }
                  //****************代码添加结束****************//
}

楼主:
五、结果:
单片机收发正常,再无卡死现象。

网友A:
不知是哪设置错了

网友B:
在发送数据时,可以设置一个超时时间,如果在超时时间内没有收到数据,则可以释放中断或者停止发送数据,避免程序卡死。

网友C:
多看看初始化的流程图,是否完全一致

网友D:
如果数据的处理速度较慢或外设需要更多时间来处理数据,可以在串口读写操作之间添加适当的延时

网友E:
使用串口超时控制可以避免程序卡死。

网友F:
UART状态标志位获取不正确

网友G:
拿示波器查下rx管脚是不是一直有信号过来。

网友H:
较小的缓冲区可能无法处理高速传输,导致数据丢失或堵塞。

网友I:
优化串口代码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减少程序卡死的可能性。

网友J:
及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可以避免串口缓冲区溢出或数据丢失的问题。

网友K:
可以考虑使用DMA来处理串口数据。

网友L:
串口在通信过程中不会因为电源问题导致故障。

网友M:
确保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尽可能迅速地处理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N:
可能是串口IO的没有使能,导致不能通了。

网友O:
在主程序中,避免使用阻塞式的串口读写函数。

网友P:
尝试降低波特率,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频繁发送或接收数据,可以使用非阻塞或中断驱动的方式进行操作,以充分利用STM32的处理能力。

网友Q:
尽量减少中断处理函数的执行时间。

网友R:
在你的中断中没有清除标志位。

网友S:
增加串口接收和发送的缓冲区大小,以确保足够的空间来缓存数据。

网友T:
如果你的串口波特率设置过高,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

网友U:
如果STM32串口频繁收发导致程序卡死,可以采取使用中断、使用DMA、使用串口超时控制和优化串口代码等方案

网友V:
参考STM32的官方文档、用户手册和技术支持资源

网友W:
在串口接收时使用中断来处理数据,确保中断处理函数的代码逻辑简洁高效

网友X:
使用中断可以实现串口数据的实时接收和发送,避免程序卡死

网友Y:
可以考虑使用dma对串行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Z:
较小的缓冲区大概没法处置高速传输,致使数据丢失或者梗塞。

网友AA:
利用uart超时节制可以防止步伐卡死。

网友AB:
用示波器检查rx引脚是否有信号。

网友AC:
看看初始化流程图,是否相同

网友AD: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路设计,确保串口通信稳定可靠。

网友N:
不用中断的话,那么只能不断靠查询来接收了

网友AE:
你的接收缓冲区太小,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溢出。

网友AF:
使用DMA可以实现串口数据的自动传输,避免程序卡死。在DMA通道配置中,可以设置数据传输的方向、数据缓冲区大小、传输速率等参数,然后启动DMA传输,继续执行主程序

网友AG:
rx管脚有信号过来吗?

网友AH:
是不是加超时处理啊?

网友AI(2024-03-01):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AJ: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AK: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L: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AM: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AN: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AO: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AP: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AQ: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AR: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