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I2C

楼主(2023-07-31):
一.I2C协议1.什么是I2C协议?

各个IC之间需要进行数据交流,为了使它们互联互通,I2C出现了。I2C是通用的简单的双向两线制总线协议。在硬件方面,需要的管脚少,连接线和面积小。在软件开发时,可以使用同一个I2C驱动库来驱动不同的器件。

楼主:
2.物理层特性
SCL:串行时钟总线;时钟用于数据收发同步。

SDA:双向串行数据总线;

(1)主机和从机之间的通讯方式:每个连接到总线的设备都有一个地址,利用这个地址进行访问。(地址就是一个普通的数据);多个主机同时使用总线时,为了防止数据冲突,用仲裁方式决定由哪个设备占用总线。

(2)传输模式:常用的快速模式为400Kbit/s

(3)连接到相同总线的IC数量受到总线的最大电容400pF限制

I2C时,要SCL和SDA管脚配置成开漏输出;添加上拉电阻;在仲裁时利用了线与特性。此时线与逻辑实现不需要与门,在原本上拉电阻和开漏结构及总线基础上就可以实现。

楼主:
二.协议层
I2C的协议层包括通讯的起始位,停止位,数据有效性,响应,仲裁,时钟同步和地址广播等。

1.I2C读写过程
读过程:从机发送数据给主机

写过程:主机发送数据给从机。

楼主:
复合格式:有两个起始信号。先写,写入数据是从机地址;再读,读入从机内数据。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地址来找数据,因此有复合格式。

S:表示开始传输信号。1位

SLAVE ADDRESS:通讯的从机地址。7位或10位

R/W-:选择读或写。1位。取1为读。

A:应答信号;               A/A-: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P:停止信号

7(或10)位从机地址+1个读写位=8位的读/写地址

当SCL高电平时,SDA信号有效。SDA为高电平则传输数据1,低电平则传输数据0,由高转低则表示起始信号,由低转高表示停止信号。在SCL低电平时,SDA在此时一般进行电平切换,为下一次表示数据做准备。

响应:在SDA线上传输完8位读写地址之后,发送端会释放SDA的控制权,由数据接收端控制SDA。由上拉电阻上拉成高电平(高阻态状态),高电平表示未应答。当从机检测到是自己的地址时,将SDA的电平拉低为0,表示有设备响应。其他设备想在此时传输数据时,无法将SDA的电平拉高后拉低,无法传输数据。

楼主:
2.I2C外设
软件模拟协议:控制SDA和SCL的电平->使用CPU直接控制通讯引脚的电平

硬件实现协议:由STM32的I2C片上外设专门负责实现I2C通讯协议,只要配置好该外设,它会自动根据协议要求产生信号,收发数据并缓存起来。CPU只要检测该外设的状态和访问数据寄存器,就能完成数据收发。这种硬件外设处理I2C协议的方法使软件设计更加简单。

楼主:
1.通讯引脚              SDA,SCL,SMBA(不常用),查表看对应的引脚,I2C有两套通讯线路。
2.时钟控制逻辑      CCR控制I2C时钟频率。具体过程查看CCR寄存器。主模式选项,占空比(低电平时间/高电平时间),CCR写入值的计算。可以使用库函数来便捷计算。
3.数据控制逻辑      数据寄存器(8位有效)
4.整体控制逻辑      控制寄存器start,stop; 状态寄存器TxE,RxNE,AF,ADDR,BUSY

楼主:
3.I2C外设通讯过程
STM32作为主发送器:

楼主:
I2C通讯时,在通讯的不同阶段,它会对状态寄存器写入不同的数据,通过读取寄存器标志来判断寄存器状态。在发送结束信号之前,需要检测BTF(字节发送结束,表示所有数据都发送出去了)。可使用STM32标准库函数来直接检测这些事件的复合标志。每次读取标志位之后,都要清除。

       上一行是I2C的传输数据,下一行是状态寄存器在不同阶段的动作。

楼主:
STM32作为主接收器:

楼主:
三.I2C库函数
I2C初始化结构体:ClockSpeed,Mode,DutyCycle(占空比), ownAddress(I2C设备地址), Ack(使能,允许应答), AcknowledgeAddress(指定地址长度)

ClockSpeed:支持标准模式100khz,快速模式400khz.
Mode:I2C模式,SMB主模式,SMB从模式
DutyCycle:有2:1和16:9两种。占空比是指低电平和高电平时间的比例。2:1和16:9相差不大,可以随便选用。如果高电平的时间过短,则从SDA线上读取数据的时间短,信息传输不完整。
ownAddress:STM32 I2C自身设备地址,只要在总线上是唯一即可。
AcknowledgeAddress:选择寻址模式是7位还是10位要根据实际连接到I2C总线上的设备的地址进行选择。
GeneratesSRART()产生起始信号

GeneratesSTOP()产生停止信号

FlagStatus I2C_GetFlagStatus()读寄存器位

I2CSend7bitAddress()

I2CSendData()

I2CAcknowledgeConfig()

楼主:
四.EEPROM

EEPROM是可重复擦除的存储器 ,掉电可保存。

型号:AT24C02

STM32与EEPROM(AT24C02)通讯时,使用I2C协议。WP写保护,接地不保护。在主机发送开始信号之后,会发送需要通讯的器件地址(EEPROM都要求有8位,包括读写位)。8位器件地址的前四位对于所有串行EEPROM都是一样的1010.接下来的三位是A0,A1,A2为器件地址位,必须与硬件输入引脚保持一致。根据图,此EEPROM的地址为1010,000。

楼主:
写操作:
1.字节写:在接受器件地址和ACK应答之后,接收8位的字地址,接到这个地址之后EEPROM应答0,然会主机发送8位数据,EEPROM应答0,主机发送停止信号。此时,EEPROM进入内部写周期TWR,将数据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在此期间的输入都无效,直到写周期完成。

2.页写:和字节写类似。不同在于,在主机把第一批数据发送出去,EEPROM应答之后,主机不会发送停止信号,而是接着发送7个(AT24C02)数据。EEPROM收到数据之后都会应答0,最后一个数据发送出去且EEPROM应答之后,主机会发送停止信号。接收到每个数据之后,字地址第三位(AT24C02)自动加1,高位不变,维持在当前页。当字地址达到该页边界地址时,随后的数据会写入该页的页首。如果超过8(AT24C02)个,字地址会回转到该页的首字节,将先前的字节覆盖。

3.应答查询:EEPROM进入内部写周期,输入都无效,此时要应答查询,保证输入的数据是有效的。查询ACK状态。

楼主:
读操作:
读操作和写操作初始化相同,只有读写位不同。

1.当前地址读:

       内部地址计数器保存上次访问的最后一个地址+1的值。只要芯片有电,该地址就一直保存。当读到最后一页的最后字节,地址会转到0,当写到页尾的最后一个字节,地址会转到该页的首字节。

        主机发送开始信号,发送器件地址,EEPROM应答ACK后,当前地址的数据就随时钟发送出去。主机不用应答,只需要发送停止信号。

2.随机读:主机发送开始信号,先写一个目标字地址,EEPROM接收器件地址并应答。主机发送第二个开始信号,主机再一次发送器件地址,EEPROM应答,并随时钟送出数据。主机不用应答,只需要发送停止信号。

3.顺序读:可以通过当前地址读或者随机读启动。主机接收到一个数据之后,应答ACK。只要EEPROM接收到ACK,将自动增加字地址,随时钟发送后面的数据。主机不需应答,只需发送停止信号。

楼主:
五.编程
EEPROM和STM32之间使用I2C通讯。使用硬件实现协议。

I2C和USART的程序相似,可类比学习。

1.初始化I2C相关的GPIO

2.配置I2C外设的工作模式

3.编写I2C写入EEPROM的byte write函数,编写读取的random read函数(简单但效率低);编写page write和seq read函数并校验(提高工作效率)

4.使用两个读写函数进行读写校验,需要写EEPROM内部时序完成的等待函数。

楼主:
六.遇到了哪些问题
1.EV5事件while循环卡死:从原理上讲,STM32发送开始信号给EEPROM,检测SR1的SB是否为1来判断信号是否发出。软件读取SR1寄存器后,写数据寄存器的操作将清除该位。GetFlag库函数中,SB宏定义为0x10000001,右移28位得到0x1!=0,则I2C首地址+0x14,找到SR1。SB与上0x00ffffff,表示取低24位,即00000001,与上SR1,表示取SR1的最低位。若结果不为0,return SET。

解决办法:当GPIO管脚设置为10KHZ,且在各个EVn事件中全都使用I2C_CheckEvent库函数来检测,程序执行正常。

为什么使用GetFlag库函数来检测各个EVn事件会卡死在while循环里?GetFlag库函数和I2C_CheckEvent库函数有什么区别?

EV5检测位宏定义为0x00030001,I2C的SR2寄存器数据左移16位或上SR1数据后与上0x00ffffff,表示取SR2低8位和SR1全16位。得到的数据如果和EV5宏定义相同即成功。只要SR2低两位(BUSY总线忙,MSL处于主模式)和SR1低1位(SB发送起始信号完成)是1,则成功。                          GetFlag库函数只检测SR1->SB位是否置一,不关心其他位。在检测SB位的效果上,I2C_CheckEvent库函数和GetFlag库函数是一样的。在检测EV6时,I2C_CheckEvent库函数检测SR1低三位,SR2的1和7位,GetFlag库函数检测SR2的1位。理论上说,在检测EV6时,I2C_CheckEvent库函数和GetFlag库函数效果是一样的。但是程序下载进去后,无法实现。

接下来的EVn事件,同样地,也是使用I2C_CheckEvent库函数才能正确执行。

2.在EEPROM的等待内部时序结束的函数中,使用GetFlag库函数检测,否则卡死。

3.EEPROM写入和读出函数:PageWrite(uint8_t BYTE_WRITE_ADDR, uint8_t* Data, uint8_t numtowrite )

RandomRead( uint8_t BYTE_READ_ADDR,uint8_t *data,uint8_t numByteToRead )

表示data是uint_8t*类型的指针,指向data的首地址,在数据读写时,指针移动一次,跳过uint_8的内存大小,将data的内容逐一读写。

楼主:
七.软件模拟I2C
软件模拟I2C是使用板上任意两个引脚作为I2C接口SDA,SCL。将这两个引脚拉低拉高来模拟实现SDA,SCL的高低变化,从而达到模拟I2C通讯的效果。

软件模拟I2C时,两个引脚一样地配置为开漏输出。使用开漏输出的原因同样是要实现线与。当一个设备把总线拉低时,如果有其它设备读取,则不会损坏电路。开漏输出需要在外部连接上拉电阻。如果在此处中采用推挽输出,那么,可想而知,在有多个设备的时候,无法线与,会出现电流倒灌,电路短路的问题。但是,当只有一个从设备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是否有线与的功能,所以,在这个时候,按理来说,是可以使用推挽输出的。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使用推挽输出的时候,我们需要配置输入和输出模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配置为推挽输出,这个引脚只能作为输出,无法读取电平。所以,在接收数据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模式改为上拉输入模式。那为什么开漏输出不需要改变输入输出模式呢?因为开漏输出的内部电路结构:引脚处电平完全由外部电平决定。而推挽输出的内部电路的特点是强上拉,强下拉,完全由内部电平决定,无论外部电平是什么。

楼主:
因此,只需要配置好GPIO,编写两个引脚高低电平变化的I2C开始函数,应答和非应答函数,停止函数,发送和接收函数就可以实现I2C读写操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按照SDA和SCL的电平变化来编写函数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熟悉SDA和SCL配合工作的过程。(不再需要打开IIC的时钟,不用再配置IIC的结构体)

数据的有效性:SDA的数据必须在SCL的高电平周期保持稳定。数据线的高低变化只有在SCL是低电平时才能进行。

起始:SCL为高时,SDA由高变低。

停止:SCL为高时,SDA由低变高。

传输数据的字节格式:发送到SDA线上的字节必须是8位,字节数不受限制。每个字节后要有一个响应位。首先传输数据的最高位。

响应:数据传输必须带响应。响应期间,发送器释放SDA(高),接收器将SDA拉低

网友A:
STM32 硬件I2C 到底怎么样?

网友B:
stm32硬件i2c缺陷解决方法

网友C:
使用STM32的I2C功能, 可以与各种外设进行通信,如传感器、存储器、显示屏等。

网友D:
通过调用I2C_Init()函数初始化I2C模块,并使用I2C_Write()和I2C_Read()函数实现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功能。

网友E:
如何区分STM32的一个程序是I2C程序是固件I2C还是模拟I2C

网友F:
STM32的I2C从机模式程序要什么写

网友G:
使用STM32CubeMX或手动编写代码,配置I2C外设的参数,如时钟频率、地址模式、数据传输速率等。

网友H:
I2C通信的读写操作需要按照I2C总线协议进行,同时也需要了解外设的特性和使用方法。

网友I:
看好多例程都是用的模拟iic

网友J:
iic应该是算最简单的协议之一了吧

网友K:
连接到相同总线的IC数量受到总线的最大电容400pF限制

网友L:
在初始化I2C通信后,可以进行I2C通信。需要设置I2C通信的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并进行I2C通信的读写操作。

网友M:
在选择I2C通信模块后,需要配置I2C通信参数。包括I2C通信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硬件资源进行配置。

网友G:
在配置I2C通信参数后,需要初始化I2C通信

网友D:
在使用I2C时,需要注意处理可能发生的错误。

网友N:
引用 网友B:
stm32硬件i2c缺陷解决方法

新的芯片型号也会有iic的问题吗?

网友C:
i2c需要设置中断吗

网友O:
STM32微控制器支持I2C 总线协议,并且具有内置的硬件I2C模块

网友P:
参考STM32Cube库提供的示例代码

网友Q:
STM32支持多种I2C通信模块,包括I2C1、I2C2、I2C3等。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硬件资源选择合适的I2C通信模块。

网友R:
iic传输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S(2024-02-21):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T: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S: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U: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V: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W: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X: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Y: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Z: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AA: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