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PI问题

楼主(2023-07-31):
用STM32F042做SPI通讯,主机发送数据,端口都配置好了,SPI的时钟也打开了,可是SCK没有时钟信号输出,但MOSI有信号输出,这是怎么回事?没找到问题。苦闷了几天。

网友A(点评):
先测试到底是已经问题还是软件配置问题,如果是软件配置问题就查看是否GPIO是否映射对了,

网友B:
你这么说,别人没法知道怎么回事。

找个例程比对,看看哪里配置有问题。从GPIO口检查起。

网友C:
焊接问题?

网友D:
如果没有SCK信号,多半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E:
我猜楼主的sclk引脚配置到其它引脚 了

网友F:
程序,端口配置,焊接都检查一下

网友B:
如果可能尽量使用CubeMx进行配置,然后自发自收,很快验证结果。

网友G:
用STM32CUBEMX 配的管脚?

网友H:
猜测SPI用了JTAG的引脚,没有释放相关GPIO功能

网友I(2024-02-21):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J: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K: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L: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M: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N: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O: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P: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Q: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R: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